J-10全动鸭翼是完全可行的

楼主(2009-12-13):
前两天试飞了固定鸭翼的J-10,不好飞,见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9754&extra=page%3D1
回来改成全动鸭翼的了,看到网上有的说鸭翼靠近重心,舵效低,等等,没有想到,改了后很好飞的。

网友:
hu9999现在不光DIY灰机技术厉害,飞行技术也简直了得

网友:
飞机挺好的。。。

谁说鸭翼舵效低?鸭翼对模型而言,最大的缺点就是舵效太大,新手操控困难。

网友:
鸭翼远离重心,力矩很长,怎么可能舵效低?

网友:
j10的鸭翼本来就是全动的 而且鸭翼布局本身就是增加机动性的一种布局 怎么会舵效不好呢

网友:
都是白的,看不到啊

楼主:
没有好的摄像机啊,天气也不是很好。原视频好得多,优酷转码后就不清楚了。大多数时间还是看得到。

网友A:
 厉害, 歼十图纸能给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歼十图纸能给份不。

我主要是用的这张。电脑上直接量。还参考些照片。网上多的很。

网友B:
鸭式气动布局的机动性很好,并且尾翼也提供升力,但是这种气动结构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自不稳定性。尾翼后置的传统布局当飞行姿态变化时能自动调整,但是鸭式布局只要飞机角度变化一点就会越变越大,现代的战斗机可以使用这种布局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自动化控制。模型飞机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鸭式气动布局的机动性很好,并且尾翼也提供升力,但是这种气动结构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自不稳定性。尾翼后置的传统布局当飞行姿态变化时能自动调整,但是鸭式布局只要飞机角度变化一点就会越变越大,现代的战斗机可以 ...

模型上完全可以用,我曾经做过一架J10,做工很粗糙没有楼主做得好,前移一点重心,把静稳定度增加,这样实际上飞机也有自稳定恢复PITCH的能力,甚至比小尾翼飞机更稳定,主观上滑翔性能更好。但是这样就失去鸭翼机的优点,鸭翼产生的配平阻力反而比平尾要大,整机升阻比并不比传统布局的飞机来得高,但是在动力充足的航模上,这点升阻比损失并不明显,只要是这类飞机基本都是靠砖板飞行理论支持的。

网友C:
看我的,带陀螺仪的前翼

看我的,带陀螺仪的前翼

文件名:
描述: 1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d077ef3-ea01-11de-9971-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小白了,我一直以为市面上的歼十都是鸭翼可动的,才发现原来不少是不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带陀螺仪的前翼

文件名:
描述: 1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d077ef3-ea01-11de-9971-0014221b798a/
预览:
http://prefile30.rayfile.com/zh-cn/thumbnail/d304a8b5c5f59cd760a ...

这才是真正的电传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带陀螺仪的前翼

文件名:
描述: 1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d077ef3-ea01-11de-9971-0014221b798a/
预览:
http://prefile30.rayfile.com/zh-cn/thumbnail/d304a8b5c5f59cd760a ...

咋没有设备图呢?

网友:
好像玩带陀螺(也可以说是电传吧)鸭式前掠翼的人不多,需求不大!再说坛子里能人倍出,所以我就没必要在此哗众取宠了,呵呵!

改装后飞机非常稳,但是飞机在侧转的时候跟平常的飞机感觉稍有不同,有什么不同大家去体会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用的这张。电脑上直接量。还参考些照片。网上多的很。

可以用CAD 看3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