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老鸟!

楼主(2009-12-13):
飞机在空中突然加大油门,机尾自己会偏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飞机经常这样啊!在空中甩尾,炸了N次了,还没找到原因,KDS800+262B

网友:
换个922试试把

网友A:
调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加点转速,减点螺距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加点转速,减点螺距看看吧。
先調一下

网友:
换401就不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加点转速,减点螺距看看吧。
还是你说的有点用,我先调高油门曲线,就好了,飞了5块电池还没出现甩尾巴,下面那些叫换东西,换东西还用你来说吗?有米直接换个YT450不就不甩了,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在空中突然加大油门,机尾自己会偏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突然加大油门,大桨的反扭自然会突然增加,尾巴修不过来就跑呀!好正常呢!

陀螺修正尾巴是被动的反馈,发现尾巴偏了才去修正,如果设备反应慢加上尾巴力气不够的话,要应付突然的变化来会好吃力的。
要加快设备反应,只能升级舵机和陀螺。
要加强尾巴力气,一个方法是提高转速。

其实还有个老方法,把油门和尾螺距设一个混控,推油门时就会自动(主动)去补尾螺距(控里有这预设的选项),早年的电子设备没今天的厉害,通常都会用这方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说的有点用,我先调高油门曲线,就好了,飞了5块电池还没出现甩尾巴,下面那些叫换东西,换东西还用你来说吗?有米直接换个YT450不就不甩了,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不要盲目崇拜YT450   没调好一样的甩

网友:
尾舵的舵臂有没有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