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闪电的问题

楼主(2009-12-13):
新手入水不久有几个问题望大家赐教
船体说明:
船体:TFL 天福龙小闪电
马达:2604Kv 40mm乘20mm
电调:50A
电池:Li-po 3S 11.1V 2200mAh 30C
浆:原厂塑胶

问题:
1.小闪电一般速度在多少?
2.同样大小的内转马达能不能换成3900Kv的?
3.重心位置在什么地方?
4.今天试船发现很难起滑(基本不起滑),但是油门最大用手扔出马上起滑而且速度基本正常(40km/h左右)。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浆入水角度的问题?
5.电池大家一般放在什么位置?

上照片

楼主:
照片1

电池的位置

楼主:
照片2

浆的入水角度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

为什么没人理我?

网友:
你这是成品船吧!成品船一般都是跑不快的!先回答几个问题!
首先你电机就不用换了玩船的电机KV值不需要大,KV值一大扭矩就小,水的阻力比空气大的多!KV值大了一这50A的电调还吃不消要烧的!
看你的图船的中心太靠前了!但是小闪电空间小电池也就只好放那里,你可以把电调放后面来平衡一下中心!
看了你桨的图发现一这桨应该是435的吧!是大了点一可以多买点规格的桨一个个的试,427 430  432等!测试标准一跑一组电池电机非常烫的话就是桨大了,没温度就是桨小了,微热刚刚好!
还有你的电机是KV2600的可以用14.8V的电池跑,速度可以快很多的!

网友:
还有关于桨的入水角度问题,先不要调整,以上你都解决了还不行,在做调整,注意桨的入水角一般就上下1度左右进行调整幅度不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