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油机的问题

楼主(2009-12-13):
如果50油机改用1E34FHM-Z直机版汽油机
,能飞得起来吗,如果飞不起来,是不是换成90的大浆就可以飞?

网友A:
50机的外形尺寸你见过吗?图上的汽油机的外形尺寸你见过吗?

网友B:
呵呵 汽油机很大个的……

楼主:
我有50油机,我的意思是将50油机改造一下安装上去可以吗

网友A:
机身宽度要改到甚至比90 机的宽度还大,高度也要改,齿轮比也要改...........

网友C:
磁电机的汽油机尺寸太大了,而且也太重了,不好改。CDI的会小一些,但50机太小了,90的会好改些。

网友D:
动手能力高是可以的,估计50机要改汽油机,从头到尾都要改过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