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两边的外六角螺丝,用什么工具来松紧啊

楼主(2009-12-13):
请教一下,我的TG450,尾旋翼的中联两边是用的外六角螺丝,而不是内六角螺丝,用什么工具来松紧啊,一般的六角螺丝套筒好像外径太大,伸不进桨夹里面啊。
请赐教。

网友A:
买两个套筒,车一下就可以了.
我才花了10块钱不到,4块一个,找个机械店给你弄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成的工具都不行啊

网友A:
你就拿你的大桨夹的螺母给别人看就好了,都是3MM的螺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象是4MM的啊

网友B(2010-05-07):
5.5的套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