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终于知道什么叫失控

楼主(2009-12-14):
昨天中午,阳光明媚,空气不错,于是带着媳妇一块去飞飞450。出了门,无风。出了小区,靠,有风,还有点大。

到了地方,侯着风小了些,起飞。

翻了翻,我媳妇在旁边说,挺稳的。挺美,准备走一个圆周看看。刚走上,只见飞机一个劲往右后飘走,赶紧修正,没有反应!!!!大左舵,还是没有反应!!!!!!

我一下子明白过味了,失控了。。。。。。。。。。。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飞机从5、6米高的地方往下坠,心碎呀!!!!!!!

损失了一个横轴、主轴,奇迹般的,大桨没有坏,尾管也没有事。

仔细想想,应该天冷设备工作不太正常的缘故。

网友:
肯定是其它原因

网友:
兄弟,给土地爷拜了没?我每去一地,绝对先作揖

网友A:
检查舵机吧。也许不是失控,什么设备?同城玩航模的多了容易同频,要是别人加个功放,也可能造成你失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人,再敬上一猪头!保证飞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舵机吧。也许不是失控,什么设备?同城玩航模的多了容易同频,要是别人加个功放,也可能造成你失控

2.4G的控,而且就我一人在飞,不可能同频的

楼主:
回家后,修好,调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是失控的很诡异!

网友:
這個情況我都試過

這個什麼可能都有.應該不會是天冷吧.
當然也有這個可能.事實有時真的找不到結論.頻道原因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C:
失控真是不好说,PPM失控换PCM,PCM还失控换2.4G,2.4G还失控换什么呢?

网友:
三言兩語說不清楚.我處的山邊原先是天文台有很多電子呀發射呀等等.真的有時好地地突然無控.你打鉈全無反應眼白白無助地炒機都有幾次.有時開控那鉈机往一邊鎖定死不動都試過.太多可能說不清楚.講出來都無人信

网友:
如果有干扰源可要小心

网友:
要是附近有2。4G的  无限路由器 就会被干扰 真的  ~~!

网友:
赶紧修正,没有反应!!!!大左舵,还是没有反应!
--------------------------------------------------------------------------------------
从楼主的描述看,应该是进入失控保护状态了,原因肯定是干扰,
有外界干扰和飞机本身干扰两种可能,
既然一锅排除了外界干扰的可能, 那么干扰应该来自飞机自身!
--------------------------------------------------------------------------------------
顺便问一下一锅兄弟,你的机身是碳纤的吗

网友:
我用2.4G 控也遇到过 不过是在地面失控,感觉是掉频了, 用72M PCM 就没有 遇到过失控。 2.4G 也不是绝对就好。一样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控真是不好说,PPM失控换PCM,PCM还失控换2.4G,2.4G还失控换什么呢?

2.4G失控  换线控咯

网友:
楼上的把我的回答抢了。要是线也断了,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