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种胶水粘塑料结实

楼主(2009-12-14):
家里装修,
木工活很脏,
极为细微的木屑粉尘四处飞,
用家里的吸尘器吸,
结果.....
报废了,粉尘太细小了,
吸尘器里到处都是,
电机声音异常响亮,
不敢用了.
后来发现了在木坛的" 旋风集尘器" 的帖子,
立即毒发,细细分析到半夜,
第二天就外出四处购买材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
总算做好了,
效果非常不错,
但是,发现各问题,
我买的塑料桶用AB胶粘不住,
请教大家,
什么胶水粘塑料能结实些呢.

网友:
热风枪+塑料焊条。

网友:
塑料是有很多种的!不同的塑料要用不同的胶水粘!

楼主:
先后买了2种

一种就是家用的水桶,带盖的,
估计是回收的废塑料劳作的;
另外买了个"钢化"的塑料桶,
卖家说是钢化的,不是普通塑料,
回家用开空器\剪子剪,
感觉是不同,
普通塑料的很脆,用剪子剪就裂...
"钢化"塑料用剪子剪不开裂,有些韧性;
对于材料我不恨了解,
只能提供上述直观的感受了.

另外,我用AB胶粘贴之前,
都把粘贴部位用砂纸打磨粗糙\清理干净,
方便粘贴
但明显地一种普通塑料粘得结实,
而第二种"钢化塑料"明显不吃胶.

不知是手法不对,
还是胶水没选择好,
我觉得是胶水不对路....

网友:
我用玻璃胶粘过塑料挺结实的,但不知是不是你说的这种塑料,可以试一下不是很贵,有好几个档次最好买好些的

网友:
聚丙烯 AB胶是粘不上的。好好象有这用专用的胶枪吧。也可以烙铁加点塑料边角料功率要大点的

网友:
用砂纸打毛,用热熔胶,应该可以。

网友:
锥桶怎做?LZ上个图。

楼主:
回8楼

在木坛上看到的帖子,
用现成的花盆(圆锥形)做锥筒

网友:
{"钢化"塑料用剪子剪不开裂,有些韧性;}这个好啊,做锥筒很好的。

网友A:
呵呵,按目前是带一个防尘口罩,灰尘随便飞。

楼主:
不行啊

引用 网友A:
呵呵,按目前是带一个防尘口罩,灰尘随便飞。
还没有独立的工作间,
满屋子都是,
另外,最好做个旋风集尘器,
对自己也好阿

网友:
旋风集尘器效果最好!

网友:
等你的结果

网友:
马路上用的那个锥形的塑料桩做锥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