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问题:大家帮看看我的 450 尾巴为什么经常会突然顺时针摆一下?

楼主(2009-12-14):
我的 450:YT GF,尾巴是 401+DS520
上一次飞还没啥问题,尾巴锁得稳稳的(2月前了)

昨天去飞,就不行了
尾巴经常会突然顺时针摆一下。。。
打舵看了看,尾推还算顺滑啊,没感觉很涩。。
皮带松紧度检查了下,好像也没发现啥问题。(而且跳齿 貌似应该是逆时针摆吧?)

奇了怪了,大家指点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多谢!:loveliness:

网友:
你检查下是不是尾部滑动不顺畅

网友:
不好判断啊! 楼主有条件上个视频!

网友:
我之前飞机抖舵的时候,尾巴也会突然甩一下,也是受到了静电干扰,如果你用的亚托原配皮带,换下来,用副厂的看起来没有光泽的那种,没有静电,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意思是取下尾舵机,用手拉试试看顺滑不;

另外你检查下:皮带,大齿,反正转动地方不顺都会突然跳

网友:
换个401,换别人的陀螺试试

上个周才换了个发现是陀螺的问题!

楼主:
静电干扰的话,应该两边都会摆吧?我现在只会突然顺时针摆,
跳齿的话,JJ是会顺时针摆还是逆时针摆? (我怎么感觉应该会JJ突然没力,然后逆时针摆呢。。)
以上几个都排除的话,估计就得按 Su27兄的建议,换陀螺试了

网友:
我怀疑是你的皮带扫了一个齿,你检查看看

网友A:
回复一楼
以前我也遇过这样,我是将黏陀螺仪的泡棉双面胶换过,换软一点的就好了
给你参考了.....:loveliness:

网友B:
是悬停的时候顺时摆一下,还是一加油门的时候顺时摆一下?后面一种情况是正常的,前面一种情况很可能是电子干扰,慢慢查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一楼
以前我也遇过这样,我是将黏陀螺仪的泡棉双面胶换过,换软一点的就好了
给你参考了.....:loveliness:

谢谢!新思路,有机会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悬停的时候顺时摆一下,还是一加油门的时候顺时摆一下?后面一种情况是正常的,前面一种情况很可能是电子干扰,慢慢查原因吧

是悬停时突然顺时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