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装一套顺畅的悬挂

楼主(2009-12-14):
跟您悬挂的嘎吱声告别吧! 东西总是在他们顺畅的时候工作得好,悬挂也不例外。很多人关注于悬挂设定,用多粗的弹簧?用什么避震孔位?多浓的避震油?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的悬挂部件摆动起来像砂纸摩擦一样,这些设定又有什么意义呢?任何对悬挂运动的阻碍都会影响车子的操控,让您头疼。当您发现车子跑起来像笨拙的除草机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一下悬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了。一套“无阻碍”的悬挂能让您的设定达到最大的效果!提供稳定的操控!增加车子的反应!
需要的工具
轴承油
手电钻
摇臂钻孔器
金属打磨粉
工具刀
马达清洁喷剂
砂纸
锉刀
尖嘴钳
1 干净的悬挂是快乐的
您是那种觉得满车尘土能证明您跑车时候是个“狠角色”的人吗?这也无不可,不过尘土最大的功用是阻碍悬挂系统运作而已。任何一个车手都应该尽力保持车子的干净,特别是悬挂部分。在平路场上是如此,在越野场地更需如此!因为尘土泥泞太多了,它对摇臂插销、避震密封圈、转向杯、球头等可谓是浩劫。而且更不应该让车子积聚尘土,这只会增加车子的重量。
每一次跑完车都应该清洁车子,尤其是检查悬挂部分。如果不能整车清洁,那至少要用刷子把悬挂的尘土刷干净。有条件的话,用清洁剂喷洒插销转轴等
活动
位置,最好不要用水洗。
2 尺寸要合适
很显然,如果部件尺寸不吻合的话,不可能运动得顺畅。因为是大规模生产,所以即使是全新的车辆,它的摇臂、转向杯等的尺寸也可能是不精确的,不是松动的晃来晃去就是过紧。如果您觉得有啥部件不顺畅的话,用砂纸或者锉刀或者极慢速的手电钻,把引起摩擦的部分修整一下。仔细审视悬挂部分是拿到新车后的首要任务(特别是RTR)。不过修整之后,悬挂可能仍然感觉很紧。别着急,我们以下的文字会介绍。
3 加垫片
如果您发现悬挂部件有一点松动,可以加一些适合厚度的小垫片,保证部件尽量少摇晃,同时又摆动顺畅。各种小垫片(Shim/Washer)及垫圈(0-ring)是RC必备品,值得各种尺寸都买一些备用,我们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场合可以用到。
4 孔位修整
当部件尺寸很合适,但仍然悬挂不顺畅,那很可能是悬挂转轴的孔位有问题。最简单的检查办法是用手指夹住转轴的两端,看摇臂是否能自由的前后移动。如果不行的话,孔位就需要修整。选择合适尺寸的摇臂钻孔器,不要钻得过大,仅仅让摇臂转动顺畅就好了,再大就会松动。如果是用手电钻的钻头,记住要用最慢的速度。
5 球头套
球头套也可能过紧。解决办法很简单,用尖嘴钳轻轻夹一下球头套(套上球头的时候)。如果没反应的话,换另外一个角度夹一下,最终球头套的松紧会刚刚好。如果太松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牙签或者其他什么小东西,在球头套内部口沿的边缘部分,涂一层CA胶水。当这层干透之后,再涂一层,直到球头套套上去比较紧的感觉。但注意不要把胶水涂满求头套整个内部。
6 转向部分
转向系统也是悬挂的一部分。关键的一点是检查主转向轴,安装这部分的时候要注意转向轴要完全垂直,并且固定螺丝不能上得太紧!我们应该很仔细的,慢慢地锁紧转向轴,同时检查转向杯是否转动顺畅,直到感觉转动起来有一点点紧,然后往回退一点。这样可以保证转向系统尽量的紧,而又不会影响转向。
7 避震器
调整悬挂系统并只是摇臂、推杆的问题,别忘了避震器也是很关键的哦。最常见的不顺畅问题是来自避震器的内部,特别是避震活塞。如果活塞是树状倒模的,那边缘很可能会有毛刺,一定要把毛刺修整干净(但不要修得太多,不然避震油会在这里流过,影响避震的阻尼反应)。
8 密封圈
看看您的说明书,它一定会告诉您安装避震器密封圈前,要先涂一层避震油来润滑,最好用专用的密封圈润滑膏(有人会用轴承油,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步骤似乎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一定要照办!密封圈的作用不仅仅是锁住避震油不使外泄,如果它们没有被好好的润滑的话,会造成可观的阻力,并加速密封圈的磨损。
9 闪亮的转轴和球头
有人似乎认为只要高手才会搞这些玩意,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部件是在球头或者转轴上转动的,所以为何不让这些金属部分表面非常光滑? 在一块干净的抹布上,用油脂粘上一些金属打磨粉。然后,最简便的是把转轴直接夹在手电钻上,以中低速旋转,在抹布上来回擦。最终我们会得到一条“如丝般顺滑”的闪亮的转轴。
遥控器
调整
遥控器的设定也有可能影响悬挂,这就是转向端点的设定(EPA / end-point adjustment)。如果转向的量过大,有可能使轮子碰到避震器,或者转向杯碰到摇臂等等,使悬挂摆动不顺畅。而且长此以往会引起部件变形或者使
舵机
负荷过重而烧掉。调整过程如下:
第一步 把转向EPA调到最低的数值
第二步 在装上车轮的情况下,让轮子离地。把转向打到左边的尽头,然后慢慢增加EPA的数值,直到轮子(或轮圈)距离最靠近的,能碰到的任何悬挂部件有2mm的安全距离。轮子的前后部分都要检查,尤其前部特别容易碰到避震器或者摇臂。
第三步 转向打到右边的尽头,重复上述检查。另外,我们还要看看转向杯是否碰到C座之类。
第四步 调整到一切正常之后,把车子放到地上,四轮着地。在次检查EPA位置的各部件的距离。这就是您车子的最大转向行程,如果您以后要缩小转向行程的话,不要调整EPA,可以使用”双重转向率”(Dual Rate)。
结论
以上这些技巧并不会花去您很多时间,但是绝对可以让车子更快,更听话,让您一圈又一圈地爽跑。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7 21:51 审核通过

网友A:
偶是专业顶贴的

网友B:
干净是需要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