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新手入门指导,关于车高和下止点的调整

楼主(2009-12-14):
这段时间发现有很多新手在问这个问题,同时我在解答的时候发现了一下新手理解上的错误,所以想在这里开个贴,小小讲一下.

先来解释一些名词并给出定义:
车高:指的是当车子满载的时候(也就是可以跑的状态的时候)底盘离地面的高度.一般分前后两个高度测量.
最大车高:车子满载时,用车高尺嵌入底盘下放,可以得到的在轮胎不离地的状况下底盘与地面的最大高度.
下止点:悬挂臂上的那个小螺丝,用来调整最大车高用.
droop:为了方便理解,就作为是车高和最大车高的差值好了(也就是底盘在一般车高下可以向上移动的距离)
per-load:就是指减震筒顶端到弹簧限位器(在绞牙减震上就是那个在减震筒上可以转动的小圈)的具体.

接下来为了方便讲述,我自己要定义一些东西:
减震总长:在不上弹簧的状况下把减震轴拉到底,这时弹簧低托到减震筒上弹簧可以到达的最大点间的距离是我定义的减震总长.(减震在车上,考虑下止点的存在)
然后给出一个减震设定的基本公式:per-load+弹簧长度<减震总长.
这是一个一定要遵循的公式(不管你如何设定车高).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可以用减震上的那个调节环去压缩弹簧,因为那个环是调整per-load的,也就是车高的,而不是弹簧强度的.弹簧强度一定要通过换弹簧来变化.

在讲述如果调整车高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droop设定的必要性.

如果后轮的droop设定不正确,那么会在某些时候导致后轮抓着不够,车子开始甩.所以如果车子没有droop设定,跑起来就会又推又甩,让人摸不到头脑.但是如果车子的droop过大,会导致车子的底盘最大高度过高,同时滚动中心也提高,失去安定性和快速感应能力.

下面开始讲重点:如何调整车高和最大车高.
我用的方法会和一般的标准方法有出入,但比较容易掌握.而且可以少买一把尺(droop尺)

先来说需要准备的东西:
调车板(没有的话平整的桌面也可以),车高尺(一般不是很贵),内六角螺丝刀(用来调下止点)

好了以后,先将车放到调整板上放平(去掉轮子),然后(如果是2楼板设计的车的话)松开固定2楼板的螺丝,把车的底盘按平在调车板上,再以对角线顺序把螺丝上紧,目的是为了去除底盘的tweak.如果是澡盆底就不用做这个了.

然后,把下止点的螺丝放开,不让它生出悬挂臂.好了以后,把满载的车子放到调整板上(带轮子),把减震筒上调整per-load 的那个环都松到顶,得到最小车高(前后都是)这个时候用车高尺量一下底盘最前端左右两边,应该是相等的,然后再量悬挂臂中心左右两边,也应该是相等的,后轮也是一样,要保证在开始调车高之前左右的平衡.如果不平的话,再检查tweak和悬挂部分的安装,力求做到最平(如果很平了,那你就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好了以后在减震正面中间和那个环正面中间做记号,为以后数圈调整方便.现在就可以开始设定车高了.记住,两边要平衡,用那个环,两边圈数要相同,好了以后用车高尺再次测量那几个位置,如果不平,可以调整那个小环,两边不一样也没关系(但差别保持在1/4圈内).
P.S.在测量车高时要先将减震压缩,然后让它自然反弹.

接下来是最大车高.完成了刚刚的调整以后,车子到达最大车高最大值.接下来就用下止点来控制这个高度.用内六角螺丝刀转动下止点螺丝,同时配合车高尺的嵌入.

具体的调整大家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重申per-load+弹簧长度<减震总长

最后,给出一些国内基本地形的设定:
高抓平整路面:
车高:
前5mm,后5.5mm
droop:2mm

一般路面:
前7mm,后7.5-8mm
droop:2mm.
一般跑街的都可以参考第2种设定,做少量调整,车高不要过10mm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