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手拉引擎的维修

楼主(2009-12-14):
手拉引擎在RC世界很常见,尤其是RTR的车子。只需要猛拉几下,引擎就发动了,多方便。但是拉着拉着发现绳子卷不回去了,也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时候,怎么挠头或者摔车子都没用。可是手拉器可能只是出了很小的状况,只需几步的维修:
1 首先,把引擎从车架上拆下来,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摆弄引擎。还有最好把弯管和排气管都拆下来,这样会更顺手。 然后把整个引擎表面都擦干净。
2 把后盖上的螺丝松开。手拉引擎的固定螺丝可能有不同的尺寸,所以要记住每个螺丝原来的位置。在插螺丝的过程中,要用手按住手拉器的盖子,使它保持在原位,不然你可能要体验一下手拉器“爆”开。
3 松走所有螺丝之后,还要很小心的把手拉器的盖子慢慢的拔出来,不然里面卷着的弹簧同样会爆开(很危险)。如果可以的话,把单向轴承也拆下来。
4 如果只是手拉线脱落导致的问题,那很简单,把它绕回去就好了。 但有可能是手拉线缠绕打结,或者是和弹簧缠在一起了,那我们只好把所有东西解开,重新绕一次。
5 在解决绕绳问题之前,我们先花点时间看看弹簧: 正常来说弹簧一端应该连接手拉器底座,另一端则连接手拉绳卷轴。我们要记住哪一端是接哪里的,以及弹簧的缠绕方向。如果手拉绳的出口是在左边,那么弹簧由外到内应该是逆时针方向的(如图方向看手拉器底座)。如果手拉绳在右边出,那方向就反过来。一般来说,手拉绳的缠绕方向和弹簧是一致的。
如果弹簧断掉了,最好是换一个弹簧。 在紧急的情况下,如果弹簧只是断了一截,我们可以尝试用钳子把断的那一段钳成原来的形状,照样可以用。
6 把手拉绳接上卷轴,然后仔细的,在卷轴内部的圆孔绕弹簧。由于设计的不同,您有可以需要从外到内绕(如图),或者反过来。每绕一圈,要用手指紧紧压住,防止松脱。
7 当弹簧搞定之后,应该像图中那样,这时候手拉绳还是松弛的。然后把手拉绳先卷轴上卷好,要注意跟弹簧同方向。直到手拉把手紧紧的碰到卷轴。
8 小心的把卷轴放回底座。注意不要碰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导致弹簧散开,刚才的工夫就白费了。现在是最考验技术的环节了,从外面看进去,弹簧的一端跟底座的接口不是对齐的,这是因为此时弹簧还没有压力。您需要用很细的尖嘴钳或者六角螺丝刀,勾住弹簧这端,卷出更多的圈,直到对齐接口,最后勾住底座。记住尽量把弹簧卷紧一点,不要松。
9 最费时间的步骤完成了,现在我们小心的把手拉器,按原来的方向装回引擎后盖(手拉跟后盖边缘吻合)。上好螺丝,然后猛拉几下,运转正常。哈哈,搞定了。
小窍门 对付卡住的手拉绳
有时候手拉中途好像卡住了,这时候甚至不需要吧引擎拆下来,用一个扳手在手拉器的盖子上敲几下,很多时候绳子又神奇的卷回去了。这是手拉器内积聚了脏东西的征兆,回去要好好拆开来清洁一下了。喷一点清洁剂,直到它工作顺畅。
总结
修理手拉并没有听起来那么棘手。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弹簧和手拉绳是如何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