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如何调整遥控器 入门篇

楼主(2009-12-14):
当前市面出售的遥控器,形状各异,通常它们有大大的液晶屏幕,还有好些按钮。 更麻烦的是,每个牌子的遥控器的设定流程和项目名称都不同。其实,我们不必担心。遥控器无论多复杂,其基本的功能都是类似的。

在你调整之前,Reset!
如果你手上是一个新遥控器,那这个不成问题。但如果已经用过,或者已经调整过了,你就需要确ren所有参数都已经回到出厂的设定。因为如果一些关键的参数乱了,有时你就调不出想要的效果,反而令你更混乱!看看说明书怎么Reset吧

另外,你的转向机构和悬挂系统上的推杆,都按照说明书推荐的长度来装配的吗? 我们见过很多人对此很马虎,以至不得不重新调整一次遥控设备。

检查接收机
这显然是不用说的了,但确实有人会忙中出错,装错发射模组、晶体,或者没有接接收电源,等等。

选择模型记忆
如果你的遥控器是有多个记忆的,就可以同时储存多辆车的设定。玩不同车的时候,只要选另外一个记忆就行了。 有些遥控器是按1、2、3的标号来储存的,而有些允许你给每个记忆起个名字。

调整舵机中位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必须在其他遥控器设定之前完成。舵机转动的角度有一定的物理角度范围,顺时针和逆时针都有锁止点。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使车子的中位跟舵机的自然中位一致。
首先,我们要把舵机的转盘(或者摇臂)拆开,露出齿轮状的舵机输出轴。然后,确定遥控器中的“偏移”(Trim)和“内部偏移”(Sub-Trim)都处于“0”。然后我们打开接收机的电源开关,舵机就会自动转到自然中位。
正向还是反向?
你不想往左打方向舵,车子却往右转吧?拿着舵机转盘虚扣在舵机输出轴上,就可以知道遥控器的方向是否正确,如果反了,请调整遥控器的“反向”(Reverse)设定。
同样的,舵机转盘虚扣在舵机上,比划一下,看左右前轮都正对前方时候(或者油门刚好闭合的时候),转盘大概在什么角度,然后把转盘扣入舵机,上好螺丝。这样,车子的物理中位和舵机的自然中位就基本一致了。

偏移量设定

调整遥控器的“偏移”(Trim),这时你只需要按2、3下按钮,车子就可以跑的很直了。如果情况不是那样的话,说明转盘角度扣错了,或者你的推杆(如图中BC段)需要重新设定长度。
直角最好
一般来说,当舵机在中位的时候,转向机构的 ABC 及 BCD都接近于直角,是最好的,能充分地利用舵机的速度。 如果角度太偏,就会造成大小弯,或者转一边的反应比转另一边灵敏的情况。一般地,说明书给出BC段的建议值,都能令中位的角度近似直角。如果不行的话,你要再拆除转盘,调整BC段连杆的长度,然后再比划位置,装回转盘。

电调设定
对于电车来说,电调依靠感应遥控器的三个点(中位、全油门、全刹车),来设定其输出反应和油门扳机之间的比例对应关系。如果你改动了遥控器上的参数,那么电调也要重新设定。当今的电调都是“一键式”,设起来很容易。请参考您的电调说明书。一般来说,电调是不需要遥控器反向(Reverse)的。

端点调整
当中位设定好之后,我们要集中精力对付端点的设定(EPA)。这对于数码舵机来说尤其关键。如果端点不正确的话,舵机就会在这位置不断的用力推(拉)推杆,给舵机造成不必要的压力,甚至会可能烧毁舵机。
在这里的原则就是,车子物理上的端点不能小于遥控器设置的端点。比如说,车子结构限制了前轮的最大转向的角度,那么遥控器给舵机的指令就不能超过这个角度,因为如果超过了,轮子也不会再转多一点,只有舵机在不断使劲,但没有效果,徒然浪费电力。
提起车头,把方向向一边打到尽头,如果你听到“嘀嘀嘀”的连续的舵机声音,那说明端点设定过大。请把EPA调小,直到刚好没有连续的声音。(数码舵机很敏感,在任何位置有间歇的声音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调整另外一边。

路面测试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最基本的设定了,该把车子放到路面上跑跑,根据感觉再进一步设定。你的遥控器可能要很多很多的参数可以调整,但是以下几样是必调的:
内部偏移(Sub-Trim)
遥控器的“内部偏移”参数,可以让你在车子基本调好之后,作更精细的调整。我们一般只对转向使用这个功能。即使我们调好了中位之后,车子跑直线的时候,可能仍然会有点偏,Sub-Trim可以把它调直。如果你怎么调都无法把车跑直的话,说明车子可能有机械上的问题。请检查车子的装配,包括连杆、悬挂、轮胎;还有一些设定,比如Camber,Toe-in。

双重转向率(Dual Rate)
这个参数可以同步的增加或者减少左右两个方向的转向角度,同时增加或减少转向的反应速度。如果你希望反应更灵敏,可以把Dual Rate设高一点。如果希望表现更温和,可以每次把Dual Rate调小一点。很多遥控器可以在你驾驶的过程中调节Dual Rate,十分方便

反应曲线 (Exponential)
大多数的高级遥控器都可以调节转向和油门的反应曲线(或者叫做“指数曲线” Exponential,简称Expo)。反应曲线会把转向或油门的的反应从线性(直线),转变为一条S型的曲线,该曲线的中间部分会穿过原来的直线(产生一个交点)。
举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多会把油门曲线中,交点以下的部位调成向下凹、以上的部位向上拱起,这样可以更精细的控制慢弯的速度,而加速会更柔和。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先快后慢”或者“先慢后快”的反应。如果设定是线性的,如果遥控器转动25%,那么舵机也会转25%。但如果你用了反应曲线,遥控器的25%可能只对应舵机的10%,相对应地,当遥控器在50%到100%之间的时候,舵机反应会更迅速。
少量调整反应曲线的话,不会有强烈的效果。如果你觉得车子在转向的初段过快或者过慢,或者油门初段的加速太强或者太弱,都可以调整这个参数,直到最理想的效果。

以上是遥控器最基本、最必要的设定,当然高级遥控器还会有很多可有可无的功能,有些你一辈子都不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