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如何刨海绵胎

楼主(2009-12-14):
大家对海绵胎可能会又爱又恨。爱的是跑海绵胎是很来劲的,抓地力很好,又不用粘胎,而且即使磨到接近轮圈了,还是很咬地,更何况相对于橡胶胎来说,海绵胎要便宜很多。恨的是,当新的海绵胎从包装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直径都是大大的,而这种大一点用处都没有,直到我们把它放到刨胎机上,修整到适当的直径。以下我们请来高手Josh,解释一些如何用好刨胎机,让你的海绵胎在赛道上发挥更快的速度。
难度: 1.5 (5分制)
时间: 20分钟
工具: 刨胎机、卡尺、锉刀、砂纸
第一步 准备工作
在你打开刨胎机之前,你需要判断你究竟要给轮胎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是在处理一套全新的轮胎,还是把旧轮胎修整到合适的直径呢?如果你在处理使用过的,已经变成锥型的轮胎,并且使另外一只直径配对。那么你最好先处理直径比较小的那一只,然后用对另外一只进行配对。这样刨去的厚度就能尽量的小,使轮胎的整体寿命最长。
第二步 粗刨
如果是全新的轮胎,那么其直径是大大超过所需要的,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粗略的把它们刨到接近你需要的尺寸,然后再精细的调整直径。
首先要确定轮圈上没有沾上什么杂物,而刨胎机的轮圈结合器上也没有杂物,特别是轮胎碎屑。否则,这会影响轮胎最后的垂直度及真圆度。 而且,轮圈固定器不能上的太紧,那会把轮圈挤压变形,也会影响真圆度。
有些刨胎机可以设定轮圈的转动方向,如果可以设定的话,在粗刨这一步,应该使转动方向朝着自己。 一般来说,粗刨应该把直径设成比你最终需要的直径大1mm。然后轮胎按照刨的先后顺序放在一旁摆好。这样,精刨的时候,使用同一顺序(先粗刨的先精刨),让每只轮胎都有充分的时间来冷却,以保证其最终直径的精确度。
第三步 精刨
这一步里,你就要刨到最终的尺寸了。大多数的刨胎机都有某种标尺及锁定装置,所以在刨胎时,我们应该使直径保持恒定。推荐的方法刨第一只胎的时候,用游标卡尺在轮胎的不同位置上测量其直径,一但到达正确的直径,马上锁定标尺,让另外其他三只保持这个直径(前后胎可能要求的直径是不同的)。
另外,刨好以后,最好让刀具在轮胎上面再来回几趟,使轮胎表面尽量光滑。
第四步 修边
圆角还是方角?
最常见的做法,是在轮胎的边缘上修出半径为1.5mm到3mm的圆角。这样可以在赛道上提供最恒定的表现 。 Josh认为,如果赛道是超级咬的那种,你可以把圆角半径修得更大,这样使得车子的横滑更容易受控制,而且不会损失过多的抓地力。圆角的轮胎使车子过弯压到路肩的时候,不至于忽然失去抓地力,使车子姿态失控。 而且,可以有效减少轮胎边缘崩缺的现象,平时你或者体会不到崩缺的后果有多严重,但是一小时A组决赛到最后几分钟,就会显示出来。
方角的形状不是太常用,因为这样的话,整个轮胎的压力大部分都会压在方角那里,从而减低那里的侧向抓地力。如果你把前轮刨成方角,转向就会变弱。 方角的后轮会使车子非常不协调,因为它产生了更大的纵向抓地力,而减低了横向抓地力。只有在非常平整的地面,方角后胎才能发挥正常。
通常来说,前后轮胎都使用相同的边角形式,除非是1/12电车,这种车上前轮使用方角、后轮使用圆角是比较常见的。Josh会在十分粗糙而且抓地力很弱的场地使用方角前胎及超大圆角的后胎。 方角前胎可以避免过度转向(甩尾);而超大圆角后胎可以使车子在起伏的地面有更稳定的抓地力,使车子比较容易驾驶。
有倾角的轮胎
把后胎刨成有倾角的(锥型,外大内小),是应付长时间的油车决赛的一个技巧。在
比赛
时间较短的电车领域,这是完全没必要的,平的轮胎就够了。在油车比赛中,如果轮胎没有刨出足够的倾角,那么轮胎会平行的磨损,或者磨成内大外小的锥型。这样会大大增加轮胎在比赛末段崩缺的机会。 Josh通常会把后胎刨出1度的倾角,就是轮胎外面的直径比内部要大。 如果是在非常高抓地力的场地,倾角可以更大,但最大不要超过2度。很多高级的刨胎机都可以调整倾角,但是如果你的机器没这个功能的话,就只好用大锉刀来实现了。
你的轮胎在精刨之后就是方角的,这时要用锉刀或者砂纸,把内部和外部的边角修圆。同时,把轮胎的表面再磨一磨,这样表面可以更光滑,而且能让轮胎更快的适应赛道。你可以用手拿住砂纸来磨,但最好的方法是把砂纸剪一小段贴在一条棍子上,这样更容易控制,效果更好,而且让你的手更干净。
120号的砂纸通常效果很好,但是对于更硬的轮胎,我们可以用更粗的砂纸;而对更软的轮胎,要用更细的砂纸。刨胎机通常会留下很多没刨到的地方,砂纸会更进一步的把碎屑刨走。 在这一步,如果可以的话,要把轮圈旋转的方向设置为背向你,这样小碎屑或者有时砂纸拿不好的话,就不会飞向你。
第五步 记录数据
在你认为轮胎足够冷却之后,对其他的三只轮胎重复相同的工作。 最后,在把轮胎装上车子之前,再次测量轮胎的直径,并记录在纸上。每次跑完车回来,再测量一次直径记录下来,就可以跟踪轮胎的损耗程度,这是一个重要的数据。
准备比赛用胎
对于海绵胎来说,前后胎或者左右胎的磨损程度不会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多做测试,使轮胎的直径能配合磨损速度,获得最佳的效果。
电车
对于电车来说,有些高手会先估计磨损程度和形状,然后做出4条不同直径的轮胎,然后跑几次练习赛,把四条轮胎磨到同一直径。然后把这套轮胎保存起来,直到正式比赛才用。 这套轮胎已经跟赛道磨合得很好,而且也能满足时间比较短的电车比赛的直径要求。 而用这套最适合的轮胎跑了一轮比赛之后,可以左右对调。 记住,使用不同直径的轮胎只是为了测试,比赛的时候是没人这样做的。
油车
而对于油车,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高手通常会在预赛特别是决赛中使用直径有差异的轮胎。对于每一条赛道来说,你都要测试轮胎的磨损特性,这个跟赛道形状、驾驶手法、还有车辆设定都有很大关系。当你获得足够多的数据,你就有经验估计出磨损速度及初始的轮胎直径。
对于中等时间的比赛,如果赛道是顺时针的,那么前后的左胎都应该比右胎直径大0.5mm。如果后轮磨损得比前轮快,那后轮也应该比前轮大0.5mm。前轮比后轮直径大的话,会带来轻微的推头特性;而如果后轮直径大的话,会偏向于甩尾。所以随着轮胎磨损,车子的操控特性会发生改变。
对于长时间的比赛,我们来举个例子:在顺时针的赛道,比如我们想跑60mm的轮胎,高手会测试左前轮胎60.5mm、右前胎60mm、左后胎61.5mm,右后胎61mm。 然后,我们根据实际数据,估计下一套新轮胎应该使用什么初始直径。
结束语
正如很多选手常常会告诉你,如果你的轮胎不正确的话,车架设定得再好也没用,你不会赢得比赛。要记住轮胎是比赛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要多做实验,多收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