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解决引擎调整的五大问题

楼主(2009-12-14):
有时候,引擎就是怎么都不听话,好象你的调引擎的经验都不管用了似的。更糟糕的是,当你越调越沮丧的时候,引擎却越来越运行不正常。这时候你或许会想:这引擎永远跑不起来了吧? 这就是创作这篇文章的原因。下列五大引擎问题也曾经让我百思不解,当这五个问题都解决之后,让你的引擎正常运转应该不成问题。

1 引擎无法启动
如果引擎本来运行良好,但是现在却无法启动了,其可能的原因有:
a 火咀烧掉或者点火器没电。 用点火器去点一个新火咀或者用确定有电的点火器去发动引擎,可以查出究竟是点火器还是火咀出了问题。
b 引擎在熄火后无法再启动。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引擎很可能是过热了,导致压缩比不足或者燃料在化油器就已经蒸发了,以至无法点燃进入燃烧室的油气混合气。请在下次启动之前让引擎冷却一段时间。

图:在你更换“坏”火咀之前,用点火器点一个好火咀试试,或许是点火器没电而非火嘴的问题。如果新火咀发出红白明亮的光,代表点火器正常,要更换火咀了。

2 怠速不规律

如果你不得不无数次的调整低速油针,那说明引擎或者油路很可能有漏气的问题。
a 请清空油箱,用油管把出油孔和回压孔连接起来,然后浸入水中。捏一捏出油孔那端油管,给油箱增加点压力,然后再捏下另外一端。你看是否到有气泡从油箱冒出来?请看清楚气泡究竟是从什么位置冒出来的,有些位置漏气可以用硅胶修补,而有些位置就只能换油箱了。
b 如果油管漏气的话,用肉眼找出漏气孔是很困难的,所以还不如直接换一段新的油管吧。
c 油滤也可能漏气,仔细检查油滤的壳体是否旋紧,以及密封胶圈是否已经老化或者破损了。
d 最后,但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引擎漏气!这时候不需要去查找引擎那里出了问题,你需要做的就是拆开引擎,然后在每个接合位置涂上厌氧密封剂(包括后盖、化油器、以及高速油针上的所有接合位)。另外检查所有密封胶圈,替换看起来有问题的胶圈。

图:油滤是检查漏气时候一个必查部件,其中最常见的是密封胶圈故障

3 引擎在启动台上能运转,但是车子下地或者刹车时候就熄火

这说明离合器有问题。离合器有些部件安装不正确,导致在怠速时引擎已经开始驱动离合杯。在很低速的时候,引擎或者还有足够力气推动车子,但是当车子一停下,引擎就会灭了。熄灭引擎,在放开刹车的情况下,转动离合杯,如果它转动得不是很舒畅,那说明你碰到麻烦了。 请把引擎从车上拆走,然后拆除分解离合器,仔细观察是否有安装错误,或者有什么部件磨损或者烂掉了。更换你认为有问题的部件。如果没有部件有问题的话,那看看离合器里面的轴承是不是转得很顺。如果离合杯不转动的话,更换轴承。
在重新安装离合器之前,用细砂纸把甩块表面及离合杯内表面轻轻打磨一下,磨掉附着层,然后用马达清洁剂或者工业酒精把两者都洗干净。

图:甩块应该能够迅速弹回

4 在怠速到全油门的过程中引擎有迟滞

首先,检查低速油针是否位置正确。让车子在地上跑几秒,以清空引擎积油。把车子提起离地,在怠速的情况下,捏住油管。正常情况下,在一两秒之后引擎转速会慢慢升高,然后熄灭。如果引擎马上熄灭,那说明你的低速油针收得太紧了(贫油); 如果在超过一两秒之后,引擎才有变化,那说明低速油针放得太多(富油)。过于贫油或者富油的设定都会让引擎在加速的时候有些迟滞。如果调整油针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试下用个更“热”的火咀,因为燃油可能会过分冷却了你的火咀,使它难以点燃燃烧室内的油气。

图:如果调油针不能解决加速迟滞问题的话,换一个更“热”的火咀

5 引擎忽然乏力
可能性有;空气滤清器太脏,或者排气管堵塞了。
如果你有以上其中一个问题,你怎么收紧高速油针,引擎性能也不会有改善,因为它缺乏顺畅的进气或者排气。请清洁您的气滤,涂气滤油,或者拆除并清洁排气管。 如果排气管出口堵塞了,那么让出口朝下,清理出口的脏物。如果排气管内部堵塞,那么用压缩空气把脏物喷出来。在排气管出口吹入压缩空气,那么脏物会很容易的从入口送出来。

网友(2010-04-23):
好详细的入门知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