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数码舵机–RC的肌肉 (1)

楼主(2009-12-14):
如果你的车子上没有安装任何数码
舵机
的话,那你需要马上停下来,好好看看本文章。
数码舵机比它的模拟舵机兄弟工作起来,表现要好很多。数码舵机可以提供更高的精度以及减少“无反应区”,由此可以带来更快的操控速度,和更快的加速及更猛烈的刹车。同时在整个行程范围内,它都可以提供更恒定的扭力,因此可以更好的使舵机保持在某一个位置(这对于大脚车的高速转向来说尤其重要)。现在让我们来了解写时常上的主流数码舵机吧
模拟还是数码?
数码舵机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现在,几乎所有主流厂商都有生产。比起模拟舵机,它有两大优势:速度、保持力。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数码舵机的微处理器,在控制舵机的动作上,要比模拟舵机的最高要快6倍!当数码舵机的“大脑”错反馈电位器接到一个信号,告诉它输出轴的当前位置,它的反应是如此之快,以至不存在“无反应区”。
“无反应区”是指输出轴必须从当前位置旋转一定的角度,才能引起处理器发出指令来改正它的位置。因为数码舵机的信号刷新频率通常是300次/秒,而模拟舵机只有50到60次/秒,因此数码舵机可以更有力的保持正确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保持力”。其另一个结果就是产生“嗡嗡”声,即使舵机是在空闲位置,也会响。而更多保持力的代价是数码舵机会消耗更多的电力。因此玩油车的话,高容量的NiMh
电池
组是必须的。
塑料齿轮还是金属齿轮?
当你买舵机的时候,齿轮是首要考虑事项。舵机齿轮通常由塑料或者金属制造(铜或者铝合金)。你也会猜到,塑料的成本要比金属的便宜很多,但是强度比较差。有些厂商的每款舵机都分塑料齿版本和金属齿版本,而塑料版本通常的扭力参数都比较小。但是,塑料齿轮有一个优胜的地方就是产生很少的无线电干扰。 而电子噪音严重的舵机有可能导致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顶机车手会在油门上用塑料齿舵机的原因。
多极马达还是无芯马达?
驱动舵机的通常有2种马达,多极和无芯。多极马达的结构与传统马达类似,所不同的是他们有三到五个转子磁极(功效等于小型电磁铁)。5极的马达会比3极的更精确。不过无论多少极,它们都有一个无芯马达不具备的特性,就是当马达的转子的其中两极,都处在同一个永磁铁的范围内的时候,扭力会比较小。因为两极“分享”了磁场。对于你的540马达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舵机要在受力的情况下,持续几秒的保持在同一个位置。
无芯马达并不使用如此原理的转子。 一个轻量的电线“篮子”内,装有永磁铁,作为转子。这样的设计会比铁芯的转子要转动得快很多,特别是在改变运动方向的时候。而且这种马达比极性马达有效率得多,但是产生更多的热量,而且对震动更敏感。
图:跟传统转子不同,无芯马达使用一个很轻的线“篮子”
参数代表什么? 扭力 Vs. 速度
舵机通常以它在无负载的情况下扫过完整的60度,所需要的秒数来表示速度;用公斤(或者盎司 Oz)表示扭力。另外,多数厂商会提供舵机在4.8伏特(4节电池)及6伏特电压(5节电池)下的参数。即使没有提供6伏下的参数,在这个电压下使用舵机也是很安全的,除非厂商有其他说法。
通常来说,你应该购买在你的预算允许内的最快的和最大扭力的舵机。厂商通常对同一宽舵机分为两个型号出售,唯一的不同是一个的齿轮比是偏重速度,另一个是偏重扭力。如果你必须作出一个选择,那选择更大扭力的吧,因为如果舵机没有足够的力量转动车轮,再快的速度也是没用的。
Airtronics / Sanwa
Airtroncis比其他厂商提供更少的数码舵机,只有3款。不过它们在某方面是不错的。 舵机使用标准尺寸的外壳及无芯马达。94758Z的0.06秒转动速度,是市面上其中一款最快的舵机(跟Futaba的S9254相当)。94755Z使用塑料和金属的齿轮的组合,其他两款是全金属的。
Futaba
提供11款数码舵机,而且产品线是最多样化的,有塑料齿、金属齿、小尺寸、标准尺寸、大尺寸,另外还有薄的标准尺寸舵机,及低重心的型号。S9254同样是最快的舵机
Hitec
Hitec的产品以价格优势而闻名。在11款产品当中,大部分是标准尺寸的,一款是迷你舵机,全部都使用金属齿。 HS-5996, HS-5997 和 HS-5998 有钛合金齿轮 (只有Hitec有)。HS-5955的333 oz.-in.扭力是最为强力的舵机之一。
JR Racing
JR的数码舵机全部是标准尺寸,金属齿,及高效率的无芯马达。DS9000T的282 oz.-in的扭力也算相当强悍
KO Propo
KO的产品线比较独特,在列表上标有“ICS”的标准的数码舵机,而标有“FET”的使用FET管增强动力技术的型号。KO还提供一系列相对便宜的全塑料齿轮舵机。有标准尺寸舵机,也有1/12用的迷你舵机,以及大舵机。所有KO的舵机都使用无芯马达
Item no.
Torque
(oz.-in. @ volts)
Transit time
(sec.)
Gear type
Motor type
Weight
(grams)
Case size
Price*
Airtronics
94755Z
81 @ 6
0.11
P/M
Coreless
Standard
$105
94757Z
115 @ 6
0.07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0
94758Z
115 @ 6
0.06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0
Futaba
S3150
51.4 @ 4.8
0.25
Nylon
Coreless
Slim standard
$60
S9650
62.5 @ 6
0.11
Nylon
Coreless
Mini
$60
S3151
43.1 @ 4.8
0.21
Nylon
Coreless
Standard
$35
S3152
87 @ 6
0.18
Nylon
Coreless
Standard
$50
S9254
47.2 @ 4.8
0.06
Nylon
Coreless
Standard
$110
S9255
112 @ 4.8
0.17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S9350
139 @ 6
0.12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00
S9351
192 @ 6
0.13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0
S9451
121 @ 6
0.10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80
S9550
83 @ 6
0.11
Metal
Coreless
Low-profile
$80
S9550
83 @ 6
0.11
Metal
Coreless
Low-profile
$80
S5050
264 @ 6
0.20
Metal
5-pole
Large
$90
Hitec
HS-5245
76 @ 6
0.12
Metal
3-pole
Micro
$48
HS-5625
131 @ 6
0.14
Metal
3-pole
Standard
$55
HS-5645
168 @ 6
0.18
Metal
3-pole
Standard
$55
HS-5925
128 @ 6
0.08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90
HS-5945
181 @ 6
0.13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90
HS-5955
333 @ 6
0.15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HS-5996
111 @ 6
0.10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HS-5997
181 @ 6
0.14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HS-5998
250 @ 6
0.19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HS-6635
83 @ 6
0.15
Metal
3-pole
Standard
$48
HS-6965
111 @ 6
0.08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85
JR Racing
DS8550
188 @ 6
0.15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DS8800S
98 @ 6
0.10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0
DS8800T
188 @ 6
0.18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0
DS9000T
282 @ 6
0.15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DS9000S
282 @ 6
0.15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KO Propo
PDS-2363 ICS
111 @ 6
0.08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33
PDS-2364 ICS
180.5 @ 6
0.13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33
PDS-763 ICS
90.3 @ 6
0.14
Plastic
Coreless
Standard
$54
PDS-764 ICS
104.2 @ 6
0.16
Plastic
Coreless
Standard
$54
PDS-8044 ICS
333 @ 6
0.20
Metal
Coreless
Large
$130
PDS-949 ICS
38.8 @ 6
0.09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00
PDS-2343 FET
111 @ 6
0.08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PDS-2344 FET
180.5 @ 6
0.13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PDS-2123 FET
131.9 @ 6
0.06
Metal
Coreless
Standard
$115
* 价格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