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玩油车的11个常见错误

楼主(2009-12-14):
在油动RC领域,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会或多或少的犯上同类型的错误。很奇怪的是,即使你有很多经验,即使这种该揍的错误你已经碰到过好几次了,它还是会发生。下面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以及如何避免。
第一 启动台电线反接
不要笑!! 我们已经见过好多次了,你的引擎或许会发动,但是发动的机会很小。在你检查和更换火咀、燃料、油管等等之前,请确定你的启动箱飞轮是朝正确的方向转动。
避免这种错误,你要注意启动箱
电池
、接头和马达布线。从引擎正面看(曲轴方向),引擎的飞轮是应该逆时针旋转而启动箱的飞轮应该顺时针旋转。
第二 失效的发射或者接收电池
在开始一天的跑车之前,你必须检查发射机电池和接收电池是否有足够的电。忘记打开或者关掉遥控、忘记充电、或者更换发射/接收电池是造成代价昂贵的油车事故的头号凶手!
养成习惯,在跑车的日子的前一晚,充好发射和接收电池。如果你使用碱性电池的话,在整天的使用之前必须更换。
为了避免发射机或接收机无意中被打开,在把设备装箱运输之前,,拔掉接收机电池的插头,并且拿走发射机的电池,到了跑车的场地之后再把电池装好。
在每次发动引擎之前,都要检查一下
舵机
对
遥控器
是否有反应,以保证引擎受控。如果舵机转的很慢,或者不动的话,那说明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第三 不稳固的空气滤清器
唯一保护引擎不受尘土侵害的东西是空气滤清器。如果你在一个很脏的地方跑车,而不使用气滤的话,引擎很快要和你告别了。一个强烈的撞击可以会使气滤飞掉,而用尼龙扎带把气滤绑在化油器上,可以防止脱落。在绑扎带之前,要用工业酒精或者油车清洁剂,清理化油器颈部或者气滤底部的油垢。然后绑紧扎带至化油器不会脱落,但记住不要过紧,那样反而会把气滤底部套管挤出化油器。
第四 过多的气滤油
这是另外一个常见错误。气滤买来的时候,有些是已经了油的,而有些没有。当你的气滤已经加了油,加更多的油会使
发动机
缺少新鲜空气。 气滤油显然不是越多就越好的东西。为了避免你的引擎喘不过气来,气滤是不需要被油浸透的,只需要在表面均匀的涂一层就可以了。最后,用纸巾擦去多余的油。
第五 按住气滤熄灭引擎
不要通过按气滤来熄灭引擎!这样会很容易的把脏东西推过气滤,进入化油器,或者直接把气滤海绵推入化油器颈部。
要停止你的引擎,只需要拿起车子,用鞋尖触碰飞轮(不要大力踩,以防止活塞连杆断裂)。这个在车子失控,但你不想用手去碰滚烫的排气口或者化油器口的时候,同样适用。另外,还可以捏住油管来熄灭引擎。总之,为了不要弄脏引擎内部,不要按气滤
第六 没油
一般来讲,几乎所有的RC老手都试过企图发动一个没油的引擎。这是一个常见而尴尬的错误。
在你手拉或者用启动箱启动引擎之前,请检查油箱。这个检查在赛事中途休息之后尤其重要,这时候是最容易忘记加油的。
第七 失效的点火器
不是很清楚你的引擎为什么打不着?或许点火器就是原因。点火器有时候会没电,不过对于有电量指示器的点火器来说,这个很容易检查出来。如果你的点火器没有指示器的话,换一个新电池或者重新充电试试看,特别是在
比赛
要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点火器有足够的电。
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究竟是点火器还是火咀出了问题,你只是知道有东西不工作了。可能点火器没电了,也可能是火咀坏掉了。那么先别拆火咀,试下你朋友的点火器。这样你就知道那一样出问题了。或者,用你的点火器去点一个新的火咀,如果它不是发出橙/白色的亮光,说明点火器没电了。
第八 错误的油路
很容易发生这样的错误,把油箱、排气管及化油器之间的油管插错了。很明显,如果如果回压管接到化油器的话,引擎不会发动。因此,在拆装过引擎油路部分之后,一定要检查油管是否插到适合的位置。另外一个避免这个错误的好方法是用油性笔在油管上做个记号,这样可以提醒你应该插哪里。
第九 错误的引擎安装
当你重装你的引擎的时候,确保活塞朝向正确的位置是很重要的。活塞裙边的形状,可以使它运动到最低点的时候不碰到曲轴上的平衡锤,或者碰到后盖。
很多引擎的后盖有个偷轻或者开槽的位置,使得它和活塞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同样重要的是要把后盖按照正确的方向安装,这样后盖就不会碰坏活塞裙边了。
如果活塞是没有弯曲的裙边形状的,那么它的一侧会有一个钻孔来表示方向(通常是面向排气口),请查看你的说明书。 在你第一次拆一个引擎的时候,最好仔细观察每个部件的安装位置,以便正确的装回去。
第十 错误的齿隙
正确设定齿轮间隙其实很容易。齿隙过紧或者过松,都会损坏齿轮。过松的话,齿轮会扫掉(因为接触面不够);过紧的话,传动系统的阻力就过大,使你的引擎或者离合器过热,并且压迫离合杯里的轴承,影响车子的速度。
正确设定齿隙的方法是,先把一张普通的日记本的纸条,塞进大齿和小齿之间。然后向大齿方向移动引擎座,最后固定引擎座。
第十一 没有螺丝胶
我们一向强调金属和金属之间要拧紧,但是有人还是会忘记。我再强调一次,使用螺丝胶!油车出了名的是震动强烈的,这样会加速螺丝的松脱。忘记加螺丝胶的话,你可能不得不在赛道上寻找由于震动而脱落的零件,或者飞脱的轮子。
花一点时间在车子的每个金属与金属接合的地方使用螺丝胶。最好使用蓝色的“中性”螺丝胶,它不象红色“高强度”的螺丝胶那样牢固,但会比大多数绿色的“轻量”螺丝胶要强。
在上螺丝之前,使螺丝粘上少量的螺丝胶,记住不要粘的太多,那样效果不会更好。
随着你玩车的日子越来越久,你会发现上述错误其实是很容易避免的。 经常按这个清单检查你的车,你就会享受RC的乐趣多于坏车的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