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如何调整遥控器 高级功能

楼主(2009-12-14):
前言
科技的曰新月异,使得多功能化的
遥控器
已成为未来的趋势,而一般被视为各厂高级版本的遥控器,大都具备有了超过30种以上的各式功能。但如果以初学者的立场来看,想要熟练地使用这些功能却是非常的困难,而相信让大多数功能处于冬眠状态的老手绝对也不少。在这里我们就以Futaba的3PJ Super为例,对近来的遥控器上所拥有的代表性功能进行解说。
在许多国际性的大型
比赛
场上,就算是参加世界赛的冠军车手,喜欢使用简单的遥控器也不奇怪。然而相反的,有许多新手们却强烈倾向于购买多功能的高级遥控器。当然,以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因为遥控器的使用非常频繁、且寿命也非常的长,因此是一项非常值得投资的遥控项目,只不过很可惜的是,对大部份的玩家们而言,都没有完全发挥高级遥控器所特有的功能。
对于新手们不能熟练的运用这些功能的最大原因,毕竟还是在于无法弄清楚设定的效果吧。要让车子维持在固定的路线上行走,都已经感到非常的吃力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再进一步感觉到微妙的变更设定所造成的差异,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除此之外,不知道在何时该使用何种功能,应该也是一太原因吧。
为了清楚知道设定的结果,唯有靠使用者自己实际去操控,才能了解不同设定值之间的差异。但是关于功能的使用方法.我们就可以以下的介绍,来让各位读者们更快速地来掌握这些功能。因此,在这一单元里,我们就选择在台湾地区相当受欢迎的Futaba的高级遥控器“3PJ Super”为例,来介绍一般玩家们必须熟记的十项最常用的功能。
还有,关于各功能解说的部分,由于各厂商之间的命名方式不同,因此.最常见到的就是功能项目相同,但是显示的名称却不一样。因此,我们也同时写上了其它厂商,包含KO的《Mars》、JR的《R一1》以及SANWA的《M一8》等遥控器的类似功能的名称,所以很高兴的,就算是Futaba遥控器以外的使用者,也可以当作参考。
1、ST.ATV一转向舱角总行程量
——改变转向
舵机
的动作量(左右各别)
ATV (舵角总行程量),可说是目前遥控器最大、也是最常被使用到功能;而其目的,就在于改变舵机最大舵角的总行程量。在Futaba上以“ATV”称呼,对应在转向舵机方面,就成了“ST.ATV”(转向舵角总行程量);而在KO上,则为“ST:BLANC”(转向平衡);SANWA为“ERP-A”(舵角总行程量调整)、JR则显示“TRVL ADJ”(转向调整)的字样。另外,由于在这几年里,即使是以初学者为诉求的遥控器,大多有装载这项功能,因此,如果只以枪型遥控器为范围,现行产品大都会配备有这项功能。
转向舵机的动作量,是否左右一致,只要让车子实际去跑看看就一目了然了。如果左右的转向角度不同时,对于转向量的大小,就可难去掌控。
舵角总行程量的调整之所以重要,最主要的原因,是以目前现行的遥控车而言,大都很难让底盘的左半部与右半部的重量完全相同,因此常常会导致左右车体产生不同的重量差。另外,在组装时的连动系统也是一大问题,从转向舵机所对应的缓冲器保护组、转向拉杆、转向座以及轮胎。等,所形成的转向系统,而难保证一定可以出现左右一致的情况。因此,无论是左右车体的重量差,或是连动处理之类的问题,导致左右输出现不同的回转半径可说是常有的事。也就是说,会出现明明转动方向盘左右的多寡都相同,但右侧是小转弯,左侧却变成大转弯。
因此,“ST.ATV”的这项功能,就可以让我们针对左右轮来分别调整转向服务器的动作量。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左侧比较容易转弯的情况,就减少左侧的动作量;或是增加右侧的动作量就可以了。至于在实际行走时要验证是否有取得平衡,可以在车子油门固定的情况下.将方向盘切到底,比较左右的行走路线就能简单得知了。
还有,虽然“STATV”可以弥补在组装时所造成的偏差,但是在组装时,还是要以能调整出最佳状况的车子为前提,并且要避免使用遥控器来做过度的修正。
2、ST:D/R 转向大小动
——改变转向舵机的动作量(左右同时)
“D/R”,一般都以“大小动”来称呼,而这项功能也可以说是大多数读者比较常听到的。
在转向功能上,Futaba是以“ST:D/R”(转向大小动)来称呼;KO则是“ST:TRAVE”:而SANWA则一样是采“D/R-ST”来命名。
“D/R”与“ATV”一样,都可以用来改变舵机的动作量,而其差别在于,“D/R”是对左右舵机的行程量做同时性的调整。一般即使是在初学者用的遥控器身上,一样也大都会有这项功能。
“ST:D/R”的功能,是为了消除每次都要左右分别调整车子的缺点,只要调整一次之后,几乎就不需要再变更了。在调整时到场上去实际行走看看,如果感到不容易转弯时,就增加舵机的动作量;相反的,如果感到有转向过度的倾向时,就减少动作量就好了。
D/R(大小动)的作用,在于改变转向时舵角的角度。在《3PJ》上,必须同时按住“UP”与“DOWN”才能进入。调整的数值从0—100%。
左边的照片是D/R动作量设定为50%,方向盘切到底的状态;右边是默认值100%,方向盘切到底的状态。从图中读者就能很清楚了解到D/R在设定上的差异了。
另外,适当的舵角大小,应该以不超过转向座在自然状态下的最大角度为原则。还有,因为车体结构的不同,这个数值就算不是100%,也有可能会形成最大的转向角度。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你的设定值又在该数值以上的话,应该会听到舵机发出“嗒、嗒、嗒”搅动的声音。这是因为在车体的构造上,转向座已经到底无法再转动了,但舵机却继续动作的状态。如果就这样行车的话,会让舵机长期处于过度负荷的状态,而导致其故障。所以必须要将设定的数字减少到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的位置。
3、ST:EXP 中位附近的动作反应
——改变转向舵机的初期反应
“EXP”在遥控器功能上的解读为:“中位附近的动作反应”。在转向功能的显示上,Futaba为“ST:EXP”;KO为“ST:CURVE”(转向曲线);SANWA为“EXP—ST”;JR则为“D/R&EXP”的表示方式。
从中文字面上的解释来看,读者应不难理解“EXP”功能,在遥控器上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使用这项功能,可以让转向舵机的开始速度变快。只不过要注意的是,让舵机速度变快的部份,只有在中位附近:也就是说,只是起动变快,但到达最大舵角的速度还是不变。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开始舵机的速度很快,但在后半段则变慢,所以合计时间与功能停止时几乎相同。
“EXP”的功能,在设定转向时,是对左、右转的方向同时调整,并没有个别分开的设定。
在笔直的直线上行车时,为了维持其行进的方向,有时必须稍微的向左或是向右修正;如果这个时候感觉方向盘的反应太迟钝,可以将转向服务器的初期反应设定的快一点,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有的时候,舵机的动作太快,稍微动一下方向盘,车子就会有很大的转向动作,这时我们反而要减缓舵机的动作。而“EXP”的设定值从一100%一0—100%,其中负值的部分,就是要减缓舵机动作。
因此,“EXP”这项功能,只有在要稍微让转向舵机动作的状况下有效。例如在一大段的直线上行车,因为路面的坑洞等缘故,必须让车子微妙的往左或往右,而为了要保持直线,就必须轻轻的操作方向盘,随时修正路线才行。但是,如果此时前轮的抓地力较低,有时候就会无法完全反应出操控者的需求。这个时候如果使用这项机能,设定动作开始时的速度的话,就会非常有效果。
另外,因为遥控器的不同,也有可以让舵机的动作变得较迟缓的功能,此时在数字部份的显示上就会出现负值。这个功能可以用于不想让车子因为轻微的转向动作,而出现过于敏感的反应,以维持其直线行走的性能。
4、ST.SPD 转向舵机速度
——让转向舵机的速度变慢
舵机的速度并不一定是越快越好,尤其是在转向方面更是如此。而比起以往,一般被列为高级遥控器所特有的转向速度调整功能,在目前一般计算机化的遥控器上也都非常普通,希望能藉由抑制舵机的速度,来使转向的动作在执行时更为顺畅。
转向舵机速度调整的功能,在Futaba上是以进入“ST.SPD”功能下的“TURN”(转)和“RETURN”(回)来做调整;KO及SANWA则都以“ST:SPEED”来表示;JR则是在“SPEED ADJ”下做调整。
在Futaba下,可以进入“ST.SPD”下调整舵机的速度。其中“TURN”是表示舵机由中位向左、右摆动的速度;而“RETURN”则是由两侧回中位的速度。
设定的数值为1一100%,默认值是100%。因此,当你如图将“TURN“设定在70%时,表示舵机向左、右两侧移动的速度减缓了70%。
“RETURN”设定范围与“TURN”相同,但表示的则是舵机由两侧向中位移动的速度。如图设定“RETURN”在70%,时.表示舵机回中位的速度减缓了70%。
这项功能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舵机的速度,相反地,还是为了抑制舵机的最高速度。而且不论要让速度降低多少,都可以进行微妙的调整。另外,如果你是采慢慢地转动方向转轮的方式,使操作时的转向舵机的速度此设定值还慢的话,这项功能就不会启动。
因为高速的舵机都是单价较高的产品,所以说不定会有人希笔动作速度越快越好,但是这却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是在路况不佳的情况下采用速度过快的转向的话,此时的前轮就畲失去抓地力,轮胎的角度就会形成抵抗,让车子的姿势产生更不稳定的状况。特别是一些老手们,快速地来回控制转向的方式总是引入侧目。
这应该是因为转向舵机是高速型,而导致动作太过灵敏的缘故,因而使车子呈现出左右摇晃的现象。只要用这项功能来抑制舵机的速度,使其形成“慢转快回”或是“快转慢回”的方式,就可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了。
5、TH.ATV 油门舵角总行程量
——改变油门舵机的动作量
这项功能是遥控器上.针对油门及剎车部份的舵角总行程量(ATV)的调整,它与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转向ATV(ST.ATV)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Futaba上以“TH. ATV”(油门舵角总行程量;油门ATV)来称呼;而在KO上,则为“TH:HiPOT”(油门高速点设定);SANWA为“EPA-TH”(油门舵机最终点调整)的字样;JR则同样在“TRVL ADJ”下的“THRO”来进行调整。
油门舵机同时控制着化油器阀门的开启量及剎车的行程量,而“TH. ATV”即提供调整此行程量的功能。
“TH.ATV”分为F:前进与B:剎车,设定的范围是0—120%,其中剎车的调整功能必须将,由门扳机往前推才会出现。
前进与后退侧的默认值都为100%,而最大则可设定到120%,此时则提高了油门舵机的动作量,加快阀门的开启。
在电动车上,由于电子变速器本身就已俱备此一调整功能,因此,我们通常都会将遥控器上的这项功能设定在全开的状态下,再搭配电子变速器来进行设定。但是对于引擎车而言,这项改变油门舵机动作量的调整功能,无论是表现在前进侧的油门,或是后退侧的剎车上,都显得非常重要。
引擎车上的油门拉杆连接着化油器的阀门,所以必须设定为发射机的扳机一拉,化油器的阀门就会瞬间全开;而如果是在拉动扳机之后,阀门还是不会全部打开,就没办法出现最高速度,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增加油门舵机在前进侧的动作量。相反的,发射机的扳机只拉了一半左右阀门就全开,就可以说几乎不会出现低、中速域,此时也会造成服务器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减少前进侧的动作量。
在剎车侧的调整上也是一样。如果油门扳机在往前推,执行剎车功能的时候,剎车也不会马上就剎住的时候,只要增加剎车侧的动作量就好了。相反的,稍微推一下扳机就剎车的话,就必须减少油门舵机在剎车侧的动作量。最近就算是初中级者用的遥控器,具备有这项机能的产品也越来越多了。
6、TH:EXPF 中位附近的动作反应
——改变油门舵机的初期反应(加速部分)
这与我们上文中提到的“ST:EXP”j(转向舵机中位附近的动作反应)相以,不过这时则是针对油门舵机来做调整控制。
在油门控制功能的显示上,Futaba为“TH:EXP”:KO为“TH:CURVU”(油门曲线);SANWA亦为“EXP”;JR则为“THRO CURV”的表示方式。
油门的EXF与转向的EXP类似,只不过是控制的舵机从转向舵机变成油门舵机.我想,读者们若能从这方向来思考,应该就此较能够理解了。也就是说,在操作油门扳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其调整成让初期反应变快,但在后半速度变得迟缓的状态。而这也和转向的EXP一样,只有在舵机中位附近才会有反应。
“TH.EXP”下再细分为“F:加连”与“B:剎车”两部份,设定的范圆都是0一±100%在默认值0%的情悦下,表示油门扳机的移动量与舵机舵角的行程量,是呈现等量的关系。而当设定在正值时,则表示在油门扳机在移动时,舵角的变化是从初期的大量渐渐减慢为小量;相对地,在负值的设定下,则表示舵角由初期的小量渐渐加大。
在高抓地力的路面上,就算急剧的加速,也下容易发生打滑的情况,因此可以试着将油门舵机的初期反应设定快一点,以找出更理想的加速曲线。
在使用上,如果是车子的重量较重、路面抓地力相当高,或者是马达、引擎没有力的情况,大多会感觉车子的起步或是瞬间加速的动作容易变得迟钝;甚至在引擎车上,也会导致离合器片与离合器罩的接触时间变长。因此,如果这时的初期反应快,整体的加速过程就会变得比较顺畅。
另外,在遥控器上还会具备有让油门舵机的初期反应变迟缓的功能存在。一般而言,我们会让油门舵机的初期反应变慢。除了在动力过于强悍的引擎上使用,对于在路面抓地力较差,容易发生打滑的情况下使用更为普遍。
7、TRAC 抓地力控制
——延迟油门动作的反应时间
此起转向动作而言,将舵机的动作变慢,油门舵机似乎就没有像转向舵机那么重要。而四大遥控器厂商在这项功能上的命名,与执行上的完整性,就拥有较大的差异性。在Futaba上为“TRAC”(抓地力控制);KO为“TRC”(抓地力控制);SANWA为“SPEED TH”(油门速度),JR则是在“SPEED ADJ”(速度调整)项目下的“THRO”(油门)做调整。
与“ST:SPD”(降低转向舵机的速度)执行时最大的不同点,是延迟油门反应时间的这项功能,四人厂牌的遥控器都只有在正向,也就是催油门时才会有作用,一旦放开油门扳机或是在执行剎车时就不会有所动作。而在Futaba上,一样备有0一100%的调整范围。
在“TRAC”功能下,开启“TRIC ON”来进行设定。调整的项目以“DLY”(延迟动作反应时闸)为主,设定值范围为0一100%,内定值为0%。数字越大,表示控制动作的反应慢;%数小则反应快。
“TRAC”的使用场合,就像我们在前文中提过的,如果是在低抓地力路面急剧的催油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打滑,或是让车子的姿势变得不稳定。这时使用“TRAC”的这项功能来减缓油门舵机的速度的话,就不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另外,大多数的新手都有将油门扳机抓太紧的倾向,而即使是中级以上的车手,也会因为比赛而紧张。不知不觉的将油门抓太紧了,在这时若时配合使用“TRAC”这项功能,就会非常的有效果。
8、TH:EXPB 中位附近的动作反应
——改变油门舵机的初期反应(刹车部分)
这与我们上文中提到的“TH:EXPF”类似,都是针对油门舵机的速度进行调整,而不同的是,“TH:EXPB”则是针对剎车的初期反应进行调整。
在Futaba上为“TH:EXPB”;KO为“TH:CURVE”;SANWA亦为“EXP”;JR则在“THRO CURV”下的“Brake”进行调整。
如同我们前文中提到的“ST:EXP”与“TH:EXPF”一样,都在改变舵机中位附近的动作反应,只不过“TH:EXPB”是针对刹车的功能部份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可以设定剎车的起动变快或是减缓的功能。
“TH:EXPB”为针对刹车部份的中位附近进行调整。设定的范围一模为0一±100%’预定值为0%。当设定在正值时,表示是前大后小的舵角;负值时表示前小后大的舵角。而要嘻剎车设定在多敏锐,与车场的型态或是车子的速度、操控习惯都有关系。因此,适当的设定值,必须在实际下塌时再进行确定。
在引擎车上,因为油门舵机是透过传动连杆与刹车拉杆相连接,因此,常因为传动连杆的缘故,而导致剎车的执行动作没有完全跟上舵机反应的情况也很常见。而如果想要改善这样的状况,使用“TH:EXPB”这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常有效。
同样的情况,在Futaba的《3PJ Super》上,一样具备了-100%一O一100%范围内的调整功能。也就是说,就算是在发射器上剎车拉的量相同,只要变更这个设定,剎车的强度也会出现变化。最适当的剎车效果,会因为路面的抓地力或跑道的配置型态而有大幅度的不同。因此当你在执行这项功能时,记得在每次行车前都要再做一次的确ren与设定。
9、ABS 防刹车轮胎锁死功能
——发挥良好的刹车执行效率
当实车环境中的“ABS”功能,被成功转移到遥控车上时,让人完全享受到高科技所带来的便利性。而在遥控器上,Futaba、KO、JR都是以“ABS”来为这项功能命名。只有在SANWA上,没有装载此一类似的功能。
“ABS”功能的主要作用,就是利用断断续续地进行剎车的拉与放,以防止轮胎在执行剎车时完全被死锁,导致失去有效控制行走的能力。而在备有此项功能的遥控器里,“ABS”的设定也是最具高难度的项目之一。
为了能完全发挥“ABS”的精神,因此,你可以想象的,在油门舵机的设定项目里,必须要包含:侗服机移动的距离、移动的速度或频率、开始作用的延迟时间、执行剎车的时间一等;另外,一般我们在直线行驶时,都不希望“ABS”j的功能被激活,因为采用直接剎车的方式才能拥有较短的剎车距离。因此,想要真正发挥.ABSj的功能,就必须设法让“ABS ”只在转弯时才会激活。
在《3PJ Super》的“ABS”功能下,尚备有六项子目录设定功能,依序如上图所示。
其中“AB.P”在设定舵机来回摆动的行程,设定值为0一100%,默认值50%;“CYCL”为设定舵机来回摆动的频率,设定范围0-30,默认值75;“DUTY”为剎车作用时间,设定范围为-3一0一3,默认值0;“DLY”为执行动作反应时间,“TG.P”为激活油门扳机作用的位置;“STM”则是结合转向形成混控激活,默认值为OFF,其中N及E分别代表“ABS”j在转向时的开闭或是开启的时机。
在Futaba的《3PJ Super》上,针对以上所叙述的“ABS”使用环境,再细分为六项机能,以充份发挥其功能。这六项子功能分别是“AB.P”(舵机来回摆动行程)、CYCL(来回摆动频率)、DUTY(剎车作用时间)、DLY(执行动作反应时间)TG.P(油门扳机激活机能作用位置)、STM(结合转向形成混控激活)等,而在各项目内都有不同的调整设定范围,以便依据使用者及路面的需求做出最佳的设定。
另外,在“ABS”下的各种设定数值,必须要操控者实际去体验过才能知道。如果玩家能够花点心思去找出最适当的设定,相信对于过弯时操控性能的提升,一定会很有帮助。
10、SUBT&MDL 副微调和模型选择
——发挥高级遥控器的便利性
在高级遥控器上,还是会具备一些只在初级遥控器才可以发现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SUB”——副微调。并依其对应的舵机功能,而再区分为“ST.SUB”(转向副微调)与“TH.SUB”(油门副微调)。副微调的功能,在Futaba的《3PJ Super》上,是在“SUB.TR”功能下以“SUBT”显示;KO则为“SUB:TRIM”、“TRIMRATE”;SANWA则在主功能面版上,进入“TRM(SUB)”、“TRM(RATE)”、“TRM(RST)”中设定;JR则在“Sub Trim”下进行调整。
副微调的功用,是在车体组装完成后,用来检查舵机是否处于中位状态的一项功能。它影响了车子的直线是否跑得直?油门是否有回归到怠速状态?刹车功能是否正常…等。而除了副微调外,一般的初级以及高级遥控器等,都还畲备有快速微调的功能,在Futaba上则以“DT1”、“DT2”、“DT3”等表示。而在“SUB下所制定的舵机新的中位,并不会使左右舵角的总行程量产生不均等的现象;但若是使用“DT1”等快速微调键修正的话,则会导致左、右舵角产生增减的情况。
模型选择提供了同一台发射机对应多种下同遥控车乃至多砠不同设定的便利性,玩家只要购买足够的接收机或舵机,就可以只用一台发射机来享受多台车乐趣;而模型命名则提供英数、符号及臼文等多样性的选择,更方便使用者做有效的管理。
另外,高级计算机化遥控器所带来的便利性,就是可以记忆多台车子同时对应一台发射器时的设定功能。如果遥控器上有这项功能,就算带几台车子到车场去,也只要带一个发射机就够了,更没有必要为了配合车子的数目再去添购发射机。另外,即使是你只有一台车,也可以保存不同车场的资料;甚至如果是越野车之类的车种.更可以分别保存潮湿路面用或干燥路面用 等车场不同状况的资料。
模型选择的功能,在Futaba上为“MDL-02”、KO为“M.SELCT”、SANWA为“M-SEL”、JP则在“Model SEL”下选择Select进行调整。其中,可记忆的模型台数,Futaba有8部、KO、SANWA及JP则各有10部。
模型选择提供了同一台发射机对应多组不同设定时的便利性,而模型命名则方便使用者做更有效的管理。在设定上,Futaba在“NAME”的功能模式下,KO为“MDL.NAME”、SANWA为“M-NAME”、JR则在“MDL NAME”下调整。在模型命名的功能里,厂商都提供了英文、曰文、数字及一些常用符号的选择功能.读使用者以输入相关的英数或符号,来有效管理各项模型的设定资料。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7 21:51 审核通过

网友A(2010-05-04):
我有这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