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Dark教你买大脚

楼主(2009-12-14):
很多人买大脚时,在考虑价格以外,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哪款在综合性能上比较优秀呢?”——其实性能是个很专业的词,其实每款车都可以设置到竞赛性能很好——只看你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来改造和设置它。个人感觉买车用性价比、用途和配件供应三个指标来衡量比较合适。

下面就目前比较新款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几个大脚车(LST/savage/revo/mta4/南大)的选购来说点东西,不一项一项比,很多人都是不知道怎么衡量,无法决断的,包括我自己,呵呵

一、首先说性价比

性价比我认为主要是车的结实程度和原厂的配置。

1、结实

主要应该了解该车的大齿、A臂、转向杯、传动轴、轮毂等位置的坚固程度,其中A臂、转向杯和轮毂是要重点考察的部位。

首先要考虑的是非变态使用状态下都要坏的地方:Savage的原装轮毂一定会坏;S25电启动单向轴承一定会坏;LST的A臂很容易坏;revo前差速器油封一般都要坏;南大原装电镀轮毂容易坏;

还有其他不非常普遍,但是在玩玩抬头、跳跃后容易发生的损坏如:

  • Savage:摔的话容易扫大齿、烂引擎座。撞的话容易弯狗骨、爆避震筒。
  • REVO:A臂、推杆容易撞坏,建议备一份
  • mta4:A臂、转向杯容易撞坏,应该备一份,手拉启动器也该备一份。
  • 南大:大齿、手拉启动器应该备一份
  • LST:大齿应该备一份

所有车如果没有仔细安装,或者不爱惜,狂玩抬头和跳跃,都容易扫齿、烂差速、断狗骨、爆避震。目前我们听过或者试过的情况总结如下:

  • SS:扫大齿(很多很多例);烂差速零件(很多例);断狗骨(很多例);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很多很多例)
  • REVO:扫大齿(暂未听说);烂差速零件(很多例);断联体狗骨(暂未听说);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暂未听说)
  • MTA4:扫大齿(数例);烂差速零件(记忆中有);断CVD(一例);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很多很多例)
  • LST::扫大齿(暂未听说);烂差速零件(暂未听说);断CVD(暂未听说);烂中波箱(暂未听说);撞断避震(一例)

关于这部分,我的建议是:再好的车都是要坏的,把文章看下去,考虑配件供应为上!

2、原厂配置

主要考虑该车的引擎系统、电子设备、传动部位的配置。

  • 引擎系统:当然是进口的好,极数当然越大越好,电启动当然比手拉好,启动机启动又比自带电动机的电启动方式好。
  • 电子设备:三通当然比两通好,FM比AM好,液晶比没液晶好
  • 舵机:金属齿比普通舵机好,速度快当然更好,双舵机转向当然比单舵机转向好。
  • 传动部分:传动轴方面cvd比联体狗骨值钱,联体狗骨又比狗骨值钱;中波箱有倒档当然比没有倒档好,金属齿当然比塑料齿好!

2.1、引擎系统

A、发动机

按发动机市场价格排序的话,大致是:LST->savage->revo/mta4->南大

  • LST采用mach.26引擎,26级,纯启动机启动,级数最大,性能最好,价值最高
  • Savage采用HPI原厂25级引擎,手拉启动,性能良好,价值高
  • Mta4采用原厂21级引擎,手拉+启动机启动
  • revo采用15级引擎,自带电动机的纯电启动
  • 南大采用台湾名厂的25级引擎

很多人会问哪个引擎的性能更好,其实所有品牌大脚所配备的引擎,都能提供该车在场地赛中必须的性能。不要以为revo的15级引擎就比LST的26级在比赛中慢了多少,当然这不是说换用高档引擎追求最高竞赛性能是钱烧得荒,我的意思是在目前国内玩家的水平和场地情况下,所有原装引擎基本都OK了!

B、排气管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引擎和排气管对于大脚车的低速扭力有很大影响。大功率引擎当然扭力更厉害,lst/savage/南大能抬头大家都不希奇,但是revo和MTA4抬头还是很多人会惊讶的。说起排气管,其实也是影响到你钱包厚度很重要的一点,一根升级排气管至少又是几百哦….

  • LST排气管目前测试已经很不错,有人专门买它的排气管去配picco26竞赛引擎
  • Savage排气管低速扭力不好,很多很多车主都换掉了它,基本是必换的
  • MTA4排气管也有很多很多车主换掉,以求更好性能
  • REVO排气管还行,但是即使想换,也暂时没升级件可换
  • 南大暂时没听说有升级排气管的

这部分我的个人意见是:先考虑排气管所增加的预算,并且同步考虑引擎系统的稳定性和扭力。一般大家都先换必须要换的排气管,换引擎一般是三个追求:1、引擎坏了,比较少见;2、扭力不够,如REVO;3、钱包太厚要减肥,这点在SS和MTA4上表现得比较多。 关于引擎系统我的结论是:LST和南大的引擎系统没什么好换的!一个太好一个太超值!

2.2、遥控器

  • LST:配JR XR3三通道FM遥控器,是目前大脚车中最高配置,但是一般车主都会想换成3PK…..
  • Savage SS:无遥控器,可以自己配喜欢的
  • Savage S25:配hpi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 Revo:配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 MTA4:配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 南大:配Sanwa的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南大车因为便宜,少有听说换掉遥控器的,另外南大有不带电子设备的版本选,可以自己配遥控器和舵机。

可以总结说只要超过3500的车,没有人到后来会舍得用几百块的AM遥控器操控它,这基本是所有人的心理!

但是我的个人意见是:其实LST配的JR XR3这个等级的遥控器已经够用,搭配4000块左右的车虽然还是不够面子,但是技术上不显得有缺 陷,已经不会象HPI、REVO、MTA4的遥控器那么丑怪,而且没有了AM遥控器抗干扰差的缺点,最重要的是买一台3pk,够买3台JR xr3的,三台JR xr3可是可以老婆、儿子和自己一块玩三台车哦!而且要一台3pk控制三台车,还要多花几百块,再买两个接受机和两对晶体呢!

遥控器个人认为最重要是手感要好,性能要好,而且最好多点参数可以设,不要辱没了昂贵的大脚车。没必要狂热追求最高档!

2.3、舵机:

  • LST:配双金属齿大力舵机转向,大力油门舵机,场地测试基本已经够用,转向力量、油门反应和刹车力量都比其他原装车效果好。
  • Savage SS:推荐用sanwa VX金属齿大力舵机做转向,Futabu 9字头大力舵机做油门,否则转向和刹车会不够力!
  • Savage S25:配了8KG大力转向舵机。但是转向舵机麻烦你务必更换一个600元以上的金属齿大力舵机,否则不够力。油门舵机也请换一个大力的,否则刹车不够力!
  • Revo:双舵机转向,速度和力量都基本够。油门舵机我们都换了0.1秒左右的大力舵机,要不油门反应慢….
  • MTA4:配8KG大力转向舵机,但是转向舵机麻烦你配一个600元以上的金属齿大力舵机,油门舵机换不换由你。
  • 南大:配8KG金属齿大力转向舵机,转向和刹车都勉强够,换不换由你,看大家情况基本都没换,也跑得很欢。

关于舵机我的建议是:先了解好更换大力舵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换两个舵机花掉1000块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2.4、传动部分

  • LST:全车CVD、带倒档、金属齿波箱,不用搞它了!
  • Savage SS/S25:全车狗骨,无倒档,加倒档另加一个舵机和一个倒档模块的预算吧。齿波箱有金属有塑料,虽然有坏的,但是比较少见!HPI的塑料质量好得很!
  • REVO:全车塑料联体狗骨,虽然老担心它坏,但是一直没坏。全塑料齿中波箱,带倒档。有玩抬头烂了中波箱的,暂时没有配件,正在哭呢:)
  • MTA4:全车CVD,带倒档,齿波箱有金属有塑料,有烂过的,有配件修好了,应该属于个别情况
  • 南大:全车狗骨,无倒档,暂时还没有倒档模块可加。齿波箱没听说烂过

关于传动系统我的意见是:其实CVD虽然值钱,但是狗骨的性能也不是不好,没必要多纠缠。尽量挑选金属齿波箱的车吧!另外没法加倒档但是你偏偏就喜欢有倒档,那请割爱!

二、说你买车的用途

买车前先考虑你当地是否有一群玩家,如果有的话,看看他们都玩什么花样!你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外界诱惑是决定你应该买什么车的主要因素!如果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玩,其实任何车的原厂配置都能把你对付过去。一个人玩车,一般玩玩DIY,玩玩休闲,玩玩视觉效果为主的改装升级。适合一个人玩的车我认为应该是车架结实,升级零件多,这样你不用总是一个人苦苦修车,还可以时不时小改一下,享受diy的乐趣。以上几款车都很适合一个人玩,虽然LST/REVO等车配件还供应不上,但是作为国际著名品牌,配件是一定会解决的。

如果有一群人一块玩车,一般初级的是找块地傻跑乱撞,高级一点玩爬玩跳,再高级一点会弄跑道斗车。三个阶段来说,我个人的心得是:

1、初级的是找块地傻跑乱撞:

撞坏了零件会很心疼,会认为很不值!参加这种阶段的活动要么买最实惠的车,要么买最结实的车。拿个LST或者REVO去撞,啪的一下断掉A臂,你要花一张老人头,对方的SS一分钱不用花,你会吐血!

这种阶段下其实SS、MTA4、南大这些“坚固车型”也会容易扫齿,烂差速,断点狗骨什么的,但是你会觉得是自己玩坏的,买起来也爽快,不会觉得不值的。

对了这个阶段还可以买个最大的或者最快的车,当年我们就很眼红mad force的高速——虽然它老翻车,也很眼红魔鬼大脚的巨大——虽然它很笨重,当然也很喜欢savage的暴力和Mta4/南大的实惠。被人羡慕的感觉很好的,不信试试。

2、第二阶段——已经在玩爬玩跳:

玩爬玩跳已经对车的性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个阶段,只有快却容易翻车的mad force和太笨重的魔鬼大脚都会开始羞愧。适合跳跃的车车还是要归SS、REVO、LST、MTA4、南大等。虽然跳很伤车,但是相比疯狂所带来的快乐,损失点A臂啊差速啊什么的算什么!只要配件供应上——怎么烂东西也不会比去喝酒唱K贵,却比喝酒唱K爽!!!

这个阶段就应该在SS、REVO、LST、MTA4、南大中做挑选。REVO、LST塑料稍脆一点,配件也暂时比较少,好在REVO有了3R已经推出了金属升级件,广州天下模型更是已经为LST推出了部分金属升级零件现货,解决了很多的易损件问题!

3、第三阶段——大家斗赛道

这是目前国内对车最高要求的阶段。广州大脚帮就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玩家对在空地傻跑一点兴趣都没有,纯粹玩跳也觉得付出的代价不再划算,觉得不够刺激。

这个阶段,你会不再注意什么引擎的级数够不够,什么悬挂行程有多长这些问题(这是很多很多人经常在QQ上问我的问题),你只会考虑车车在急加速的状态会不会稳定、过弯的线位是不是准确、跳坡的姿态是否漂亮!你可能尽量把车设置成不能抬头,免得失去急加速时的控制感;你也可能换下28级的暴力引擎,而换上25级甚至21级引擎,就为了节约燃料、减少加油时间。大部分车原配的轮胎肯定被扔到一边,而换上在场地里面抓地性能最好的轮胎,哪怕它很贵很丑…..

这个阶段,车性能越好,你的乐趣就越多!我有一句话来形容好车“世界冠军的姿势”——你看过世界冠军跑步跳高吧?——一台好车,或者一台被设置得很好的车,在过弯的时候,在超车的时候,在飞过跳台然后平稳落地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车的姿态是如此的漂亮,如此的准确!

这个阶段挑选车辆,最好的选择是生产日期最近,市面价格最高的车,最好是得过大赛冠军的车——生产日期最近表示它包含了最新的技术,车架价格最高表示它使用了最好的配置!

上面已经说过所有的车辆都可以被设置得拥有很好的性能。不要认为原始价两千多的南大就一定会输给原始价近五千的LST,但是也要清楚理解南大要跑赢LST一定需要知识和资金!好车的很多的技术优势不是其他车可以通过常规设置达到的,很多时候,你必须投入很多的资金和时间。

三、说配件供应

无论你怎么玩,如果车坏了配件供应不上,那都会很痛苦。以上各种车的配件情况目前如下:

  • HPI Savage:已推出数年时间,玩家多,国内零件现货储备多,定货周期也较快
  • 雷虎MTA4:记忆中已推出一年,玩家较多,国内零件现货储备多,在部分地区定货慢些
  • 南大:今年(04年)新推出,玩家较多,配件充足,定货周期很短。
  • TeamLosi LST:刚刚推出的新车,玩家已较多。原厂配件虽然暂时未供应,但天下模型作为国内最大teamlosi销售商,已经配套推出部分易损件的金属升级零件,并且很快会供应上原厂配件
  • Traxxas REVO:推出不久的新车,玩家还不多,配件也暂时较少。但已经有厂家已经为revo推出全线升级零件,天下模型作为国内最大Traxxas销售商也会尽快丰富traxxas配件供应

四、总结

说了这么多,也许你还是希望我说一个结论,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选购大脚,呵呵

这么说:

1、钱包允许的话,买贵的——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或者叫一分钱一分货。

2、多跟玩车的朋友看几次,当地没有人玩车,就多上我们的网站看看各种车的录象。了解了车的性能自然好下手!

3、如果你觉得自己会迷RC迷很长时间,哪就多听听玩车已经很久的人对各种车的评价,不要新手问新手,不要轻信奸商吹牛,不要贪小便宜。

我个人如果买各款车,会希望商家按如下配置给我配齐,让我能爽玩并且不用等配件:(所有车按配备JR XR3遥控器算)

Savage SSMTA4REVO LST南大
油门舵机futabu 9402或9451,参考价650futabu 9402或9451,参考价650futaba9402或9405,参考价650futabu 9451或9402,参考价650futabu 9451或9402,参考价650
方向舵机sanwa vx,参考价650sanwa vx,参考价650
-

-
sanwa vx,参考价650
轮胎换南大新款轮毂,参考价100---换南大新款轮胎,参考价300
避震爆的机会大,配一套南大金属避震备用,参考价500爆的机会大,配一套备用,参考价200---
A臂-一套塑料原装备用,参考价80一套塑料原装前A臂,参考价150两套塑料原装,加一对金属下A臂,参考价合计280-
转向杯-一套金属备用,参考价130---
大齿两个,参考价100一个,参考价50-一个,参考价100一个,参考价50
差速齿一套,参考价80-一套,,参考价100--
遥控器配JR XR3,加700
卖原装减300

配JR XR3,加700

实加400

卖原装减300

配JR XR3,加700

实加400
-
以不带设备版为计算标准

配JR XR3,加700
总估价6580

按以上配置,你可以拥有设备性能基本一样的车辆,并且拥有了容易损坏部位的替换零件,那么可以说:

  • SS的缺点是价格高,要性能好还需要加倒挡、换排气管。优点是结实,做工好
  • MTA4的缺点是引擎偏小,要性能好恐怕也要通过换排气管来调节
  • revo的缺点是引擎扭力太小,换引擎代价又太高,优点是悬挂太有特色,而且省油!
  • LST缺点是车太新,也许还有缺点没被发现,优点是需要升级的地方已经不多!
  • 南大缺点是做工不够精细,优点是便宜,性能也还不错!

再补充说些:

身为模型店老板,我说的东西也许带了我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偏见的,呵呵。

而且对我来说,玩车我是不用考虑损耗的,损耗对我的唯一意义就是:哪个产品售后服务不麻烦;另外哪个产品售前售后工作要加大力度,并且配件库存要做大。所以我的想法未必能代表一般模友的想法

个人而言,从前非常非常喜欢SS的,但是拥有欲不强,连公司的SS也没什么兴致玩。后来revo的资料公布以后喜欢得不得了,第一台REVO客户要都不给,自己就留下了。LST本是不喜欢的,Traxxas的车进多些还是TeamLosi的LST进多些除了关于国人喜欢大车大引擎的考虑,主要的决定是依靠自己悄悄扔硬币做出的。但是看到LST实物以后,特别是亲手操控过LST以后,很喜欢LST。不过暂时还是忍一忍,一昧地喜新厌旧,revo都没玩出潜力就扔,不符合“是男人就要负责任”的说法

大脚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1.大脚能跑多快?
答:大脚的速度一般在40-70公里/小时之间。常见的以LST最快。Savage最高时速大约60公里,Revo和mta4类似。你完全可以更换更强的引擎或是改变齿轮比来有限的提高大脚的速度。

2.大脚容易损坏吗?维护的费用一般有多少?
答:大脚车是一种充满暴力色彩的车,它的乐趣就来源于高速和跳跃。一般来说燃料是一定要花费的,零件损耗也通常是有的,当然损耗情况依车辆的质量和你玩车的方式不同。

一些主流的品牌比如Savage、REVO、LST或MTA4、南大大脚等,质量都很好,完全经得起几米高的跳跃,当然落地你一定要控制好别摔车啊!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一个小心谨慎而开不怎么好的车的玩家,他的支出可能远小于一个开好车,但是热衷于狂野的驾驶方式的玩家。

还有一点:使用好的燃料也许看起来很浪费,但是他延长了引擎的寿命,并且让你的车表现出色——如果你的车跑起来软绵绵的,就算能开10年,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燃料的消耗是必须的,大脚并不就是油老虎:)

最流行的大脚(次序不分优劣)

LST

美国TeamLosi出品的大脚车,全车配置精良,性能优异,可谓是目前所有大脚车中性能最好配置最高的车型。

整车配备JR遥控器,金属避震,全车CVD,配备工具。RTR到手即玩。

优点:速度最快,配置最好,全套RTR是所有车中最好的配置,非常适合新手。

缺点:价格高昂

REVO

美国Traxxas所推出的精美大脚,非常独特的悬挂结构,取得很好的悬挂性能。

优点:悬挂性能优异,RTR配套齐全,适合新手

缺点:发动机动力偏小。

南大大脚

台湾南大模型最新推出的大脚车。类似SAVAGE 的双夹板设计,耐久而结实的结构,八只超长减震,配备25-27级手拉引擎、Sanwa 遥控设备。

最重要的是:它很便宜!!

优点:设计优良、非常坚固、备件充足,是目前最高性价比的大脚!

缺点:玩的人会太多,你的车就不显眼了:)

HPI SAVAGE

国内外最流行的大脚之一,拥有独特的双夹板设计,出色的重量分布平衡性,耐久而结实的结构,八只超长减震,配备25-28级手拉引擎,动力充沛。

优点:质量好、外型漂亮

缺点:价格高

雷虎MTA4

TEAM ASSOCIATED开始与台湾的雷虎共同开发一部新的大脚车,同样是最受欢迎的大脚之一,车体宽大,全车CVD,一体化底盘,结构坚固,21级引擎可采用手拉或电启动方式,拥有超大超煊轮胎。

优点:质量不错,价格也不错

T-MAXX

最早广为流行的大脚,球头转向,重量分布均匀,小巧灵活,15级电启动引擎足够胜任

早期产品了,别买它吧!

KYOSHO MAD FORCE

目前KYOSHO顶级大脚,拥有三档变速,链条与轴传动结合,悬挂结构独特,平路高速是其强项。

优点:高速

缺点:齿轮箱较脆弱、不适合跳跃,悬挂性能差

早期产品了,别买它吧!

TAMIA TXT-1

最受欢迎的电动大脚之一,拥有仿真的结构,超酷镀铬部件,双马达,独特的悬挂结构适合攀爬

E-MAXX

结构与T-MAXX基本相同,高速,路面适应性强

先豪大脚

与T-MAXX 几乎相同的结构,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价格。用料较差,易损。不推荐!!

主观评价(1-5各等级仅代表相对值,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车种动力体积设备倒档变速强度配件操控性路面适应性跳跃性可调性价格性价比
LST226级电启4
三通
FM
2档+2档4.52455356**5
REVO 15级电启2.5三通
AM
2档4.52455348**4.5
SAVAGE SS 25级手拉3另购2档52355238**3.5
SAVAGE 2525级电启3三通另购2档5235524***4
MTA4 21级手拉/电启4三通2档54354.5439**4.5
T-MAXX15级电启2三通2档315544.543**3
MADFORCE21手拉33档2.54321130**3
TXT1电机3--3235113
E-MAXX 双电机2三通-2档-1-5343
南大大脚25级手拉3三通2档55455427**5
先豪15级手拉2两通2档1.53444416**1.5

大脚活动

大脚车外观霸道,而且玩起来非常过瘾,是好多模型迷的梦想!但是好的大脚车价格不菲,所以真正拥有大脚车的车迷还是一小部分。好在现在大家的收入不断增加,而且国内外很多厂家不断推出一些非常好又价格合适的新产品,所以越来越多的大脚帮纷纷成立了,真是一件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