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Rave教你拆引擎

楼主(2009-12-14):
把引擎装在车上慢慢走的磨机方法,是一种非常快速的(也是懒惰的)方法!不过我也有用过这种懒惰方法,只是对付一般的练习用引擎!真正比赛赛车用的厂队引擎我会用以下的正规磨机方式.以下NovaRossi引擎厂提供给我的最佳磨机方程式!

正规的引擎清洗液:甲醇+10%篦麻油混合。 这是清洗引擎是最好的东西。不过这两种材料都不太容易买到(可以向专业模型店询问). 把引擎后盖、火咀打开,将内部零件用燃料充分清洁。尤其是活塞及缸垫,曲轴及连杆,沖洗完装回后盖、火咀。

最正规的磨机方法是用磨机专用座NovaRossi和Serpent,南大有这套产品。
为什么用磨机座效果最好? 首先,我们要明白磨机目的是要给引擎在没有阻力但要有充足的冷却情况下完成磨合..不是富油+慢转速+温度不升高这种简单方法去完成的!也不是装在车上任由自然空气冷却,更不是装在车上慢走…新引擎活塞和气缸顶点位置是非常紧的,连杆和曲轴的惯性要用力向上推才能令车行走,这样便加大了连杆轴衬的磨损..问问全世界的引擎生产厂,怎样磨机最好?XX都是用磨机座方法最好!
磨机座是包含一个有十二片短的和低斜度和低阻力的叶片是像涡轮扇一祥,外加一个像蜗牛外壳的强制吹风管,这祥便不会令引擎在磨合时有阻力令轴承,连杆和曲轴损耗,但也有风扇强风冷却引擎!

请用低于含10%硝基甲醇成份燃料.
第一次:慢速磨机十五分钟是用来令零件,如连杆及曲轴在机器制造时所产生的细纹和锋口磨掉!

第二次:中高速磨机(约15.000至20.000转速)这才是真正称为引擎磨合期.因要令引擎在真正工作温度膨胀和转速情况下磨合活塞和气缸,因为太慢的转速和太低的温度是不能把连杆的虚位点,活塞和气缸的最顶点也磨合.
这就是NovaRossi的磨机方程式—在磨机时用0.3mm缸顶垫片(Novarossi发动机原机已经安装好)+ 7TC火咀.
补充:正式调教行走时请转用高于16%硝基甲醇成份燃料,再换上0.4mm缸顶垫片+ 6TF火咀,原装跟机送的5TC火咀只适合在低于10度气温和低于20%硝基甲醇成份燃料使用.

附:在车上磨合引擎的方法

在车上磨合引擎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及必需更换连杆(在避免超过速度在引擎上)。
无论如何,这动力传动系统在车上第一次行走时,是很紧的要在克制的条件下行走磨合。
将原厂设定主油针位置调大1/2转反时针方向。
将车行走超过半速,使到有稳定的加速力。完成这个要用4-5箱燃料。在下一次的3箱燃料中,慢慢地提速及增加速度,和开始调教主油针去达到最高速度,但每一次加油后要等引擎冷卻后才再启动。调小主油针设定是需要将油针按顺时针方面扭动的。
注意:就在那个时候调教化油器的设定,进行调教时是要非常细致,引擎会非常易感应到小改变在混合设定中的反应。
你的引擎需要合共磨合大约8箱燃料(1小时)。

1. 把高速油针调教至2转半,再把副油针调教至气阀全开时能离开喷射口(进入观看图示
)。
2. 启动引擎后让车行走3至4圈令引擎工作温度正常,接着以每1/8转方式调减(lean–顺时针)高速油针,直接车在高速时声音清脆也没有太大白烟.
3. 把车高速行走,之后立刻把车停在面前,但不要熄火.如果熄火便把气阀怠速螺丝调教至不熄火及怠速稳定.现在让引擎怠速约3秒钟,再加速起步如果引擎有快速的反应和声音清脆也没有太大白烟便可以了,否则便以每1/8转方式调教副油针直至正常.

4. 最后来一次高速转弯接着立刻停车在面前,如果有急速的追油声(就是发动机的音调由高到低,正常是很连贯的音调),便要把副油针放开直至怠速稳定(你可以猛摧油门一下,听听是否还有追油声)….如果有”红外线温度探测器”,可探测引擎温度是否稳定在110度之间。
  如使用推拉式化油器的,大部份都有第三组油针(湿度油针),把第三油针(湿度油针)
调教至外表面与化油器表面大致齐平的位置及指向12点位置.这个油针的作用是在空气湿度有变化情况下的微调油针,这组油针不能调教超过1/2转的!
  如果是使用高速引擎,如NOVAROSSI的S3,S5引擎应换上原厂的6TC或7TF火咀,在北方地区气温低于10度应使用5TC火咀!还有是高速引擎千万不要用国产或自己调配的燃料,一定要使用进口的优质燃料,也不要使用低于 10% 硝基甲烷或飞机专用燃料,因国产或自配燃料的篦麻油或润滑油在超过 30.000 转时起不了润滑作用,会加快引擎内部零件,轴承磨损更会令连杆和曲轴折断。
(油料使用详细资料可以参看我们网站的”燃料的重要性
” )
希望大家都有一台能赢冠军的引擎吧!!
把引擎装在车上慢慢走的磨机方法,是一种非常快速的(也是懒惰的)方法!不过我也有用过这种懒惰方法,只是对付一般的练习用引擎!真正比赛赛车用的厂队引擎我会用以下的正规磨机方式.以下NovaRossi引擎厂提供给我的最佳磨机方程式!

正规的引擎清洗液:甲醇+10%篦麻油混合。 这是清洗引擎是最好的东西。不过这两种材料都不太容易买到(可以向专业模型店询问). 把引擎后盖、火咀打开,将内部零件用燃料充分清洁。尤其是活塞及缸垫,曲轴及连杆,沖洗完装回后盖、火咀。

最正规的磨机方法是用磨机专用座NovaRossi和Serpent,南大有这套产品。
为什么用磨机座效果最好? 首先,我们要明白磨机目的是要给引擎在没有阻力但要有充足的冷却情况下完成磨合..不是富油+慢转速+温度不升高这种简单方法去完成的!也不是装在车上任由自然空气冷却,更不是装在车上慢走…新引擎活塞和气缸顶点位置是非常紧的,连杆和曲轴的惯性要用力向上推才能令车行走,这样便加大了连杆轴衬的磨损..问问全世界的引擎生产厂,怎样磨机最好?XX都是用磨机座方法最好!
磨机座是包含一个有十二片短的和低斜度和低阻力的叶片是像涡轮扇一祥,外加一个像蜗牛外壳的强制吹风管,这祥便不会令引擎在磨合时有阻力令轴承,连杆和曲轴损耗,但也有风扇强风冷却引擎!

请用低于含10%硝基甲醇成份燃料.
第一次:慢速磨机十五分钟是用来令零件,如连杆及曲轴在机器制造时所产生的细纹和锋口磨掉!

第二次:中高速磨机(约15.000至20.000转速)这才是真正称为引擎磨合期.因要令引擎在真正工作温度膨胀和转速情况下磨合活塞和气缸,因为太慢的转速和太低的温度是不能把连杆的虚位点,活塞和气缸的最顶点也磨合.
这就是NovaRossi的磨机方程式—在磨机时用0.3mm缸顶垫片(Novarossi发动机原机已经安装好)+ 7TC火咀.
补充:正式调教行走时请转用高于16%硝基甲醇成份燃料,再换上0.4mm缸顶垫片+ 6TF火咀,原装跟机送的5TC火咀只适合在低于10度气温和低于20%硝基甲醇成份燃料使用.

附:在车上磨合引擎的方法

在车上磨合引擎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及必需更换连杆(在避免超过速度在引擎上)。
无论如何,这动力传动系统在车上第一次行走时,是很紧的要在克制的条件下行走磨合。
将原厂设定主油针位置调大1/2转反时针方向。
将车行走超过半速,使到有稳定的加速力。完成这个要用4-5箱燃料。在下一次的3箱燃料中,慢慢地提速及增加速度,和开始调教主油针去达到最高速度,但每一次加油后要等引擎冷卻后才再启动。调小主油针设定是需要将油针按顺时针方面扭动的。
注意:就在那个时候调教化油器的设定,进行调教时是要非常细致,引擎会非常易感应到小改变在混合设定中的反应。
你的引擎需要合共磨合大约8箱燃料(1小时)。
把引擎从车上拆下来
拆开引擎座连接底盘的螺丝,拔掉油路,松开化油器连杆,及排气管固定杆。这样我们可以把整套引擎从车上拆下来。然后,移除弯管和排气管。

清洁
要拆开引擎的话,你当然不希望引擎外面的脏东西把内部弄脏。所以,先用引擎清洁剂,把引擎喷干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用一块清洁的毛巾,塞住排气口和化油器口)。首先我们把引擎座的部分喷干净,然后把引擎倒过来,清洁散热顶的部分

HUDY火咀套筒、大一字缧丝刀(5MM)、中十字或一字缧丝刀(4MM)。
將火咀放松(一定要拆火咀)。

用Hudy大一字卸下四颗散熱頭缧丝。

取下散熱头及气缸顶,在气缸顶上排气口方向,做一个箭咀记号,组裝时依原位裝上气缸顶!
留意垫片!
螺丝松开的时候,不要急着把散热头取走,轻轻摇动散热头,直到它从引擎上脱开。请留意垫片的顺序,最好记录一下,然后移除垫片并保存好。

用十或一字缧丝刀,卸下引擎后蓋螺丝。

取下后蓋。

使用束帶辅助,插入束帶從排氣口伸出,转动曲轴令气缸凸出

將引擎翻过來,將曲轴推至上死点,准备取出活塞
用食指將活塞连杆抅出曲轴,小心活塞掉出來

取出活塞

用手掌把曲轴推出
將曲轴取出

用HUDY1/4套筒,把化油器螺母扭松,才能取出化油器。

重装
重装就是把部件按照拆除的相反顺序装回去,而且要每一个部件的方向位置都正确。另外,确保部件是清洁的。在重装时候可以先在部件上涂上RC燃料,或者专用的引擎润滑油。
引擎上的螺丝要上得比较紧,但也不能过紧,特别是化油器的固定螺丝,太紧了可能会使进气口变形。千万不要在引擎上使用螺丝胶!!

散热定螺丝的顺序
上散热定一定要用对角的顺序,第一次先把四颗螺丝都上的刚刚紧,要注意手上用力要平均,使四颗螺丝受相等的力。然后加大力度(但也要平均),按相同的顺序把螺丝上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