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引擎改装示范 活塞缸套篇

楼主(2009-12-14):
本篇首先做…缸套掃氣..氣流分流調整加工.示範…
相信有很多同好有看過很多名廠改裝引擎….缸套上有做很多竄氣槽加工…
偶先說明一下這些竄氣槽有啥功能….
在引擎掃氣時…會有大量新鮮燃油混合氣…瞬間衝入汽缸….
一個標準版引擎在掃氣過程….混合氣會在汽缸內產生亂流…
這些亂流會使部份廢氣(包括燃燒室中的殘餘廢氣)…不能順利排出引擎…也會使部份混合氣在掃氣過程中……
從排氣口洩漏出去…..然而未順利排出引擎的廢氣…將在汽缸內與新鮮混合氣…再度混合….
這將會嚴重影響燃燒效率….進而降低引擎功率……..在惡性循環之下….
燃燒室及活塞頂也會逐漸積碳….火嘴的壽命也會縮短……..引擎會變的逐漸耗油無力….
所以需要在缸套外側加工竄氣槽…對掃氣中的燃氣進行..分流….導向…
正確合理的竄氣槽…會使混合氣在進行掃氣時….會按照各自的流向…分流…
進入汽缸時是呈現…….循序狀旋窩流……
混合氣在缸套左右方向掃氣口….各自分左右旋窩流….以斜角狀…與正面掃氣口的上升氣流..
會合衝入燃燒室擠出殘存於燃燒室中的廢氣…..同時順著燃燒室形狀產生後翻旋窩流…..
衝向排氣口….將廢氣完全擠出汽缸外….同時會有部份混合氣也會衝出排氣口….
接下來就是協振管發揮作用……產生一股協振波….順勢在排氣口關閉前….
推回已衝出排氣口外的混合氣…..完成一次高效率掃氣….
所以一般竄氣槽加工在左右掃氣窗時…一定是逆著排氣口方向…對著主掃氣口方向的…
同時排氣口上部加工呈T形…有助於排氣瞬間取得最佳排氣效率….也是有助於提昇掃氣效率的…..
需注意做排氣口T形加工需同時配合機殼排氣口T形加工….兩者之間必須同步吻合…
接下來請參考本上帝的……..
………缸套掃氣..氣流分流調整加工..示範…..
改裝前的正面掃氣口
改裝前的右面掃氣口
改裝前的左面掃氣口
改裝前的排氣口
改裝後的正面掃氣口
改裝後的右面掃氣口
改裝後的左面掃氣口
改裝後的排氣口呈現T形
活塞缸套篇-2
接下來….就是做缸套翻新(鏜缸)….同時做真圓度研磨…..
1.準備真車用的…汽門筏研磨膏…..一罐裡面有分粗細….使用細目的研磨膏….
2.準備一個已沒壓縮的舊活塞及舊連桿…..
3.將研磨膏涂在舊活塞上…以反覆螺旋方式在缸套內做旋轉研磨動作….
以上這些動作可以消除舊的天使光環…..同時可以恢復缸套的真圓度….
而且會在缸套內壁產生規則性的細小刮紋…..
這些細小刮紋是非常重要的…..細小刮紋可以在引擎磨合時….產生足夠的潤滑效果…幫助引擎順利磨合….
這些細小刮紋在一般機械加工上稱為…..鏟花……
各位玩家應該或多或少都會在許多全新缸套上會發現有…..鏟花紋….這真的是有實質意義的…
相信不論再高級的改裝引擎的缸套都會有….鏟花紋….
當然…這些鏟花紋…..在引擎經過磨合之後…..接近上死點的地方….就會被磨掉…呈現鏡面…….
……俗稱”天使光環”……………………..
還有一點重要的提醒…..這種研磨膏成分是…碳化鈣顆粒與硅磨料合成….使用後容易洗淨….
千萬不能使用鑽石膏來研磨缸套….鑽石膏一但附著在金屬上….非常難以洗淨….
除了超聲波洗淨機加上專用溶劑能洗淨(附著在硬金屬上)….但是如果是附著在活塞等軟金屬上….
那就完了….這連超聲波也無法完全洗淨…..切記….切記….
待翻修的缸套和汽門筏研磨膏與已沒壓縮的舊活塞及舊連桿…..
將研磨膏涂在舊活塞上輕輕置入缸套中
舊缸套的天使光環
以反覆螺旋方式在缸套內做旋轉研磨動作
需研磨到活塞能穿出缸套為止
研磨完成的缸套
研磨完成的缸套
研磨完成的缸套
活塞缸套篇-3
接下來是活塞改裝……..因原廠活塞已嚴重磨損…
…..所以偶又找一個稍大一點的活塞…..做加工改裝…
……..原廠活塞上緣直徑實測值為…16.235mm….
…….活塞銷至活塞頂高度實測值為….6.800mm….
…….新找來的活塞上緣直徑實測值為….16.625mm…
……活塞銷至活塞頂高度實測值為…..7.400mm….
接下來就是開始動工…..
先是調整排氣與掃氣角度….調整方法就是…研磨活塞頂…..
……偶是用砂紙手工慢慢磨….按照偶的計算……
…..在原廠設定值再增加0.400mm就可以使…….
…..…排氣角度設定在95度位置……
……..掃氣角度設定在120度位置……
新活塞頂高為7.400mm比原廠活塞的6.800mm…
高出了0.6mm….所以偶需要在新活塞頂研磨0.2mm…..
….各位別以為0.2mm一下子就磨完了….
硅鋁合金製的活塞…具有良好的抗磨損性能….
用800細砂紙為了磨去0.2mm…整整搞了偶4小時….
手都磨出水泡…….(不可以用號數太粗的砂紙)…..
而且必須磨的很準….公差盡量控制在….+-0.01以內…..
接下來是刻油溝……
…..刻油溝是一種學問也是一種藝術……..
偶先說明一下…油溝對引擎所產生的影響…….
油溝在引擎運行時….會因虹吸原理毛細現象….會有少許燃油…
附著在油溝上…會產生一種氣密效果…類似活塞環…
…..但是摩擦係數又比活塞環低…….
在車用引擎上…油溝真正的效用在於…
…..在高溫狀態…保持氣密….
引擎如果在高溫狀態時……
往往因為活塞材質不理想….會使氣密性能下降……
油溝在這時候就能補正壓縮氣密不足的問題……
不過在很多高溫狀況之下….一條油溝是不足的…..
因為當活塞達到一定高溫狀況時…..
油溝內的燃油會被燒乾….
為應付這種情況….會有第二條油溝…第三條油溝出現…..
另外…活塞也會在側面增加潤滑散熱孔….降溫…
不過油溝不是萬能……油溝也有副作用…..
因加了油溝..活塞氣密變好了…在高轉速時
油溝內的油反而會變成阻力….限制了高轉速性能….
這也是需要有一些取捨….
最終…偶決定刻3條油溝…側面打2個4.0mm的潤滑散熱孔(用車床加工油溝)
最後…做外圓真圓度研磨….原來活塞直徑為16.625mm…
必須研磨至16.320…..同時保持真圓度…..
研磨方式是採用手工研磨….使用舊缸套用細目汽門閥研磨膏…..
前後換用不同缸徑的舊缸套….經過累計20小時….
終於搞定…..當然活塞不是直桶狀….
上緣(油溝部位)直徑16.625mm
中段(油溝以下至活塞2/3部份)16.610mm
下裙邊…..16.59mm
當然活塞表面必須充滿…..細小鏟花紋
在引擎磨合時…….才能提供足夠的潤滑……
左邊是原廠活塞右邊是新找來的活塞
使用舊缸套用細目汽門閥研磨膏研磨活塞
已經加工改裝好的活塞
活塞裙邊磨去部份..避空兼減輕重量
已加工完成的活塞及缸套
一般CNC車床的加工真圓度誤差都在+-0.02左右…..拿來做活塞…..精度不行呀…
如果要加工活塞用的專用車床….真圓度公差至少要在0.002以內……
這種機床很少工廠有….而且要車削硅鋁合金……並達到良好的表面光潔度…….
就要使用鑽石車刀(類似HUDY銅頭機上面那把車刀)…….又是專用刀具……..
而且偶又是偶爾才搞一次手工活塞………….
……..又不是引擎生產廠家…………需不需要那麼大的投資呀(如果活塞兄願意贊助就不同了)
另外…….偶把經過”上帝之手”加工過的活塞….上真圓度機量測過….真圓度公差在0.0017….
證明本上帝…..手指很精準…..
一般活塞的材質好壞…主要是由….硅(矽)含量…來決定…..
很多人會問….究竟硅(矽)的含量….能對鋁產生何種影響…..
硅(矽)對鋁主要會產生兩種物理特性的改變…..
首先是…潤滑性能….含硅量高的鋁合金因表面有許多細小蛀孔…而能使潤滑油更容易附著在表面…….
在來是…堅韌性能….在這裡偶指的不是硬度而是韌性….就是耐磨性能….眾所週知…鋁合金並不耐磨…但是硅含量高的硅鋁合金….卻是超乎想像的耐磨…..可以承受2-3萬引擎轉數…往復與缸套摩擦….不會快速磨損
還有硅含量對活塞的熱膨脹係數….也是有相當影饗的……
一般能做引擎活塞的硅鋁合金…硅含量至少要在17%以上….很多高性能引擎硅含量至少都要在23%以上….
偶手頭上有著大量引擎屍體……哪種品牌引擎的活塞的特性….偶心中自有了然……
偶當然會依實際需要選擇合適的活塞……
不用钢做活塞和缸套,是因为重量問題…..特別是活塞…..
活塞的重量對引擎輸出動力是極大的損耗…..
活塞的輕量化對引擎動力輸出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真車的活塞也都大部分採用鋁合金材質….
另外鋼鐵材質的自潤特性也不理想….並不適合用於引擎活塞…
至於缸套….一般模型車引擎缸套為配合鋁合金活塞熱膨脹係數…..
會採用銅合金或者鋁合金材質…..
另外還有一點….即使是完全相同材質…..不過不同形狀也會影響熱膨脹係數…..
活塞是杯狀….而缸套是管狀…在完全相同材質之下…..在不同溫差之下…..配合尺寸差也不同….
所以目前市面上有些高級競賽引擎……使用AAC材質(鋁合金缸套+鋁合金活塞+缸壁鍍鉻)…
其實活塞與缸套所使用的鋁合金是不同品種材質的…..合金成分不同…熱膨脹係數也不同….
目前真車世界….也是逐漸淘汰鋼鐵材質的汽缸…..改用鋁合金汽缸….
其中除了減輕重量還有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熱傳導效率…..
…….鋁合金與銅合金的熱傳導效率都比鋼鐵材質好….
……良好的熱傳導效率也就可以讓引擎的散熱性能提昇……..
……對引擎性能的提昇有正面的幫助…….
活塞側面打孔…..可以讓燃油從活塞內透過小孔讓缸壁得到適度的降溫…..
……同時還可以適度潤滑活塞與缸套….
活塞缸套完結篇
經過十幾天尋尋匿匿….終於找到合適的連桿….
這是一支STS黑龍的連桿…..在長度上..及各方參數上…與禾寶8P完全通用….
這是一支CNC加工的7075T6材質的連桿…..省去了偶改裝的麻煩…
偶只針對背面部分增加了潤滑槽….
…..而且還加鑽了一個1.5mm的曲軸銷潤滑孔…..
這支連桿原本正面有潤滑孔….因為曲軸偶更換成其他品牌緣故….
連桿偏離了活塞中心0.2mm…..而STS連桿正反面反置….剛好可以補正這個問題….
因為正反面反置的因素….而使連桿原本的潤滑孔背離曲軸方向而失效…..
所以要在連桿反面加鑽一個1.5mm的潤滑孔….以恢復應有的潤滑效果……..
至於潤滑槽則是為了減少連桿與曲軸的平面摩擦而加工上的
在連桿找到之後….活塞剛套組宣告完工…..
(下期預告…將繼續示範化油器改裝)
左邊是原廠連桿右邊是STS連桿(正面)
左邊是原廠連桿右邊是STS連桿(背面)
缸套活塞組所有配件到齊
缸套活塞組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