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驾驶技术 进阶篇

楼主(2009-12-14):
有没有尝试过自己觉得已经是跑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但是当看到成绩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头车甩下了超过15″?到底那个家伙是如何跑出这么快的速度的?!99%的人会认为是装备上或者是设置上的区别―――TQ用的是更快的机器,是更好的车,有完美的设置。但是,真相应该是他是个好的驾驶者!你要是看到象Brian Kinwald, Richard Saxton等高手开普通的车,你可能会气都喘不过来。比较好的技术相对比较好的装备更容易带来胜利。

那你应该怎么样磨练自己的技术,让你的车在赛道上发挥极限?让我们开始吧!我会比较偏重油动方面。请看下去,然后练习去吧!
设定:
当然,我承认想控制一辆设定乱七八糟的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高圈速不要求“完美”的设定;我建议首先以你的车的厂方建议设定为开始,如用户指南中建议的避震油度数、CAMBER和TOE_IN/OUT角度,跟随它们,因为这些重要的数据是厂家经过大量的测试之后提供的作为大部分场地都能使用的设定,至于其他的设定选择你还是应该咨询你能接触到的高手,参考他的做法,这样,你就可以开始了―――设定的活已经干完了,轮到最重要的部分:你的驾驶技巧了!
驾驶:
总的来说快速的意思就是能够无碰撞地持续的最高速圈,持续就是可以一圈又一圈地完成而不碰撞,碰撞消耗你大量的时间,你的整体速度不可能高。4个30″的圈加2个有碰撞的40″的圈,实际上是要比6个33″的圈慢的这个事实不是很容易意识到的。高手知道自己用能力限度的85%持续跑是一定会比用最大限度跑(而且带有碰撞)更快的。
起跑策略:
能够干净利索地起跑需要技术和运气,最好的车手也不能控制其他的9位车手,兜点路可以让你在起跑的时候少点麻烦。。。
假如是利曼式的油车起步,车辆会沿直路放在外线一起起步,你的pit工作人员会把车沿直路方向或指向首弯的顶点摆放,这样你可以避免在猛加油门提速的时候被迫转向而滑出去,但有时候大会会指定车辆必须以45°角摆放,假若如此你就必须小心自己的油门以保持自己对车的控制。
规定中要求是车辆必须放置在地上指定小格内,pit人员举起双手5″以上才可以开始比赛,你的机器就必须在这5″里面保证不过热不死火,为了保证你的机器起步的时候还能跑,让你的pit人员把车举起来让你可以轰油保证机器不积油,快速的用1/2的油门持续运作10″,然后把车放在地上开始等待起步,这样的话可以排掉机器机闸里的余油。否则,当你要加速起步的时候,这些余油会被逼进燃烧室,你就要冒机器过于富油而死火的危险,这和驾驶技术无关。。。当然,你要起步好还要把油针设好,否则你就根本不再需要担忧自己的驾驶技术了。。。
死亡之弯:
成功的起步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令一个难关:首个弯角――好像很简单是吧?!可是它并不是那么时常能够完成的。你应该是按照自己起步的位置定好策略:如果你是前半集团的,良好的油门控制和伴随旁边的车的能力是需要的;当你在后半部起步的话就要很小心的接近―――可惜,那是没有本本可抄的。审度形势,特别是那些在你旁边起步的人,粗略估计起步的形势:他们是闭上眼一窝蜂的往弯里涌进去还是属于有分寸有计划线路的人物?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自己了,这些认知有助你去确定自己的策略。只不过别指望在首弯前就能超越5辆车,原因是他们在初赛都比你快,大部分的原因是:他们比你开得好.

小贴士 1: 下赛道前用多点时间去调整你的车,高速度就有更多的保证

小贴士 2: 一次撞击所消耗的时间和对你的拖延是你没有办法估计的,最容易达到高圈速的办法是不要撞

小贴士 3: 好的起步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首发的,当然能够避免首弯的麻烦,否则,你就要乖乖的呆在那堆车的后面安全的走,绕开首弯上那炒成一堆的车.

直路:
那是跑道里最容易的了对不?可说来奇怪,对于某些车手来说直路却是最麻烦不过的事情,因为他们对高速度的渴望实在是太厉害了,结果就是在直路尾速度太快了。。。在加油进入直路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均匀而且柔和,让车在你的控制之中,赛员们常常用一扣到底的油门来迎接他们的直路,结果是经常被迫处于不能控制的“甩动”状态下完成他的直路,如果你是开电车的STOCK赛,你是能够在这状态里面改出来,但是油车往往是动力过剩的,结果这种情况往往越演越烈。最大的挑战往往就是直路尽头的弯,在那里你必须要慢下来。你需要从弯顶开始沿着弯道逐渐进入直路,平稳地持续地加油直到你达到极速或者到达下个弯的刹车点,这样就可以顺利的进入下一个弯了。对于大部分的赛员来说,直路末弯角是最大的挑战了,你可能要进行从整条赛道最快速的部分转入可能是最慢部分的工作,但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怎么样转你的弯,这是你在直路上必须先作准备的,不要随便在正转弯的时候刹车,而是在直路上选定那里是你的刹车点,松开刹车后再打方向进入弯道,这样你可以用最高的速度过弯因为你的四条轮胎都能够最大限度循轨迹而行使,弯中刹车会破坏你的车的平衡和带来你不想见到的侧滑。
弯道:
最简单,成也弯道败也弯道,谁要是最关心自己的最高速度谁就会在弯道被超车,当你准备好怎么进攻弯道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取得更紧凑的线路了。到底我们试过多少次在直道势如破竹然后一头撞到弯底上才醒悟?你买来的车上有样东西叫“刹车”,经常用用不怕吃亏。迟刹车不如早刹车,你可以避免成为跑道上的固定路障,同时可以在合理的速度下更好地完成你的弯道;如果你的车不能和其他人的车一样快的完成弯道,留心他们的线路,很有可能是他们采用比你更合理的线路。
完美之弯道:
留心弯道的样子,不管是急速的还是比较平缓的弯,你的目的就是取得最直的线路,与其跑得象画多边型,不如让弯道完成得更平缓而且尽可能的擦着弯顶通过,关键是你要避免急转和突然动作影响你的速度,纯粹以距离计算线路当然越贴弯边行使路程就越短好像就越好,但实际上是你要从外线进入弯道,平滑的进入通过弯深或者弯顶,然后平滑的加油出弯并再次移回外线;这才是最快最直的过弯线路。
直路狂人的线路

完美的弯道线路

超越策略:
你不是独自在跑道上跑的,所以不是一定能够使用最好的路线去通过每一个弯角,比赛过程中经常需要选择是避让还是超越,当然最好的超越机会往往就在弯角,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直路很容易能够保持速度,好的车手会发展他们的弯道技术,让自己进入前列,以下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专业高手在各种比赛中的超越策略。 ×迟刹车×:在善用刹车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做出超越的。迟刹车可以让你超越你的对手,可是别忘记有成功的和失败的迟刹车动作之分,成功的动作意思是你比对手要成功地更狠更迟的刹车,在刹车区你就已经可以基本完成超越;但是太迟或者太猛的刹车不是把你扔到弯外围就是使你的车轮锁死并失去控制。
由内至外(后移弯心)的超越:
你是A车,如果跟B车跑的同一路线的话是不可能超越的,你必须为了超越而修改你在弯中的线路:譬如前面的车进弯是使用由外线冲进内线通过弯顶的话,你就要钻进B车和弯角之间的狭窄通道中,因为他的线路允许比你更高的弯道车速,你必要地会使用比他稍慢的速度,刹车并且让车头指向弯顶,比前车更快地通过弯顶,当然地,这时候你已经占据了他的行车线,B车将被迫刹车避免碰撞或者尝试从外围反超越你――――你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内弯超越”的理想状态,从内弯以最大能力加速往外线冲,帮助你保持最高的速度之余,也完成了保护自己不被反超的任务。

从外至内(前移弯心)的超越:
许多经验丰富的赛员(B车)在被紧逼的时候会采取保护性的行使线路,保护线路其实不是最快的,实际上是前车为了达到阻止其他车辆占据他的内线而采取的更靠近弯的线路,当B车行使在防御线路上的时候,争取至少和它在进弯前取得和他平排甚至比它更前方的外线位置,如果他是用中线或者内线过弯的话,他必须要往外线出弯以保持尽可能快的速度,你(A车)就能插进他的内线,当然你需要使用刹车减掉速度去获得比B车更贴弯的出弯动作,这样,你就成功取得了内线,如果你的运气还行,你会获得进下个弯更好的线路,那样,你就能成功超越了。 注: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能够准确判断刹车和避免碰撞是很重要的,文明的驾驶是获得活动最大乐趣的前提。

强行超越:
很象由内至外的超越,强行超越要求你在进弯的时候已经占据了内线,当然强行超越和撞击之间其实只差一线,这种带着强烈侵略味道的开法需要很仔细的操纵。当你(A车)进弯,守在内线,在可以操纵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迟刹车。这样你就可以在内线和你要超越的车并排地行使。B车理所当然地为调整线路而往外跑,你就要跟随它往外线推出去来保护你的外线,如果你是首先到达外线的,你就已经成功地对你对手企图反超越的必经线路“关门”了,他只能很无奈的刹车留在你后面或者撞你―――所以,你一定要估计一下你的对手是否那种连避免撞击都不会的家伙,如果他是的话,“关门”的动作就可免则免吧。进行超越前要好好考虑一下,因为你要占取的外线假如已经被对手占据的话,你最好别冒着背上“手法粗糙”的名声硬干,应该退回后面等待下次的机会。应该肯定你的后轮已经是在对方的前轮前面才进入外线,应该避免你的车和别人的车接触。
早有预谋:
能提早对将要面对的弯道和障碍物做出准备是好的策略,当改变首个弯的线路会让你能够更快地通过后面的几个弯的时候你就需要变动自己的路线了,例如:一个180度的左弯后跟着是一个90度的右弯,建议用提前弯深或者是由外至内的跑法,因为这样就可以让车能够以更好的姿态进入下个弯角;由于具体场地的分别,你需要分别的对待,但是至少如果你能在开始动作前就已经有所准备和策划,圈速当然地会更快。
加速和刹车:
就象Saxton说的一样:流畅就快。
油门之舞:
把下面的字尽可能快地读出来:wah wah wah wah wah!如果你的油门的声音也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浪费油而且无可置疑的慢!你控制油门的手指应该不是一个只有“开”和“关”状态的,不要这样对待它。斗油绝对是破坏车辆重心平衡的杀手,浪费油、电还有损耗你的器材,下次开车记得注意听自己发动机:你是否没必要的在乱点油门?聪明地使用油门和刹车是取得更好的圈速、更长的行使时间和让设施更耐用的必然之选;如果你已经后悔被wah wah wah的油门教坏了,很简单,练习流畅的使用你的油门,我保证你的圈速会更快,两次加油的时间肯定更长,这是越野和平路车通用的法则;乱点油门会破坏车辆咬地的能力,流畅的控制会让你获得最好的咬地。
调整刹车:
油车竞赛里面,错误的使用刹车是低圈速的很大原因之一,不单止是你要正确地使用刹车,你还要把你的刹车适当的调整好,太大的刹车会锁死轮胎而造成失控,很多只能刹后轮的车(纯后驱、前单四驱)更是限制了它们刹车的能力(有谁试过用手刹刹车的人就知道了),一旦刹车的力度稍大就会失控,就算是4WD的车虽然有更大的刹车效能,但是没有设好刹车一样会难以控制:锁死的四轮会让车无法转向;把刹车调到没有锁死四轮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刹车效能,你可以在赛道的直路上测试你的调整至理想。当然这样的设置在弯道上刹车可能还会发生锁死,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假设刹车都是在直路上发生的。

跳跃:
遥控越野模型车上其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跳跃,熟练掌握跳跃技巧可以达致漂亮的四轮着地,否则就是经常的发生难看的“啃”地镜头了。难看的跳跃来自难看的驾驶技巧,很多驾驶者不明白其实简单的油门和刹车变化就可以控制车子在空中的姿势,旋转的轮胎带有能量,当车在空中的时候,改变车轮的转速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出现,空中点刹车,车头会垂下来,加油车头就会抬起来,如果你的车在空中已经是平的了,那就简单得保持现有油门就行了――――车的触地动作会很漂亮。好的接近状态是成功跳跃的第一步,接近跳台的时候放开油门,这样有助悬挂稳定下来准备跳跃,加着油上跳台也是可以的;当然,由于赛道的不同,你是可以跑多几圈来确定你的跳跃,尽量以直线的姿态接近跳台,大部分的跳跃车会向前向上飞,那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向前的动能让车到达着陆区,但是太大的速度又会把车不知道扔那里去了。。。标准的动作是当到达跳台的时候,加油在跳台上行使然后当车起飞的时候保持油门,这个动作会对避震预先加压,让它在离开跳台的时候真正的产生“推离”的效果,当车在半空的时候,敲刹车可以让车头垂下来,加油可以让车头升起来。

到最后冲刺了:
是好的驾驶技术而不是什么能买到的好东西让你能够用更快的速度行使,当然这取决于你是否去进行更多的练习,只有更多的经验才能让你熟练掌握这些技巧,你会比那些只会想着拿到所谓的梦幻设置或者高级补品的人快,钱是不能用来代替好的驾驶技巧的,所以,练习去吧!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