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后轮Toe

楼主(2009-12-14):
Toe角度(束角)是描述从车的正上方看,车轮的前端和车辆纵线的夹角。车轮前端向内倾(内八字),称为Toe-in;车轮前端向外倾(外八字),称为Toe-out。

请注意:在后轮不可使用Toe-out,也极少使用0度的Toe-in
量度Toe角度,通常用set车架,或者有刻度的set车板。
(图为从车子上方观察,屏幕上方为前)

  在比较滑的场地可以使用3度后Toe-in。增加Toe-in的同时,会增加后轮的抓地力,但同时减少转向。
  在抓地力比较好的场地可以使用2度或以下的Toe-in。这样会减少后轮的抓地力,而且同时增加直线速度。
  越大角度Toe-in或Toe-out,越会减低车辆在直线行走的速度。
  不推荐使用过大的Toe-in或者Toe-out(超过3度)

某些车通过更换不同Toe-in度数的尾Hub;
某些车通过更换后下摇臂Kingpin座,使左右Kingpin产生一个夹角,从而实现改变Toe-in。
某些车通过调整后下摇臂末端两个球头的位置。请注意,在调整时请保持左右轮子到车辆中心线的距离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