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Caster

楼主(2009-12-14):
Caster(后倾角)是指转向杯的旋转轴向车子后方倾斜的角度。正值的Caster旋转轴顶部倾向后方。请注意:绝不要使用负值的Caster(旋转轴顶部倾向前方),那将使车头极端不稳定以至无法驾驶。
改变车子的前下摇臂
防潜角
(Antidive或者叫Kickup)也会改变Caster,对于使用C座的车来说,实际Caster=Antidive度数+C座Caster度数。 比如车子设定了2度Antidive,C座的Caster度数是4度,那实际的Caster就等于2+4=6度。
(右图为从车子左方观察左前轮)
大度数的Caster可以增加车辆入弯时的转向,但是会降低车辆出弯时的转向。也可以增加在颠簸路面上行走的稳定性。
使用比较小的Caster可以减少入弯时的转向,但会增加在弯中间的转向,和增加出弯时候的转向。
对于使用C座的车辆来说,是通过更换不同度数的C座;对于使用上A臂的车辆,通常是通过改变上A臂固定轴两端的垫片位置,以设定C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