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Camber

楼主(2009-12-14):
Camber(内倾角)就是轮子的上端倾向或者倾离车身的角度。负值的Camber角度指车轮上端向内倾,正值的Camber指车轮上端向外倾(请注意:绝不推荐使用正值的Camber角度!) Camber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轮胎在直路和弯路的接触地面的面积。
量度Camber可以使用Camber尺,或者Set车架。
(右图为从车前方观察车的右前轮)
在高抓地力的场地可以尝试使用负2度到负3度的Camber。
在低抓地力的情况请使用0度到负2度的Camber。
设定Camber主要是通过改变上摇臂的长度。有些车辆上下摇臂都可以调整长度,但在获得适当的Camber角度的同时,请注意左右下摇臂的长度应该相同。

网友A:
偶是专业顶贴队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