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AntiDive

楼主(2009-12-14):
AntiDive,又叫Kickup,或者叫前AntiPitch,或者防潜角。
AntiDive是指前下摇臂的转轴安装方向(也就是Kingpin的安装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前端向上为正值。从车的侧面看,有如脚尖向上踢一般,因此也叫Kickup。AntiDive由Kingpin两端的固定位置决定。 0度AntiDive就是说您的前下摇臂的转轴方向是水平的。
使用上摇臂(A arm + pivot ball)和使用C座时,设置antidive的反应是不同的。
在使用上摇臂时,设置AntiDive对车身静止时的
Caster
只有一点影响。如果上摇臂转轴平行于地面,并设置有Antidive,那下摇臂向上摆动的时候,末端的球头(pivot ball)向后移动,上摇臂球头的纵向位置不变,因此Caster会减小。反之,摇臂向下摆动,Caster会增加。
对于使用C座的车来说,改变AntiDive会改变Caster,但在悬挂系统摆动时,Caster保持不变。
实际Caster=Antidive度数+C座Caster度数
。 比如车子设定了2度Antidive,C座的Caster度数是4度,那实际的Caster就等于2+4=6度。
(下图为从车子右方观察左前轮)
2度或者3度的AntiDive吸收震动的效果比0度的要好。
对于使用上摇臂的车来说,使用2度或3度的Antidive,由于转弯时外侧轮caster减小,轮胎接地面积增大,因此可以增加车子在弯中和减速入弯时候的转向和灵敏度。
对于使用上摇臂的车来说,使用0度的Antidive,因为Caster保持不变,所以比较适合颠簸的场地,但是转向不如2度或3度的好。
对于使用C座的车来说,2度或3度的AntiDive适合大多数的情况,特别是比较颠簸的场地,因为实际的caster比较大。
对于使用C座的车来说,0度的AntiDive提供更敏锐的转向感觉。
通常大多数车不可以设定AntiDive,只能是0度
上文说过,AntiDive由摇臂的Kingpin两端的固定位置决定。可以通过更换Kingpin固定座(如Associated TC3),或者通过安装Kingpin固定坐于不同的孔位(如XRay T1),以设定AntiDive。

网友A:
偶是专业顶贴队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