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防倾杆 Anti-roll bars

楼主(2009-12-14):
防倾杆就是联系左右摇臂,限制其相对摆动的装置。
防倾杆用以减少过量的车身滚动,以使车更稳定。由于离心力的原因,车辆在通过高抓地力的弯道时,没有安装防倾杆的车会过分倾斜,使分布在左右轮胎上的压力不均匀,其结果是车的反应变慢。在高抓地力的场地,使用防倾杆可以减少车身滚动,使车子在弯角中的反应更灵敏,同时使车子更稳定。
您可以单独在车子的前端或后端安装防倾杆,改变它们的抓地力,以改善转向过多或者转向不足的情况。
通常在平滑的高抓地力的场地使用防倾杆。如果场地比较颠簸,防倾杆就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场地越颠簸,防倾杆的缺点就越明显,因为防倾杆使左右避震不能独立运动以吸收震动,使你的车难以驾驶。
如果在高抓地力的场地,而车子转向过多,可以尝试只在前轮使用防倾杆。这样会减少车的前部的滚动,并减少转向。(其结果感觉上象后轮的抓地力增加了一般)
如果车子转向不足,可以尝试只在后轮使用防倾杆,后防倾杆可以减少车身后部的滚动,并减少后轮抓地力(同样的,你可能会感觉到似乎前轮转向增加了一般)
建议从比较软的防倾杆开始实验,以找出适当的设定。
过硬的防倾杆可能使左右摇臂摆动限制过多,并在一定情况下使悬挂几何设定失效,反而引起更多的车身滚动。
防倾杆通常有杆式和“刀”式两种。
杆式通过更换不同直径的防倾杆体以改变硬度;“刀”式通常是可调教的,通过改变一对扁金属条相对水平面的角度来改变硬度。
在使用防倾杆时,应该注意防倾杆产生于左右摇臂的效果是相等的! 因此,在使用前应该调整防倾杆使其平衡。
调整防倾杆平衡时应该先拆去避震,将底盘水平放置于托架上。慢慢将左轮提起一定的距离,量度右轮被动升起的量。然后将右轮提起相同的距离,再量度左轮被动升起的量。量度工具可以使用车高尺或下限尺。
如果左右轮被动升起的量不相等,说明防倾杆不平衡。升起量大的一端防倾杆较软。对于杆式的防倾杆,可以调节防倾杆连接到摇臂的推杆的长度。对于刀式的防倾杆,可以调节左右刀体的角度,也可以调整刀体接触点的横向位置。
应该每次少量调整防倾杆,再量度左右轮的提起量。重复该操作直到左右提起量相等为止。

网友A:
偶是专业顶贴队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