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前Camber link调整

楼主(2009-12-14):
Camber link是指上摇臂(或者推杆)两端的固定位置。
Camber link决定了车轮的
Camber角度
,以及悬挂移动时Camber角度的改变量,和悬挂系统的几何特性(假设下摇臂不变)。Camber link位置会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和抓地力。
对于电动房车前端来说:
前Camber link越长,或者越平行于下摇臂,将增加转向,但是会减少前端稳定性。
前Camber link越短,或者越倾斜于下摇臂,将减少转向,但是会增加前端稳定性。
Camber link在车轮一侧到下摇臂的垂直距离,应当大于或等于Camber link在车身一侧到下摇臂的垂直距离。不推荐使用与此相反的设定。
请查看说明书,您的车子时候是否能够改变前Camber link位置,或者是否可以使用可以改变Camber link的升级零件。通常使用上摇臂的车辆不可更改前Camber link(也有通过改变上摇臂Kingpin固定位置改变Camber link的,如Xray T1、NTC3和Serpent 950)。
对于使用Camber link推杆的车辆来说,可以改变推杆在C座(前)或者尾Hub(后)上的固定位置,以及改变推杆另一端在避震架(或者车架)上的固定孔位。

网友A:
偶是专业顶贴队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