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避震油 Shock oil

楼主(2009-12-14):
避震油就是填充在避震器内,以减速避震活塞运动的弹性液体,通常由硅(silicon)制成。
避震油的浓度影响避震效果。它控制避震器反弹的速度,也就是车在通过突起后,避震重新回到原来位置所需要的时间。越浓的避震油,在相同直径的孔中流动速度就越慢,因此避震反弹速度就越慢,反之亦然。

避震效果,就是避震的阻尼作用。改变避震活塞的小孔直径或者改变避震油的浓度,都可以影响避震器的特性。小孔直径越大,或者避震油浓度越小,避震效果就越弱 (在相同的弹簧下反弹速度越快)。反之,小孔直径越小,或者避震油浓度越大,避震效果就越强 (在相同的弹簧下反弹速度越慢)。
硅避震油的优点是其浓度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小(避震把车辆上下运动的能量转化为避震油的热量)。避震油的浓度通常以 wt 为单位表示,号数越大的油越浓,有些厂商的避震油用其他单位标识。

对于电动房车来说:
  较软的避震效果可以增加车辆在滚动时的抓地力,但是也会降低过弯的速度。
  较硬的避震效果使车子可以更容易地突破抓地力,在高速弯角可以减少车身滚动。
  正常路面情况下,应该从原厂设定(如30wt或者40wt)开始测试适用的浓度。
  在地毯场,可以从比原厂设定硬一倍的浓度(如70wt)开始测试。
  如果你的车辆在路面上跳动的太厉害,您应该尝试更换浓度更低的避震油。比如20wt或者25wt。
  在颠簸的场地使用浓度较低的避震油,如20wt或者25wt,这会增加抓地力。

请参照您的车子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