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避震活塞 Piston

楼主(2009-12-14):
避震活塞就是在避震内部限制避震油流动的活塞装置。避震活塞影响避震效果。活塞有一个或以上的孔,允许避震油从其中流过。孔的直径限制在一定时间内避震油的流量,从而控制避震器的反弹速度。
避震效果,就是避震的阻尼作用。改变避震活塞的小孔直径或者改变避震油的浓度,都可以影响避震器的特性。小孔直径越大,或者避震油浓度越小,避震效果就越弱 (在相同的弹簧下反弹速度越快)。反之,小孔直径越小,或者避震油浓度越大,避震效果就越强 (在相同的弹簧下反弹速度越慢)。
两者也可以组合使用,比如Associated TC3的避震活塞有#1、#2、#3三种直径可以选择。#1的小孔直径最大,#3的最小。每种活塞的避震效果相差相当于5号避震油。举个例子:用#2活塞配35号油的避震效果,相当于用#3活塞配30号油的效果。
避震效果的强弱并不等于整体避震反应的好坏,具体应该视场地而定。
较软的避震效果可以增加车辆在滚动时的抓地力,但是也会降低过弯的速度。
较硬的避震效果使车子可以更容易地突破抓地力,在高速弯角可以减少车身滚动。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车子在路面上跳动的太厉害,您应该尝试更换更大孔直径的活塞。当然,有时也可能例外。
在教平滑的场地,可以尝试使用孔直径更小的活塞。
请参照您的车子的说明书

网友A:
偶是专业顶贴队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