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下限 Downstop

楼主(2009-12-14):
下限(下止点,downstop或者Droop)是下摇臂重末端能够达到的最低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或者减少下摇臂的下限,以限制避震器的行程。这样做的其中一个作用是减少车身滚动。

下限的量度,通常使用下限尺,并配合专用的底盘托架。下限尺量度摇臂末端到底板下水平面的距离。增加下限(下限尺的读数越小),会增加避震器的行程;减少下限(下限尺的读数越大),会减少避震器的行程。考虑下限应该同时考虑车轮的直径。

  当车辆在弯中倾斜的太多的时候,减少下限可以限制避震的行程,从而减少车身滚动。
  当车辆在高抓地力且平滑的赛道加速时,车头仰起太多,可以尝试少量减少前摇臂的下限(如1mm)。这样可以减少向后的重力转移,增加车辆在这种情况下的转向。
  当车辆在减速入弯或者刹车时转向过多,可以尝试少量增加后摇臂的下限。这样可以减少向前的重力转移,增加车辆在这种情况下的后轮抓地力。对于后摇臂来说,只有在高抓地力且平滑的赛道,才可应用较小的下限。
  在颠簸的路面需要同时增加四个轮子下限。
  如果赛道抓地力很高,比如地毯场,你大概需要减少避震行程,同时减少四个轮子的下限。
  太小的下限会损失抓地力。因为避震器行程过小,难以使轮子紧贴地面,而且转弯时横向重力转移也过小。
在不同的场地条件下,前轮转向和后轮抓地力间,都可以取得平衡,请尝试用以上的技巧获得理想的设定。

请看说明书以确ren你的是否可以设定下限。
通常下限的设定是通过旋转在下摇臂中的一粒内六角螺丝,使摇臂在运动到一定位置时,内六角螺丝接触到其他东西(如底板)。从而达到限制避震行程的目的。 另外一种方法是在避震器内加上限位垫片,限制避震器拉伸的最大长度。 请注意,这两种方法最好不要同时使用,因为没有意义。

网友:
偶是专业顶贴队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