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轮距 Trackwidth

楼主(2009-12-14):
轮距是左右轮胎外侧最低点之间的距离。各级别的车辆都对轮距有严格限制,比如电动房车不能大于190mm,油动房车不大于200mm。轮距的宽度可以影响车子的稳定性,转向特性,重力转移特性等。
后轮轮距通常在
比赛
规则下,尽可能的宽。
前轮轮距越宽,过弯时车子前端横向重力转移就越小,纵向重力向后转移。所以前轮抓地力减小,车子更加转向不足,但是在高速的大型弯角更稳定。
前轮轮距越窄,过弯时车子前端横向重力转移就越大,纵向重力向前转移。可以增加车子在小半径弯角或者连续弯角的转向反应,减少转向不足的情况。
前轮轮距越窄,车子前端的滚动就越大,转弯时内侧轮更容易打滑,也更容易翻车。您可能需要调整下限或滚动中心以配合设定。
请查看说明书您的车子是否可以调整轮距。
通常来说,使用C座(C hub)的车辆不可以调整轮距,除非更换下摇臂。对于使用球头螺杆的车辆,在调整时请注意左右轮到车辆中心线的距离应该一致。
请注意:改变了原厂的轮距后应当检查悬挂系统在摆动是,传动轴是否会脱落。如果是使用狗骨(dog bone),可以在狗骨杯(outdrive)中加入垫圈(O-Ring)以防止其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