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压力中心 Center of pressure

楼主(2009-12-14):
压力中心(Center of pressure 简称CP)是一个想象中的虚拟的点。同一时间内流经车辆的所有空气,对车辆产生的各个方向的压力。我们将这些压力的总和,换算成作用在一个点上的压力。这个点就称为压力中心。车辆在向前行驶时,作用在压力中心的力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向下的下压力(downforce),一个是向后的阻力(body drag)。

下压力可以增加四个车轮对地面的压力,改变压力中心的水平位置可以影响车轮抓地力的分布。由于压力中心的垂直高度通常高于重心(CG)的垂直高度,所以两者会产生一个扭距,增加后轮的压力并减少前轮的压力。因此压力中心的高度也影响前后轮的压力分布。

由于空气动力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所以车辆在低速的时候,改变压力中心的效果比较不明显;而在高速的弯角中,压力中心的位置对车辆的平衡有决定性的作用。
  车壳应该尽可能的贴近地面,可以减少阻力,增加下压力;并降低压力中心的高度,减少行驶时的纵向重力转移
  如果车子在高速弯角转向不足,可以向前移动压力中心,增加前轮转向,减少后轮抓地力。
  如果车子在高速弯角转向过多,可以向后移动压力中心,减少前轮转向,增加后轮抓地力。

某些车壳可以改变尾翼的角度。角度越小,下压力越小,压力中心越靠前;角度越大,下压力越大,压力中心越靠后,但阻力也越大。
对于平路跑车的车壳(VDS或其他),可以安装能够调教尾部延伸长度的零件(导流片)。导流片向后伸得越长,下压力越大,压力中心越靠后,但阻力也越大,反之亦然。如果车子转向不足,您也可以在车壳尾部附近钻若干个孔,减低下压力和阻力,同时压力中心也向前移动。
对于房车(touring car)的车壳,您可以选用能够改变安装位置的尾翼。通常这种尾翼上有前后三个不同的固定孔位。尾翼位置越向前,压力中心也向前移动,反之向后移动。 您也可以选用比原装尾翼更窄的尾翼(如170mm),减低下压力和阻力,同时压力中心也向前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