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滚珠差速 Ball differential

楼主(2009-12-14):
差速就是使在同一个驱动轴两端的轮子可以以不同的速度转动的装置。

差速器有差速作用和限滑作用:差速作用使两轮可以相对转动,并使两轮转动速度的平均值等于整驱动轴的转动速度;限滑作用在两轮相对转动时产生阻力,以限制两轮速度差,防止其中一个轮子发生过度打滑和空转。
在转弯的过程中,外侧轮的转弯半径大于内侧轮的转弯半径,所以外侧轮需要比内侧转的更快。如果这时差速过紧(限滑作用过大),造成两个轮子互相角力以使自己得到适当的转速,从而使总体抓地力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差速比较松,当一个轮子失去抓地力的时候(比如通过一个起伏),会造成过度的空转,使另外一个轮子失去动力。这样会减少加速的反应。
滚珠差速通常是由两块摩擦片,夹住装有差速珠的齿轮,并有调整压力的装置(弹簧/压力片和轴承)。在差速珠和摩擦片间涂有摩擦油。差速珠可以使摩擦片相对转动,而调整压力的装置和摩擦油可以控制差速珠在摩擦片上滚动时产生的阻力。
对于滚珠差速来说,将差速拧紧,或者使用更浓的摩擦油,可以限制轮子相对转动;放松差速,或者使用更稀的摩擦油,可以使轮子更容易相对转动。一般来说,不宜使齿轮可相对于滚珠差速整体滑动,这样会损失动力,并且容易磨损差速珠和摩擦片。因此差速不能拧得过松。如果差速太紧,但齿轮仍能滑动,请更换更稀的摩擦油。

  对于电动房车来说,在平滑的场地,后差速应该尽可能的松。
  前差速器比后差速器松,可以增加转向的反应。
  前差速器比较紧,会减少转向反应,但是可以增加转弯时的稳定性。
  比较紧的后差速会是车子在进入弯角时有点转向不足,出弯时也更难控制(动力打滑)。
  在低抓地力的场地使用比较松的差速。
  在高抓地力的场地使用较紧的差速,以提供更快的加速反应,和更好的油门响应。
应当全盘考虑您所使用的轮胎的滑动特性,以及场地中会产生动力打滑(Power slide)的弯角的数目,以及在加速出弯时由于地面不平或者抓地力不均匀而产生的打滑空转的机会,还有个人的驾驶风格。来决定差速的松紧。海绵胎或者使用不同内胆的橡胶轮胎,其滑动特性都不一样。滑动特性越渐进的轮胎,在动力打滑时越有可预测性。

请参照您的车子的说明书。
对于滚珠差速来说,摩擦油对差速是否顺畅有很大的关系,建议使用专用的珠差摩擦油。摩擦油在使用中容易甩走,也容易混入污物;差速珠和摩擦片也较容易磨损,令差速不够顺畅。请经常清洁滚珠差速,并更换摩擦油。适时更换差速珠或摩擦片。

因为在使用中,差速珠会在摩擦片上划出坑槽。 所以珠差应该经过磨合才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如果珠差未磨合就拧的太紧,会损坏差速珠和摩擦片的表面。因此我们应该先令珠差较松,行驶几分钟,再将其拧紧一点,再行驶几分钟。不断重复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