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动齿轮 Spur gear

楼主(2009-12-14):
从动齿轮(spur gear,又称“大齿”)是安装在车辆的驱动轴(或者皮带轮驱动轴)上,以驱动车辆的传动系统的齿轮。改变从动齿轮的齿数会改变车辆的传动比例,这会影响最高速度和行驶时间。

在多数车上,由于空间所限,只能安装一定直径以内的从动齿轮。
通常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的规格是以Pitch数来计算。它是指齿轮外延的圆弧上,每英寸直径有多少个齿。电动车一般使用48 Pitch(每英寸48个齿),或者64 Pitch(每英寸64个齿)标准的齿轮。 请注意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的Pitch数必须严格匹配。
一般来说,48 pitch齿加速反应比64 pitch要快,传动损耗小,车辆的极速也更快;但是噪音比较大,在过弯时候不如64 pitch流畅,也较缺少细致的操控反应。64 pitch齿更容易磨损,而且一点小杂物就可能扫掉整个齿轮。

你需要正确的搭配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和马达,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从动齿轮越小,车辆最高速度就越大,但是行驶时间会减少。过小的从动齿轮会使马达超出负荷范围,并可能损害您的电子设备。
  从动齿轮越大,行驶时间越长,但车辆最高速度会减小。
  请根据场地的大小选择从动齿轮。在比较大的场地,最高速度通常更重要,可以尝试更换更小的从动齿轮。在教小或者多弯的场地,可以尝试更换更大的齿轮。
  具体的齿轮搭配请参照您的车子的说明书,或者马达的说明书。马达说明书通常会给出“最终传动比” (Final gear),它等于从动齿轮数,除以主动齿轮数,再乘以车子的传动减速比例(Transmission gear)。
  更小的从动齿轮(更小的传动比),并不一定能使您的整体车速更快,但通常会令车辆更难以驾驶。

松开固定从动齿轮的螺丝,移走齿轮,再换上另一个。
请注意,由于从动齿轮通常是由塑料,树脂等比较软的材料制成。 所以如果固定齿轮的几个螺丝如果压力不平衡,会使从动齿轮变形,造成行驶时不必要的震动、噪音,和加快齿轮磨损。请在安装时仔细调整螺丝的压力,使齿轮不变形,并且垂直驱动轴。
从动齿轮是易磨损部件。磨损了的齿轮会增加噪音,降低传动效率,增加马达的负荷,并且会影响油门控制的线性。请适时更换从动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