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Ackerman

楼主(2009-12-14):
Ackerman指的是由于转向系统的几何形状,使车辆转向时内侧轮比外侧轮转动更多的角度。
由于车辆转弯时内外轮的行驶半径不同,Ackerman可以帮助左轮分别指向正确的行驶方向,以获得更多的抓地力。我们通常可以使用厂方原定的Ackerman设定,无须调教
通常厂方原定的Ackerman会具有比较柔和的转向反应。
使用更大Ackerman效应的设定会使车辆有更加灵敏的转向反应,但同时也意味着车辆更加难以驾驶。
Ackerman可以配合Toe-in或Toe-out使用。可以使用一定量的Toe-out,配合较小的Ackerman效应,增加转向前段(开始入弯)反应并减少转向后段(在弯中)的反应;使用一定量的Toe-in,并配合较大的Ackerman效应,减少转向前段反应并增加转向后段的反应。
如上所述,Ackerman效应由转向系统的几何形状决定。一般来说,这个形状越近似于一个平行四边型,Ackerman效应越小,转向就越柔和。
有的车辆可以通过变更转向推杆在转向杯上固定的孔位,设定Ackerman;有的车辆可以通过修改连接转向推杆的摇臂(或者ServoSaver)的孔位来设定。

网友A:
偶是专业顶贴队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