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 外场电瓶充电输入电压疑问 咨询~

楼主(2009-12-14):
最近买了外场电瓶想用MAXPRO X6充电

如果我输入DC 12V 给X6
那铅酸蓄电池能充饱吗?

买的松下免维护铅蓄电池上写的
定压充电电压
循环用 14.5~14.9V
涓流用 13.6v~13.8v

是不是要提高输入电压 ?
还是X6内部能升压?

请知道的XD 或者 X6的设计者释疑一下 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够了,输入电压无法提高的,提高万一对充电器不好呢?是不

网友:
你在X6充电器上选择Pb  ,X6就会把你的电瓶充满的。 X6当然会在充电的时候加电压的!

网友:
你的蓄电池容量是多少,超过10AH,充电器显示不了

网友A:
LS说的是,我的汽车电瓶是 50AH的,怎么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说的是,我的汽车电瓶是 50AH的,怎么充?

同问:55Ah的汽车电池能用B6冲吗?估计电流太小一直没试。

网友:
能充,用5A电流充10个小时滿

楼主:
谢谢各位 外场电瓶是两个 松下7AH的 不是巨型汽车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