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XS7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12-14):
设置成GEAR为锁尾与非锁尾的切换开关,问题来了。感度是在图1里面调还是图2呢?如果是在图1里面调,那图2的还有用吗?
想不明白,说明书也看不懂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请在图二里调,图一最好不要动!

网友A:
当然图一调。
图一会调了,给你任何一个控你都会调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图一调。
图一会调了,给你任何一个控你都会调感度。

我也想不明白了 ,请老金同志赐教,造福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loveliness:

楼主:
老金
麻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B:
看来我与老金先生对调机的认识差异很大啊
如用舍去舵机的行程来切换感度及降低自旋的调法我是不同意的

网友A:
感度的调整实质就是感度通道的行程设置
自旋速度的调整通过方向通道的行程实现
尾推的左右行程通过陀螺仪上的行程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与老金先生对调机的认识差异很大啊
如用舍去舵机的行程来切换感度及降低自旋的调法我是不同意的

确实不是人家和你的认识差异大,是你和人家的认识差异很大,呵呵

希望你有时间在切换3D飞行的时候还有准确的判断去切换不同的感度

楼主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只是很多人没问出口而已,JR的通道映射(Input Select)要理解为接收上的某个通道名称对应控的某个开关或功能

就楼主调整感度来说,用通道行程设置和Gyro菜单调整出来的飞行效果是完全一样的,界面和调整方式有所不同,但不能象Gyro菜单中可选择Auto随3D开关的拨动自动切换感度,如果使用通道行程调整感度则Gyro菜单调整参数自动失效,如果使用Gyro菜单调整参数则反之

楼主:
看了你们的解答,控的设置完全明白了,感度间的切换(一般模式和3D之间)有没有可以依据的定律或说说你们的经验之谈。
再次感谢老金,千红及其他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的调整实质就是感度通道的行程设置
自旋速度的调整通过方向通道的行程实现
尾推的左右行程通过陀螺仪上的行程实现

用通道行程设置和Gyro菜单调整出来的飞行效果是完全一样的,界面和调整方式有所不同,但不能象Gyro菜单中可选择Auto随3D开关的拨动自动切换感度,如果使用通道行程调整感度则Gyro菜单调整参数自动失效,如果使用Gyro菜单调整参数则反之。
多谢老金及千红先生 又学到东西了 !

网友:
别客气,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