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崩溃了。450一个怪异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最近450出现这样一个很怪异的问题,
当450飞一个比较快速的直线,打右舵掉头的动作,也就是说尾巴转个180度,但尾巴去到90度的时候会卡住,然后再加大舵量,也只是慢慢一点一点的移动,但移动过了30度的样子又会突然间猛向右甩直到放开打右舵,好像中途有什么东西卡住一样,但原地打右舵自旋就没出现这种情况,打左舵也正常,用的是401+9257,陀螺仪和尾舵机换过了也是一样,皮带换过了也依旧,原来的尾波箱换成了山寨的,估计也不是尾波箱的问题,因为当时换上去飞的时候是正常的,现在怀疑是不是UBC供电不够导致尾舵机不够力,电调是ztw的40
老大们觉得有没可能,,??
另外和接收有没关系。。??
累呐,,

楼主:
自己顶,等啊等。。

网友:
等待解答方案

网友:
附近有没有高压电线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高压线呢,郁闷呐

楼主:
没有同志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尾推顺滑么?

网友:
检查尾轴是否轻微弯曲或者尾轴不够清洁导致发卡

网友:
把尾轴擦擦

网友:
应该是401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较顺滑,不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过几根了。也是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一下你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把401拿掉装上KDS800也是这种情况,程度更严重了

网友:
尾巴控制组问题

网友:
把飞机快递给我吧。。让我来收拾她

网友F:
我新换上的ZTW40也有这样的问题。在高空中往后翻跟斗后,经常会尾巴不受控制出现倒时针自旋,收油门急降再慢慢推油门才能救机。很危险。以前用好赢40A在空中连续翻滚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良动作。

网友G:
我感觉11,12,13楼说的都有道理,你自己再好好检查一下.我还有点补充:
1. 中立点是否正确?
2. 陀螺的行程在陀螺仪和控里面的设置是否有什么怪异?
3. 尾舵拉杆是否顺滑无卡壳现象?
4. 尾波箱是否有什么不正常?
祝你好运!
Jimmy

网友H:
我的450的对转齿轮组的铝齿磨损比较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不转弯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突然增加尾桨螺距的时候皮带会打滑,这在高速航线突然转向和有风情况下自旋刷锅的时候就会就会出现楼主这种现象. 尾轴铝齿一般不容易磨损, 因为还没有飞到磨损就炸坏了,加上有压带轮, 这个地方不容易打滑. 对转齿轮组铝齿磨损不容易检查到, 把皮带拉很紧,然后一只手握住尾桨,另一只手转动大桨,如果很容易跳齿的话, 那就是铝齿磨损了.
同样的现象未必就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个人一些经验,供参考,

网友I: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在风大的时候,但打左方向舵,就没有这种现象。切idle后,现象就不明显了。

网友I:
关于楼主疑问的猜想
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也是401+9257,换了碳纤的尾桨现象也依旧如故。(已经检查尾波箱,连杆等,都很顺滑,且中立点,限位都检查过。)
怀疑是和风速相关,有风情况下,尾舵不但要平衡大桨的扭矩,还要平衡侧风,当风速达到某一值时,尾舵即使打到极限位置,也不足以平衡反扭和侧风,就出现了类似卡死的现象,但只要机身角度稍加变化,正侧风相对值减小,尾舵又可以在小于极限值的范围内正常工作了。
在idle下,尾桨转速提高,效率也就相应提高,抗风能力也就提高了。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我第二次炸鸡就是你说的情况,向后翻,不锁尾。
向前翻,侧翻,尾巴都锁得好好地,奇怪的很,我的电机电调都是亚托原配,没换过,(450SE版)

网友J:
替换法,尾舵 陀螺等,其实,电调的输出不稳定,最害人啦

网友K:
电调的输出不稳定,最害人啦!!!楼上说的没有错,我大受其害啊!!!

网友L:
回复 网友F: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是不用翻,直接开3D推油门从-5到+5度期间尾巴好像不够力似的会转个180度。。郁闷。。

网友L:
1. 中立点正常
2. 陀螺的行程在陀螺仪和控里面的设置是否有什么怪异?(空里面的设置没动过,跟以前没出现问题之前是一样的)
3. 尾舵拉杆是否顺滑无卡壳现象?(没。经检查,已经很顺滑)
4. 尾波箱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暂时没发现不正常)
THankS!

网友L:
回复 网友I:
这个问题我打算装个摄像头上去拍着尾控制组,看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就是开了3D模式也有这种情况,只是没那么严重而已。几个月了。艾。。搞到现在只能慢慢 航线。。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请问你的电调输出不稳定出现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