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铣床,新手求教

楼主(2009-12-14):
25铣床,新手求教
工件如何夹的横平竖直?是这样夹么?
顺便提醒下像我这般的新手,压板要购M10的,看25铣床介绍说,槽尺寸12MM,以为就是买M12的压板,下午收到压板,结果装不进,应该装M10,一套压板挺重的,换来换去麻烦,我的M12还不知咋办,暂时 用它垫工件了。

上午才到的机器,下午开始弄,不得要领,请给位老大指教下

分开主轴机头搬运

网友:
恭喜有喜

网友:
这个机器是我们华科机械的吗?好像!!

楼主:
房大,指教下撒

网友:
如果铣平面,下面不要这样大空,横平竖直,可以用百分表找正,如果用平口钳,只要找正钳口

网友:
我也很喜欢这机子,请LZ告诉下购买渠道、价格,谢谢

网友:
恭喜上床。
横平竖直,其他方法俺也不知道,目前只知道把平口钳装正。

网友:
把百分表夹在主轴上,把表顶在工件边上,分别摇X和Y轴。表针跳动越小,说明和工作台的X,Y轴线越重合。

前提是工件的边得平直。

网友:
好东西啊,我也有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机床铣东西的时候尽量把机头降到最低,这样可以增加一定的强度。这机的脖子太细了机床高了铣东西的时候会发抖的。还有第一张图没必要在下面垫那两块压块,直接用压板把工件压在工作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