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9-12-14):
想问下,外挂式灭火器的小钢瓶可以承受多少个mp?这种外挂瓶还可以重新灌装使用吗?
乙炔瓶标准可以承受多少mp?
氧气瓶可以承受多少mp?
液化气瓶可以承受多少mp?

这四者的瓶子可以通用吗?

网友:
乙炔瓶內好像有丙同溶劑,小心!!!

网友:
压力比较高的是的铝潜水瓶工作压力20MP 水压测试30MP 黄色,碳纤维包裹的工作压力30MP 。 氧气15MP蓝色  CO2  10MP  通常也装淡气 哑气。 灭火器煤气这种就没什么压力了 属于低压。最多几个MP
乙炔压力不清楚。后面的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气体不要乱玩。最好专瓶专用。没见氧气瓶刷了兰色,乙炔瓶刷了白色。

说的对。

网友:
手提乙炔焊,肩背式焊割机,掏宝不卖这种危险的工业用品,去alibaba,或就近去制冷维修批发部或机电设备公司购买。
压力是好查的,但瓶不能混用,比如氧气瓶是不能有油的,外壳有油也不行,特别是瓶内原有气体排不干净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焊炬搜索下试试,应该有很多。记得以前论坛里也有卖过的。一个氧气瓶和乙炔瓶。还有把小焊枪。200多块钱。

哦!我看看!加下我的qq526273840

网友B:
你用焊炬搜索下试试,应该有很多。记得以前论坛里也有卖过的。一个氧气瓶和乙炔瓶。还有把小焊枪。200多块钱。

网友:
!谢谢啦!
请问灌装乙炔可以吗?液化气呢?
我想做一套便携的氧炔焊接装置,不知道用这气瓶能改不?
记得好像有卖的 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在淘宝上搜了半天没找到.....                                                                                                    乙炔气焊有一定的危险性,改装更加不可能,更加不能自行分装.因为是高压易燃易爆气体,就是说气体在通过减压器那个小通道时,也有可能出危险,产生火花,一些专用仪表也要购买全新完好通过有检测证的,不能用旧的.可以用一下修空调的小液化气焊.焊枪可以焊铜等.但要注意防回火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好象是氧气>乙炔>液化气>灭火器,

但有些CO2干粉灭火是双层的,
大瓶压力低,里面装干粉,
里面套个小瓶装CO2,
那个压力很高,能承受20MPa,
那种表显示的好象是小瓶压力,
千万别误以为是大瓶能打20个压...

哦!那种外挂式的二氧化塔气瓶能承受多少mp啊?
我找到的是那种老式的 已经淘汰了的那种....

网友A:
高压气体不要乱玩。最好专瓶专用。没见氧气瓶刷了兰色,乙炔瓶刷了白色。

网友:
!谢谢啦!
请问灌装乙炔可以吗?液化气呢?
我想做一套便携的氧炔焊接装置,不知道用这气瓶能改不?
记得好像有卖的 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在淘宝上搜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挂式灭火器的小钢瓶,平时工作压力1.6MP(16Kg,水压检验用2.4MP),在瓶身上有标注。
氧气瓶可以承受,平常灌气都达到15MP(150Kg)

哦!谢谢啦!
请问灌装乙炔可以吗?液化气呢?
我想做一套便携的氧炔焊接装置,不知道用这气瓶能改不?
记得好像有卖的 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在淘宝上搜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C:
我感觉好象是氧气>乙炔>液化气>灭火器,

但有些CO2干粉灭火是双层的,
大瓶压力低,里面装干粉,
里面套个小瓶装CO2,
那个压力很高,能承受20MPa,
那种表显示的好象是小瓶压力,
千万别误以为是大瓶能打20个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挂式灭火器的小钢瓶,平时工作压力1.6MP(16Kg,水压检验用2.4MP),在瓶身上有标注。
氧气瓶可以承受,平常灌气都达到15MP(150Kg)

网友D:
外挂式灭火器的小钢瓶,平时工作压力1.6MP(16Kg,水压检验用2.4MP),在瓶身上有标注。
氧气瓶可以承受,平常灌气都达到15MP(150Kg)

网友:
回答是肯定的,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