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螺距和油门曲线的换算公式

楼主(2009-12-14):
一直就弄不清楚螺距和油门的参数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怎么换算呢?新人希望得到高手们指点!!谢谢大家!

楼主:
啊???没人知道啊?原来大家都是固定的曲线??

网友:
没有固定所谓公式,油门和螺距也不是换算出来的,它和电机转速以及直升机状态和你习惯的手法有关,有些人喜欢高速低螺距,有的人喜欢慢速高螺距,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油门螺距一定要也一定应该有比较科学理想的配合,追求省电高效率稳定平和的状态,这个要在你实际飞行之中不断修改和体会。

网友:
就算给你记算公式你也无法完成调螺距。。。简单点说。。你要的就是调螺距的参数吧。。

网友:
螺距曲线没有固定公式的,大浆角度是用螺距尺量出来的。

楼主:
谢过楼上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