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可以飞固定翼吗?

楼主(2009-12-14):
想请问KDS800陀螺仪可以装固定翼上吗?主要是想控制副翼平衡,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感度一般要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
应该可以的,涡喷飞机的尾翼就装陀螺仪。我见过很多涡喷飞机的尾翼都装有FUTABA 240的。感度一般要调到多少合适那就要飞过才知道了。

网友:
连ESKY的0704B都可以,何况KDS 800呢?

网友:
0704A行不。。。。 没米

网友A:
固定翼要装陀螺

嘿嘿 不会固定才知道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不会固定才知道这个了

呵呵主要是想在FPV机上增稳

网友:
可以,已经有不少人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