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玩家想上电固请教

楼主(2009-12-15):
本人一直玩电直,现在天冷了没有手感了,想弄个固定翼玩玩,初步看上了塞斯纳的182或者206T,不知道这两款哪个更合适一点,
电池
想用原来电直上面的3S-11.1V-2150MA的电池,接收机用FUTABA617,
舵机
也有,不过买几个也无妨,请电固高手指导下,用哪款合适,配什么
电机
电调,还有什么桨,谢谢!最好方便拆卸的,有轮子转向功能。

网友A:
既然用了450的电池,不妨上个大的,既好飞,姿态又飘逸。
可以考虑菲摩斯或者瑞克斯的.40E大小的塞斯纳182,EPO的,舵机全部用9克就够。电机上个好点的,用双天XM2834CA-9,980rpm/V,XM3530CA-14 1000rpm/V也很好,重量稍大更容易配平重心。电调就用中特威或者好盈25A,配原装11×4.7慢飞桨即可。这个配置地面静推重比可达0.9左右,同时飞行也非常省电,450电直的电池飞15分钟休闲航线很轻松。对了,这个飞机主翼可以对拆,只要不把碳杆翼梁粘死。

网友B:
改玩固定翼啦,呵呵,哪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