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加装背光有图有 附!详细安装方法!!

楼主(2009-12-15):
看了这么多人装背光心里痒痒,本人新手,不断地倒腾。直接上图了,我买的6.5*3.9尺寸的背光板宽度合适但是有点短,不开控的情况下稍微漏一点后面的电路板,开控就看不到了,但是还算是比较完美。方法:拆控(拧掉几个螺丝)把后盖和前盖分开 显示屏的位置有4个螺丝先把上面两个螺丝拆下来整个电路板加显示屏就拿下来了,然后看到有两个固定显示屏的东西螺丝拧掉就下来了,注意按背光的时候那个固定座就废弃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原装屏幕后面的银色的膜撕掉,撕掉后还有一些胶可以小心的挂掉,挂得时候注意不要用太硬的东西要不然就出划痕了,如果不想要背光可以用白色纸代替。把背光板用双面胶或热熔胶粘在显示屏的顶端,再把触点焊好,引线要用非常细的那种(我用的废弃耳机线),这样就装好了。电路板上面的两颗螺丝上好,再把引线焊到对应控正面的左手黄黑线上,注意正负极。弄好后但是有一个小问题,电压偏高,测量电池电压是9.8v但是控上面显示13.3V在加背光前电压一切正常。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还请高手解答一下。也不管那个许多了上飞机测试一切正常。开控后 哇。。。漂亮许多 嘿嘿。。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跟帖回复,小白我知道的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沙发,关键是那个发光片那里有卖

楼主:
背光板很好找的!

网友:
背光板淘宝上有卖的。不错。。

网友:
很好,耗电大不我要给我的游戏机加个。

楼主:
耗电不大10毫安的电流才!!

网友:
加在屏幕前面?

楼主:
在屏幕后面晕,加前面什么都看不到了 哈

网友:
这种改法的话背光会一直亮的吧,不过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不错啊,我也要搞一个!!!

楼主:
是的,一直亮,如果加个按键延时就更完美了。不过不会呵呵!

网友:
给个背光板的链接吧

网友:
 哟,这个很骚哦

网友:
想看DSX9怎么改

网友:
直接加一个开关啊,可以控制背光开关

楼主:
其它控不知道能不能装,如果屏后面余量够应该可以,还要注意按键,太厚了按键按不了了

网友:
这改的够NX    个人喜欢带背光的 越亮越好        耗电问题先忽视了

网友:
给背光板的链接啊!!!!!!!!!!!

网友:
终于看到了

网友:
淘宝上有,支持定做尺寸,3mm厚,不知道哪些控可以装得下

网友:
给个淘宝链接吧

网友:
淘宝搜“背光板”,第一个就是和LZ买的一个样子,都不怎么用搜索的

网友:
忽然想起来了,dsx7的液晶面板后面原来有反射膜吗,LZ怎么处理的

网友:
晕,看贴不仔细,LZ说过了

网友:
我用的 坏mp3的 背光 改的 亮度很均匀! 蜂鸣器 触发 延时芯片我也定到了 !  后面还加了一个 滑动变阻器 调节亮度!

网友:
改好 背光延迟!

中间蓝色的 是调背光亮度的! 右边蓝色调背光时间!

网友:
所有的MP3背光都行么?

网友:
尺寸大小合适就行! 然后要找出 mp3背光板供电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2010-01-26):
哈哈,按照LZ的指导,我的DSX7也改好背光了,真是好看.
套件加起来一共5.42元

网友:
漂亮。又高档多了

网友(2010-03-12):
楼主,你真是——巨牛啊

网友:
还好,我的10C有背光,不用改了

网友:
有谁接改背光的业务吗?

网友A:
我也要改

网友B(2010-04-18):
反射膜撕掉就可以了!如果不用背光的时候用a4纸裁一块跟背光板一样大小的贴上就可以了!

网友C:
有空也改改

网友D(2010-06-03):
这个板子我刚买了两块,就是亮度不大均匀啊

网友E:
不错,看图片 挺均匀的,是不是你买的和LZ的不一样的牌子?

网友F:
可以用下面的这个电路加上延时功能,无按键操作延时一段时间自动关闭背光,改变100K的电阻可改变延时时间,接线可以全部在蜂鸣器的板上完成,C002-5延时芯片淘宝有卖的4毛钱一片

网友F:
平时没事喜欢折腾,控买回来后先是做了个挂钩,后来加了带延时的背光,上星期改了轴承,现在正准备改定时器和油门联动

网友G:
值得借鉴

网友:
 真的蛮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