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飞梦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15):
请教飞梦,在FF9上试2.4G,对码后,正常开机,总对不上,只有打开FF9电源后几秒再插上发射模快,接收机通电才对上,可正常工作,该如何搞.

网友A:
您好 ,ch80,我是 飞梦的销售代表。
你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FF9开机后产生的 PPM信号不是很完美的,有很多杂波,而我们的模块是 延时0.5秒后开始读取ppm信号 。应该说,一般的控,0.5s后 ,波形都该很完美了。但是也有特列。同一型号的控也有些许差别。不过这问题是个小问题,请楼主把模块返厂检修。
www.fd-rc.com
里有我们的地址.

楼主:
是,FF9一开机会滴一声,显示.........,过两秒会滴两声,才进入画面.如果换个电容就可以自己换吗,不行只好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