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真的是一道坎

楼主(2009-12-15):
倒飞真的是一道坎,坎的那边和这边风景截然不同哦,不管你模拟器练到甚至可以倒飞自旋航线的程度了,没有真机上实实在在的翻过,那点技术就只能算还没有升值的股票,不知道哪天能变现啊!
在摔了7次以后,我也算是倒飞悬停过关了,总结我倒飞摔机的经验,希望能给那些还没有或者准备倒飞的朋友少走一点弯路。
1 信心一定要足,甚至要抱定摔机的决心。
2 模拟器的技术准备一定要充分。
3 高空飞行和切换3D飞行的经验一定要有飞行时间的保证。
4 先不要一来就准备倒飞悬停,先拉筋斗,适应对负螺距的掌控。
5 注意高度一定要够,最好先用升降舵来翻,最要紧的一点是要看清直升机姿态,一定要等到完全翻过来以后再增加负螺距,虽然高度会有所下降,但这样更容易掌控。我几次摔机就是心慌,还没有完全翻过来就急着拉油门造成姿态无法掌控。
希望大家早日倒飞。

网友:
LZ的体会很实在。我也有同感。

网友A:
好经验 赞lz
我也是哦 模拟器练可以倒飞自旋航线和自旋翻 上真机没一会就咋
每出必咋 到现在咋怕(再说天气也不合适) 基本上停飞了 修机修的烦
只有天天 模拟器了哈

网友:
考的是心理,模拟练好了,就剩心理关了。3D成功的快慢,个人经验心理素质占很大比例。
Conqure you heart, 练的就是心跳

网友B:
 对头也是一道坎呀。

网友:
只翻过一次的人飘过(成功)

网友:
谢谢提醒,求教倒飞自旋航线是怎么样的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 赞lz
我也是哦 模拟器练可以倒飞自旋航线和自旋翻 上真机没一会就咋
每出必咋 到现在咋怕(再说天气也不合适) 基本上停飞了 修机修的烦
只有天天 模拟器了哈
模拟器练到倒飞自旋航线和自旋翻 上真机没一会就炸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觉得没啥
关键飞机调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练到倒飞自旋航线和自旋翻 上真机没一会就炸那是不可能的,

也许我是个例外    大概是我眼睛不太好的缘故 飞真机老是看不清姿态 55555~~~~
只有在模拟器上发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也是一道坎呀。

网友D: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最好先用升降舵来翻”

网友:
谢谢楼主,你的经验对我等新手很受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最好先用升降舵来翻”
升降舵翻过来后变成倒飞对头不好掌握,还是侧翻对尾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降舵翻过来后变成倒飞对头不好掌握,还是侧翻对尾好一些

对侧悬停后,侧翻好翻!安全系数高些
因为侧翻对舵机要求低!9g舵机都能翻

网友:
经验之谈啊!!!学习了!!!!!!!!

网友:
破处翻好重要,当你成功了后。之后你再翻就没有心里压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最好先用升降舵来翻”

个人也觉得用升降舵翻比较好,
用升降舵翻的时候飞机的状态比较稳定,
用副翼翻没有升降翻来得稳定,
而且是向后翻,向前翻好像容易甩尾,至少我的飞机是这样的,
甩尾以后姿态改变如果不能即时修正容易炸机,
另外从遥控手法的角度来看,使用升降翻即使是美国手也不容易跟副翼发生干涉,
用副翼翻的话飞机太灵活,初次翻容易翻不到位或者过头,
如果动力不够充沛还会在空中侧移很大一段距离,从正飞对尾变成了倒飞侧面悬停了,难度增大,
加上如果手法上干涉到俯仰,飞机的状态就更加复杂。

如果用升降翻的话,即使不能一次到位,倒飞对头的状态也不会改变,
顶多是越飞越远或者越飞越近,适当调整俯仰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新手初翻推荐使用升降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