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G舵机烧了,求教

楼主(2009-12-15):
晕死。9G舵机当有刷电调,直接接130电机,上7.2V电,结果烧了管子。
管子是三条腿的,编号是Y2,一共两组,两个Y1和两个Y2,烧了一个Y2,不知是什么管子,很小很小,像贴片元件这么大,有人知道是什么管子吗?什么型号的?有卖的吗?
谢谢!

网友:
当有刷电调

  好想法
做微型遥控车电调不错。还能前后倒退了

楼主:
目前已知Y2 是S8550 PNP 管 ,Y1 是S8050 NPN 管可以替换。
还想请问,能不能将Y1和Y2直接原位替换成大些的管子,用于直接驱动有刷电机(一般我用130电机,最多用到180)?如果能,换成哪种型号的合适?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知Y2 是S8550 PNP 管 ,Y1 是S8050 NPN 管可以替换。
还想请问,能不能将Y1和Y2直接原位替换成大些的管子,用于直接驱动有刷电机(一般我用130电机,最多用到180)?如果能,换成哪种型号的合适?
再次感谢!

2SD882和2SB772,他们是3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请问高手:
1、管子是直接换吗?
2、电源怎么接呢?直接接到接收上恐怕会吧接收烧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
自制的电调上直接接电池,再弄个5v稳压给接收和电调前级供电。

网友B:
怎么才能把电流弄到10a?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如有可能,还请您再给一份5v稳压电路图(简单点就行)。我是电子盲。5v稳压给接收和电调前级供电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如有可能,还请您再给一份5v稳压电路图(简单点就行)。我是电子盲。5v稳压给接收和电调前级供电如何连接?谢谢
最简方法:用一只7805。更好的方法,接一个UB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把电流弄到10a?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改成用三极管推动MOS管驱动电机

楼主(2010-01-29):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买了D882 P 和B772 P,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2SD882和2SB772.
还想请教如何替换原来的Y1和Y2。接脚如何对应,还请烦告。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买了一个7806,用来给接收供电,也不知道针脚对应的是什么,怎么接。多谢了!

网友:
字体面向自己,左到右,输入,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