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可以飞真机

楼主(2009-12-15):
我在模拟器上飞了7个小时,已经基本上可以单面悬停了,是否可以飞真机?请教老鸟!

网友A:
我连模拟器都没有 在客厅直接插电 没设置陀螺感度。第一次大奖打到尾管,第二次调完感度,还在客厅想看看飞机快离地的样子,结果在地上自旋,打到沙发 损失 大奖一幅 大齿一个,皮沙发3厘米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飞了7个小时,已经基本上可以单面悬停了,是否可以飞真机?请教老鸟!

最少练到三面悬停吧,单面(我估计是对尾吧)的水平上真机的话秒炸的可能性极高。

楼主:
谢谢老鸟!看来我还要继续苦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连模拟器都没有 在客厅直接插电 没设置陀螺感度。第一次大奖打到尾管,第二次调完感度,还在客厅想看看飞机快离地的样子,结果在地上自旋,打到沙发 损失 大奖一幅 大齿一个,皮沙发3厘米洞一个。

我的皮沙发有个十几厘米的大洞

网友:
上真机先蛙跳吧

网友:
蛙跳起步,新手自己飞的话,离远点,不射桨的没有问题,最多就多花点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