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来的 问个关于雕刻机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我刚来了没几天,看了很多帖子 ,可是很多东西看不懂,哪位老师能给讲解一下?
常听说的x,y,z,a轴指的是什么?
5轴又指的是什么?
滚珠丝杠多粗?步距是什么?
回差又是什么?
g码行程是什么?
两项步进电机一共有几根线?分别控制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X,Y,Z 是3维坐标。也就是横向,纵向,还有高度。有这3个坐标就可以确定空间的一个位置了。
ABC 是旋转轴。光确定一个空间坐标还不够,物体可以绕各自的XYZ三个轴做旋转。这就是ABC轴了。
5轴,XYZ,三个坐标,ABC中任选2个旋转轴。加起来一共5轴。剩下一个轴的旋转可以由其他两个轴的旋转复合而成。

滚珠丝杠直径有多种规格。丝杠都是说螺距,步距是步进电机的概念。不是一个东西。
回差:机械零件加工出来后,互相配合不会是100%刚刚好,都会有一个大点一个小点。所以丝杠和螺母之间会有空隙。自己拿个螺丝螺母拧拧,可能更容易理解。

G码行程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常听说的x,y,z,a轴指的是什么?
运动方向,常规的都是XYZ,也就是主轴可以沿着X或者Y或者Z方向移动。
XYZ可以雕刻平面的浮雕,要雕三维立体的浮雕,一般都需要5轴。

5轴又指的是什么?
就是主轴可以沿着5个方向移动,其中常见的是3个方向(XYZ)是直线移动,2个方向(AB)是旋转移动。
还有6轴,是3个直线3个旋转。
这些都是常规的,你也可以配2个直线轴一个旋转轴的,这样的也叫3轴。

滚珠丝杠多粗?步距是什么?
滚珠丝杠粗细没强制规定,
步距是步进电机上的说法,步距1.8的电机,也就是给步距电机一个信号,电机旋转1.8度。
丝杆上一般都说螺距,也就是相邻2个螺纹间的距离。一般DIY都选2到8毫米左右的螺距。

回差又是什么?
丝杆和螺母在丝杆长度方向的配合误差,我也不知道这样解释你是否理解,因为我也只是冒充砖家,呵呵。
或者你可以看看下面连接的第八楼的解释。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13537&skin=0

g码行程是什么?
没听说过有这个概念。
G码一般也叫G代码,就是一些数据的集合,每个要雕刻的模型都有一个G代码,把G代码输入雕刻软件,软件就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雕刻处来了。G代码一般有专门的制作工具。如果是简单的东西,你也可以手工编写G代码,用XP自带的“记事本”就可以了。
行程一般就是指机器在某个轴上的可移动范围,例如X轴行程20厘米,那么你在X方向就只能雕20厘米以内的东西了。

两项步进电机一共有几根线?分别控制什么?
2相就是电机里面有2个线圈,一个线圈2根连接线,那么2相一共就是4根连接线了。
以一定频率对这2个线圈通电,电机就可以转起来了。

网友:
获益匪浅。

楼主:
非常感谢藤椅 板凳!明白了好多东西!

网友A:
滚珠丝杠多粗?步距是什么?滚珠丝杆的粗度这个型号蛮多 一般型号标注1605 其中16是指丝杆的直径16毫米 步距5毫米(螺母转一圈前进的距离 )
回差又是什么? 回差是指丝杆和螺母的配合间隙   一般梯形丝杆才有回差  用数控需要消回差设计  滚珠丝杆的回差可以忽略不记

g码行程是什么?  好像没有破解的MACH3 有900条G代码的限制 不知道问的是不是这 用破解版本就不是问题了

两项步进电机一共有几根线?分别控制什么? 一共有6根线 但是只需要控制其中的4根就可以了 另外2根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多粗?步距是什么?滚珠丝杆的粗度这个型号蛮多 一般型号标注1605 其中16是指丝杆的直径16毫米 步距5毫米(螺母转一圈前进的距离 )
回差又是什么? 回差是指丝杆和螺母的配合间隙   一般梯形丝杆才有回差 ...

非常感谢!
滚珠丝杆的回差可以忽略不计?  那他们用双螺母什么的 是消除的谁的回差啊?
对了 细分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项步进电机一共有几根线?分别控制什么? 一共有6根线 但是只需要控制其中的4根就可以了 另外2根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另外2根是公共接线, 接往电机供电的正电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