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教关于F3C机器很多问题!!!

楼主(2009-12-15):
最近迷上了 F3C牌子确定为HIROBO但是型号太多了真的不知道应该用哪个才合适,多为练习机器也 可以作为比赛用的要求就是不要塑料的机体和 旋翼头。请高手给 指点一下那种型号合适还有需要配几号头 在哪里买好。。。我现在知道的 型号有。Freya Evo 90 ,Freya EX2,Freya EC ,sst-EAGLE3(这个怎么 还有WC,和**)具体哪个 真的 不了解大家 多 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不过eagle3 wc好像很牛,请高手进来说配什么头!!!高手有不少比如xuesing、啊四等等

不过我推荐SY90,哈哈,我也再研究,后来决定3d机了

网友A:
去5irc问就好了,那里有国家队的专业选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5irc问就好了,那里有国家队的专业选手

小胖???
我的90级询问就是在5irc

楼主:
我也 去 发帖了对了你们呢 了解sst-EAGLE3的 WC版和SST-EAGLE3 SWM AOCC大约 价位还有WC哪个 是最新版吗?

楼主:
FUNTECH A382 排气加速管这个管子谁知道那家有啊

网友:
京商的也不错

网友B:
JR的机有两款,分别是AirSkipper和Sylphide,其中Sylphide是面向F3C竞赛的,而AirSkipper相当于Hirobo的Freya系列,JR的主要问题是配件不易取得,而且配件价格高于Hirobo,但是JR的做工要优于Hirobo,只是个人看法。 Hirobo的话,比较平衡,配件全世界都买的到,而且塑胶件的价格平易,金属件的价格物有所值。

对于JR我的知识不多,不献丑了。

Hirobo的话,他的Eagle系列是竞赛机型系列,价格比较高,Eagle系列机型在大陆价格普遍是在1万8左右,而Freya属于练习用,全塑胶,价格只要7千左右,而且Freya还有OP版,包括一部分金属件升级,以及EX版,就是全金属全碳侧板,EX版本价格大致在1万4左右,这些价格都是我在网上查的,因为我本人不在国内,所以价格我并不很清楚,你就只能做个参考。

咱们先来说说Eagle系列,F3C更改规则以后(可以使用90级发动机),Eagle系列于2004年推出SST-Eagle3 WC版,这台机是2003年世界赛冠军机,采用SSR7头和当时Hirobo独创的VPUS系统,当时冠军是Hirobo厂手桥本。2005年世界赛桥本还用这台机出场,只不过换了皮带传动,所以2005年Hirobo出品了SST-Eagle3 WC 皮带版。2006年这台SST-Eagle3 WC 皮带版又改头换面使用SWM(CCPM)十字盘出场2006 AOOC,也就是Hirobo出品的2006 AOOC 版。 这三台机都使用SSR系列悬翼头(平衡翼在主旋翼上方), 最近都已经完全停产。 SSR系列头的特点是动态动作灵活,但是静态动作受风的影响很大,虽然桥本喜欢SSR头的手感,但是似乎大多数爱好者并不习惯,而且桥本自2003年以后几次大赛都因风影响成绩,促使Hirobo开发SSZ 5号头,SSZ系列头是FFZ系列的金属版, 平衡翼在主旋翼下方(但是SSZ5并没有与之对应的FFZ头,这是个例外),静动作稳定性超强。

目前Hirobo在售的比较新款的SST-Eagle3系列的机型是2008 AOOC版和最新的2009 SST-Eagle3 VPUS SSZ5头版,他们都使用SSZ5头和皮带驱动,最大的区别是2008 AOOC使用SWM十字盘,而SST-Eagle3 VPUS SSZ5头版使用2003年SST-Eagle3 WC的VPUS系统外加90度十字盘。这台2009 SST-Eagle3 VPUS SSZ5头版也是桥本2009世界赛的出场机,可以说是最最新版。

Eagle3 系列大概就是这样了,写的好累,呵呵, 我办公室没有中文电脑,这些字都是用网络中文输入法敲的,费劲。

Freya系列产品线更长,有EX, EX II, EX III,Super II,Super III, OP, OP II,  OP with SSZ5, EX with SSZ5等,基本上要说明白其中特色和异同,需要很大篇幅,我曾经仔细研读过所有Freya系列的说明书和爆炸图,发现Freya系列螺旋性的发展轨迹确实堪称经典。等以后有时间慢慢说吧。

目前最新的Freya系列是OP with SSZ5 和 EX with SSZ5, 我个人推荐OP with SSZ5, 全金属SSZ5头和机身部分一些细碎的金属件,其余的基本都是Freya EVO,价格合理,适合练习用。EX with SSZ5就是全金属全碳侧板,不过个人觉得没必要。

至于LZ所说的不要塑胶头不要塑胶机身,我不是很理解,如果只是为了好看的话全金属全碳侧板的不如去飞亚拓,又便宜还唬人。对于F3C机来讲,重要的并不是好看与否,而是精度和性能,重量的平衡和最大限度的减小震动取得平顺的动力输出。Eagle3 系列成本高,适合比赛,个人认为却并不适合日常练习,因为飞行成本也高,F3C机几乎不会摔,震动,磨损和舵机虚位才是大敌,Eagle3 系列那样的全金属全碳侧板的机如果交给没有经验的人去装去调去飞,估计飞不了多久它自己就把自己毁了。况且不提你还要定期更换舵机保障舵机精度等等这些开销很大的。相反Freya系列的塑胶机身能够有效吸收机体震动,日常大量的训练造成零件磨损也可以买到便宜的塑胶配件。等到参加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大赛的时候,成本已经不是第一考虑,那个时候比较合适上Eagle3 系列。

在美国有人拿Freya EVO全塑版加装很少的金属件取得National冠军的, 而且Scott Grey也是倾向于使用塑胶大桨夹来取得更好的Dumping特性,这些例子都说明金属件,碳侧版这些并非一定必要,合理使用零件, 真正去了解不同材质带给你的好处,从原理上理解F3C机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飞电直的新手对飞机的要求就是金属件,碳侧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好看,上档次,耐摔。老鸟看到这个估计都会一笑而过。

在我心目中,F3C等于: 对机体构造,原理,调试有深入理解+坚持不懈的刻苦练习。

以上,个人浅见, 敬请拍砖。

网友:
楼上的朋友太认真了,这么全面的分析,受益匪浅!对你真心的说声谢谢!

网友:
xuesing 是坛里 少有的真玩家  可惜国内F3C 风气不浓  哈哈  牛B的塑料件是比金属的好的 本人有架 SST-EAGLE3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  全金属头 塑料机身 尾巴   飞了一段时间不得不赞叹 做工和耐用性

网友C:
我的机器也刚开始装

网友:
装的我是一头雾水

楼主:
感谢 9楼的。。。辛苦了:loveliness: 目前我i已经定了HIROBO EX2 SWM版但是 浆成了问题。。不知道 用什么

楼主:
看完xuesing 帖子让我非常感动。。已经无法用感谢 2个字来 形容了。。。这 也是 我 F3C道路上的 一盏明灯一个起程点。再次还是 非常感谢您。谢谢!!!

楼主:
像xuesing 发的这样的 帖子。。在 国内真的 太少了。。。。几乎找不到。。我 觉得 这也是F3C入门找不着头绪的原因吧。。。我 刚开始就对HIROBO的 机器一头雾水。。。。N多 型号,,N多。。。。。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呃 用全对称710桨,sab、MS、或者fk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也刚开始装

你不是SY90吗?还是又进新机了。。。

楼主:
SAB的 690浆怎么样。。。我看 是 3D浆不是 3C额

网友:
现在的3C动作比较多花式的动作 用710的全对称比较好做,690也行,反正飞的开心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SY90吗?还是又进新机了。。。

还是SYLPHIDE90. 刚开始装机  呵呵
设备刚买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SYLPHIDE90. 刚开始装机  呵呵
设备刚买全

雁过拔毛阿,一定要给我们看看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的机有两款,分别是AirSkipper和Sylphide,其中Sylphide是面向F3C竞赛的,而AirSkipper相当于Hirobo的Freya系列,JR的主要问题是配件不易取得,而且配件价格高于Hirobo,但是JR的做工要优于Hirobo,只是个人看法。 ...

真的謝謝xuesing的用心解答, 對F3C又加深了認識.:loveliness:

网友:
对于xuesing的用心解答,只能说声衷心感谢。

网友:
玩F3C就买HIROBO和雷虎

玩3D倒飞就买亚托和JR

网友:
昨天!我飛了新裝好的Eagle 3+芬汰西裝!
飛起來感覺超棒,非常的穩,停旋磨缸時,可以感覺不會移動。跟3D機完全不一樣!
最新版Eagle 3 、5號頭!YS91ST

网友:
楼主你好!XUESING说的不错,观点跟我一样,我3D和3C都在飞,说到3C就说3C机器!我个人推荐SST-EAGLE3-WC(AOCC)皮带版本,我的副翼是在下的那种!最爱机器的舵机摆放架,很好!如果是初学者装机建议需要有3C经验的朋友等指导装机,严密性很强,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机身抖动影响飞行效果,我这台机器前后一共用了半个月时间,才完全弄好磨合飞行!至于调试就不多说了,个人习惯不同调试方法也不同,有很多种变化可以选择!:loveliness:
个人配置仅供参考

配置为:空机KIT一台(原厂已全升级)
全包壳:FUNTECH HIROBA EAGLE3专用
主旋翼:原厂HIROBA 半对称3C碳纤主旋翼
引擎:YS91SR NEW F3C长行程(使用HELIMAZ改装单向阀)
排气:FUNTECH F3C
陀螺仪:GY611+BLS251套装
舵机:FUTABA BLS252*3
油门舵机:FUTABA S9452(无定速器)
BEC:加拿大SGP 6V工作电压
副翼:FUNKEY90 F3C碳纤
接收器:JR RD921
遥控器:JR DSX9 2.4G
油料:COOL POWER30%
接收器电池:THUNDER POWER 4000MAH(3C机器不同于3D,重量不是第一问题,求的是稳定,建议用大容量接收器电池,不必经常拆开充电)
油滤:JR 3通(蓝色)*2(其中引擎加油用一个,YS引擎排气需要使用一个,OS则不需要)
油箱重锤:OMI全吸泡沫式重锤
油管:日本进口油管(红色)

网友(2010-02-20):
市场营销和服务方面.喜路宝比亚托差多了